(已结束)2010-12-27-工控擂台-管线防腐保温工艺和措施?

楼主(2010-12-16):
        油气田管线、供热蒸汽管线都需要进行防腐保温处理,谈谈防腐保温处理工艺和措施吧!

网友A:
石油油气管线 腐蚀防腐措施

1、选用耐腐蚀性好的管材

使用抗腐蚀合金管材的防腐蚀效果好,管线寿命长,但合金钢管材的价格高,而油气管线长,覆盖面广,由此一来将大大增加成本,因此耐腐蚀性管材应选择性使用,可在腐蚀环境恶劣的管线区段重点使用。

2、添加缓蚀剂(电火花检测仪)

在腐蚀环境中加入少量缓蚀剂,能和金属表面发生物理化学作用,形成保护层,从而显著降低金属的腐蚀。添加缓蚀剂不需要改变金属挂件的性质,具有经济、适应性强和效率高等优点。对于油管内表面腐蚀,可在不更换现有管材的情况下使用专用缓蚀剂来控制腐蚀。

3、涂层保护(涂层测厚仪)

通过相应的工艺处理,在金属表面形成抑制腐蚀的覆盖层,可直接将金属与腐蚀介质分离开,从而达到防腐的效果。

大气腐蚀广泛存在油气输送管线中,是一种常见的腐蚀失效形式。科电公司专业生产电火花检漏仪DJ-6系列能够检测耐腐蚀、透气性和渗水性有要求,附着力要求良好。

管道防腐测的快速检测技术,防腐层腐蚀状况尤其是对防腐层破损点的精确定位并及时修补,是管道业主最为关心的问题。有电压法和电源法两个原理。

网友B:
燃料油管线的腐蚀原因及其防腐对策

一、油气田的腐蚀原因

      地下燃料油输送管道所采用的材质大多为A3钢和16MN钢等钢质管道。造成这些地下钢质管道腐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种。
      电化学腐蚀。钢质管埋人地下之后, 处于土壤、地下水的环境作用之下。土壤具有多孔性,极易吸收地下水, 有时, 即便肉眼看上去是干燥的情况也还会有水以分子状态吸附在土壤的孔隙或表面而地下水中有溶解氧的存在, 当溶解氧与管壁窦属作用时, 铁便由原子态变成离子态, 氧在获取了铁释放出来的电子后, 在水的作用下生成了氢氧根。在地下水及其溶解氧的不断作用下, 铁不断地溶解, 由此造成管壁局部减薄, 发展成为蚀坑, 这种腐蚀过程的不断发生与发展, 最终在管壁上形成一系列不同深度的蚀坑, 导致管道腐蚀漏油事故的发生。

      杂散电流腐蚀。沿规定回路以外流动的电流称杂散电流。特别是直流电气化铁道、直流有轨电车铁轨、直流电解设备接地极、直流焊机接地极、高压直流电系统中的雄地极等等, 都是大地中直流杂散电流的来源。直流杂散电流对埋地金属管道的腐蚀具有电解腐蚀的特点, 在直流杂散电流流人的部位, 管道不遭受腐蚀, 但杂散电流进人管道金属壁之后, 一定会在管道的某一部位离开管道, 在它离开的地方, 管道金属发生电溶解, 因而腐蚀速率快, 管道穿孔的速度一般可达一2~10mm/a ,如果杂散电流的强度足够大, 穿孔的速度会更高。因此, 杂散电流的腐蚀危害远远大于由于土壤、地下水引起的自然腐蚀的危害, 务必引起充分注意。

      细菌腐蚀。在缺氧的条件下, 也就是氧难以进人、或完全隔绝氧的情况下, 管道的电化学腐蚀似乎应该停止, 但在这种条件下, 由于硫酸盐还原菌的活动, 可以使土壤、地下水中的硫酸盐还原成硫离子, 从而造成土壤的酸化, 硫原子和氢离子都会在管壁造成严重的腐蚀, 并具有相当大的腐蚀速度。这是为什么会在淤泥、沼泽地处管道时常发生严重腐蚀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值得指出的是, 管道的腐蚀往往并不是上述因素单一作用的结果, 而是其中的多个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除上述个主要原因之外, 有时还有其它的特殊因素, 例如交变应力。前苏联西伯利亚某地下管线位于铁路近旁, 火车的通过使大地产生震动, 这种交变应力作用在管道上, 使管道产生了腐蚀疲劳, 加速了管道的腐蚀, 最终导致管道破坏, 酿成了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因此, 为避免地下管线腐蚀, 消除事故隐患, 必须因地制宜地确定防腐措施。在指定各种防腐措施时, 必须考虑其经济性和有效性, 用最少的经济投人取得最大限度的管道安全运行。

二、  常用的防腐措施有以下3种。

      防腐层。既然地下管道的电化学腐蚀、杂散电流腐蚀和细菌腐蚀, 以及其它原因造成的腐蚀都是由于腐蚀介质与管道相接触, 从而提供了腐蚀发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那么, 如果能够隔绝腐蚀介质, 使其不与管壁接触, 管道的腐蚀问题定会得以彻底根治。因此, 地下燃料油管线必须采取防腐层, 以期切断腐蚀的通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可供选择的防腐层种类繁多, 有石油沥青、环氧煤沥青、煤焦油瓷漆、环氧粉末、胶粘带、泡沫夹克等等。这些防腐层一般都具有如下性能与管道表面的粘结性好电绝缘性能好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吸水、透水性小足够的机械强度较好的塑性, 能够适应输送介质和环境的温度变化等等, 从而能有效地隔绝腐蚀介质。在选择、确定防腐层时, 一方面要考虑其性能, 另一方面必须考虑造价。从性能、价格比来考虑, 石油沥
青玻璃布结构的防腐层往往成为首选的防腐层。这是因为它的造价低, 并且可以根据土壤腐蚀性的差异、管道穿越环境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等级。但是, 即使性能再好的防腐层, 在预制、运输、搬卸、下沟、回填的过程中都难免发生防腐层的破损, 在破
损与缺陷处形成露铁点, 腐蚀就会从这里发生和发展。因此, 仅靠防腐层来防止地下管道的腐蚀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状况的, 必须在此基础上, 辅以阴极保护的防腐措施。

      阴极保护。如前所述, 完好的防腐层可以彻底隔绝腐蚀介质, 在这些部位我们可以不必担心地下管道的腐蚀问题反之, 防腐层总有破损和缺陷, 在这些部位, 腐蚀介质与管道相接触, 腐蚀一定会发展。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铁的腐蚀过程是铁失去电子的过程, 也是溶解氧得到电子的过程。如果我们向地下管道提供直流电流, 使溶解氧所得到的电子, 不是由管道的铁所供给, 而是由我们提供的直流电流供给, 那么, 铁不失去电子也就不会发生腐蚀, 从而防止了管壁的腐蚀。向管道提供一定的直流电流的防腐措施就是阴极保护。

      向管道提供电流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借助外部电源整流器、恒电位仪, 即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另一种是借助比较活泼的金属镁合金、锌合金、铝合金, 即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2种方式各有利弊, 应视管道的具体情况选定。2种方式是否使管道达到了保护的判定标准是相同的, 那就是, 只要使管道的管、地电位达到了-0.85v(相对于铜、硫酸铜参比电极, 下同)或更甚, 或者通电后, 使管道的电位产生-300mv的负偏移, 那么, 在防腐层的破损与缺陷处的金属管壁尽管与腐蚀介质接触, 但管道的腐蚀速度可以忽略不计, 肯定不会明显发展。因此, 埋地管道同时采取防腐层和阴极保护措施才是安全的、可靠的, 单靠其中的哪一个
都不是充分有效的。阴极保护除了可以防止土壤、地下水的腐蚀户外, 还可以有效地防止硫酸盐还原菌的腐蚀。如架通过土壤腐蚀性评价, 发现某些管段存在硫酸盐还原菌的腐蚀, 可把管、地电位调到一, 便可有效地抑制细菌腐蚀。
      杂散电流的排流保护。如果埋地管线的防腐层有足够的绝缘性能, 即便是管段周围存在着杂散电流, 也不会进出管道, 从而造成管道的腐蚀以至穿孔。问题是, 防腐层总是难免存在破损、缺陷,以及随着管线服役期的延长, 防腐层也有老化、性能下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管道周围存在杂散电流, 就势必会引起杂散电流腐蚀。

      如前所述, 杂散电流造成的腐蚀发生在杂散电流离开管道的部位, 如果我们采取技术措施, 不让杂散电流直接从管壁上离开, 而是通过别的途径离开, 那么, 就不会造成管壁的电解腐蚀, 而将腐蚀转移到我们所加的设施上, 或者杂散电流直接返回愤线, 也不会造成腐蚀。

      排除杂散电流、减少其对管道的危害的措施主要有种即直接排流、极性排流、强制排流和接地式排流。究竟采取那种方式最经济、最有效需要通过现场测量来确定。排流保护效果的评定指标因排流方式而异。由于杂散电流的腐蚀对埋地管道造成的危害很大, 在管道运行管理中, 必须注意判断杂散电流存在与否, 以及是否超过了有关标准规定的警戒指标, 以便于及时采取排流措施, 防患于未然。

      除了上述的防腐措施之外, 还可综合运用诸如安装绝缘法兰、均压线、电屏蔽、加套管等防腐措施, 这些措施一定会有效地控制腐蚀的发展。

网友C:
 一:防腐措施

1、供热管道防腐一般利用耐腐蚀材料,如:PVC、工程塑料等材质、管道外表面刷沥青防腐、非埋地管道刷防绣漆,刷银粉等。

2、 油田管线一般采用防腐采用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技术和投加缓蚀剂内保护防腐技术措施。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法是一种常见的管道、设备外防腐保护措施,被广泛应用到油田、化工、城建等领域,并取得良好的防腐效果。为了防止绝缘设备另一侧邻近段的腐蚀,在构筑物上靠近未被保护部分的被保护部分使用一种绝缘电阻特别高的覆盖层来解决。为了防止盐水这类低电阻率的流体加速腐蚀,在未保护的一端使用带有绝缘接头内部涂有覆盖层的绝缘管段来解决。

3、有的油田强腐蚀油区应用了玻璃钢材质的管道,但不耐外力的冲击力、和高温。有的管道设计成内防为玻璃鳞片,管线接口为涨管式接口焊接,内有衬套,以防止焊接时损伤内防玻璃鳞片涂层。效果一般。有的采用内壁用1mm的高防腐的合金,外部仍使用碳钢的管道,应该是成熟的工艺。

4:最有效的方法是防腐涂层法:主要针对酸性油气田集输管道的腐蚀,与采用耐蚀合金管道相比,采用碳钢管道和防腐涂层相结合的技术,可以在有效控制集输管线腐蚀的同时,实现降低成本,延长管道使用寿命。在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中,环氧涂料是一种应用时间最长、最广泛的管道防腐涂料,包括管道内环氧防腐涂层和管道外环氧沥青防腐涂层。

下面简介施工工艺:

a:表面除油和清洗,除管道内表面的氧化皮、锈层、焊药残渣、油污、水分及其他杂质。包括除锈酸洗和磷化等。b:涂装施工:常用涂装施工方法包括刷涂、辊涂、离心喷涂、压缩空气喷涂、高压无气喷涂和挤涂等。c:管道内表面防腐涂层挤涂工艺:钢管内表面清洁和表面处理———车间底漆涂装———管道运输施工———管道焊接和焊缝检测———清管———环氧底漆挤涂———通热风固化———环氧中间漆挤涂———通热风固化———环氧防腐面漆挤涂———通热风固化———涂层检测验收。d:环氧防腐涂层底涂:底涂是防腐蚀的最重要的保护层,一般可涂两层,包括车间底漆和环氧防腐底漆。e:质量检测和安全环保控制 (1)外观:涂层光滑平整、饱满、均匀,无折皱、起泡及流痕。 (2)粘结力:施工时制作的试片做破坏性检查,包括画圈法、切口法和拉伸剪切强度试验法(参见美国标准AST2MD1002—83)。(3)针孔检查:对普通级防腐涂层采用2000V直流电火花检查,对加强级防腐涂层采用5000V直流电火花检查。(4)厚度检查:用测厚仪做无损测厚检查。

  此工艺可较好地解决管道内表面涂层的均匀性和弯头处涂敷的难题,确保内涂层的完整性,有效提高管道的防腐性能和寿命;但该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施工技术较复杂,对管道焊接工艺和水平也要求很高。

二:保温措施:供热管道保温多施工工艺用岩棉或硅酸铝保温管,再用镀锌细铁丝缠绕,外包镀锌薄铁皮。油田管线一般温护是包裹泡沫塑料加缠玻璃丝布。

网友D:
油田的管道对仿佛保温工艺要求很高,具体的做法不了解,学习中。。。。。

网友E:
防腐措施,一般是在停车或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用磨光机打磨后刷漆,刷防腐漆后在刷银粉,若不能抛光,只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刷不过效果不好。保温措施,若管道内介质属于易冷凝或粘稠的介质则需要沿着管道加装伴热线,因蒸汽伴热施工简单防爆型好得到大量应用,在测试完伴热管后在在管道上铺设保温延绵,用铁丝固定好后,外部通过镀锌铁皮固定,通过子母螺钉实现连接,如果时间长久外包铁皮氧化生锈可以刷银粉来防腐并可起到美观的作用。

网友F:
内壁铁丸喷砂后金属喷涂.比如喷锌.成本高一点.但效果好.外壁保温用.岩棉或硅酸铝保温管壳,再用沥青防潮卷材包扎和镀锌细铁丝缠绕,外包镀锌薄铁皮或铝皮.或做树脂玻璃钢保护层..

网友G:
                                                                                     管线的防腐与保温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第一是管线的防腐,第二是管线的保温,下面我们将从这两个发面加以讨论,并重点以石油管道的防腐与保温为例子加于讨论:
1.管线的防腐及措施

一、防腐的重要性
         管线及阀门管道常见的腐蚀是碳钢和低碳合金钢的腐蚀。不论管线及阀门管道是铺设在地上、地下或水下(包括海底),都要受到外界空气、土壤、水(特别是海水)对管线及阀门管道外壁的腐蚀,以及输送介质对管线及阀门管道内壁的腐蚀。外界空气特别是当空气中含有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时,将产生化学腐蚀。地下土壤也能产生化学腐蚀,地下杂散电流还能产生电化学腐蚀。海水是含有多钟盐类的电解质溶液,另外还含有溶解氧、海洋生物,其电阻率很小,故腐蚀速度比在土壤中快得多。在某些缺氧得土壤中,还会产生由厌氧细菌引起得细菌腐蚀。另外还有由金属表面产生物理溶解引起的物理腐蚀。
        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各部门中,每年都有大量金属构件和设备因腐蚀而损耗。据文献介绍,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每年因腐蚀而损耗的金属达1亿吨以上。据200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年因腐蚀造成的损失达5000多亿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防腐蚀措施的采用,近年因腐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新的下降。
管道和油气储罐的腐蚀,不仅会造成油、气的跑漏损失,还可能引起火灾,特别是天燃气管道和储罐还可能引起爆炸;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威胁人身安全、污染环境。因此阀门管道工程的防腐是极为重要的。
二、保温是技术和节能的需要
        石化工业产品中特别是原油的输送,必须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免温度太低粘度剧增,增加阀门管道输送阻力、不利于输送,为此应对油品适当加热。为了减少沿程的阀门管道散热以降低加热能耗,输送管道应进行保温。精矿浆和煤浆等长距离输送管道,为了防止到达末端后浆体结冰,输送管道也应进行保温,如果需要还应进行加热。各种明设管道跨越沟谷河流时,为防止停机时间过长时结冰,应进行伴热保温。天然气的气质标准不允许有游离水,不允许内壁结露,某些冷介质输送管道例如制冷管道和室内地下水管道,不允许外壁结露,也应进行保温。某些加热设备例如原油加热炉,为防止表面温度过高而烫伤操作员,也应进行保温,使表面温度不超过60℃。这样既保护了操作员,也节约了燃料消耗。
         保温层的厚度越大,投资越大,但热耗越小;反之保温层的厚度越小,投资越小,但热耗越大,因此存在经济厚度问题。对于不允许管道内壁结露的天然气管道和不允许管道外壁结露的冷介质管道,其保温层厚度决定于不结露的需要。
管道运输正常运行的保温属于稳定热工计算问题,停机后的保温属于非稳定热工计算问题。一般采用伴热保温措施,以确保冷却后的最低温度不低于允许的最低温度。
三、金属腐蚀的防护
1.腐蚀机理
        由于外界空气中很少有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因此化学腐蚀主要是氧化作用。另外大气中含有水蒸气,他会在金属表面冷凝形成水膜,水膜能溶解大气中的O2及CO2等其他介质,使金属表面发生电化学腐蚀。大气中金属的腐蚀受大气条件、金属成分、表面形状、朝向、工作条件等因素影响而不同,其中主要是大气条件。在没有湿气的情况下,很多污染物几乎没有腐蚀性,但相对湿度超过80%,腐蚀速度就会迅速上升。
        表中列出几种常用金属在不同腐蚀环境的平均腐蚀速度供参考。
                                                                    常用金属在不同腐蚀环境的平均腐蚀速度

       管道运输工程中的管道和金属结构件主要是碳钢和低碳合金钢,必须采取可靠的防腐措施。
2.腐蚀因素
       管道运输工程不论是明设还是埋设,很容易形成腐蚀原电池。影响腐蚀的因素主要有:
(1) 空气湿度:空气中存在一定水蒸气,它是腐蚀的主要因素。空气湿度越高,金属越容易腐蚀。
(2) 环境腐蚀介质的含量:腐蚀介质含量越高,金属越容易腐蚀。
(3) 土壤中杂散电流的强弱:埋地管道的杂散电流越强,金属越容易腐蚀。对土壤腐蚀性影响较大的4个因素有:
a.土壤电阻率:土壤电阻率直接受土壤颗粒大小、含水量、含盐量的影响,应由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给出土壤的电阻率。如下表给出了土壤腐蚀性与土壤电阻率的关系:
                                                                                土壤腐蚀性与土壤电阻率的关系

b.土壤中的氧:土壤中含氧量与土壤的湿度和结构有关,干燥土壤的含氧量多,潮湿土壤的含氧量少。湿度和结构不同,其含氧量可能相差很大,土壤的湿度和结构不同,其含氧量可能相差几万倍,这些都会形成氧浓差电池腐蚀。
c.土壤的pH值:多数土壤显示中性,pH值在6~7.5中间。我国北方土壤多略偏碱性,南方土壤多略偏酸性。从土壤类型看,碱性砂质粘土和盐碱土pH值多在7.5~9.5之间,腐植土和沼泽土pH值在3~6之间,属于酸性。一般说,酸性土壤的腐蚀性强。
d.土壤中的微生物:土壤中的微生物对金属的腐蚀有很大影响,主要为厌氧的硫酸盐还原菌和好氧的硫杆菌、铁细菌等,其中以硫酸盐还原菌危害最甚。对沼泽地带、硫酸盐类型的土壤,要特别注意微生物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阴极保护负电位要提高-100mV。
3.外防腐绝缘层
(1) 防腐绝缘层的质量要求
       将防腐涂料均匀致密地涂覆在经除锈的金属管道外表面,使其与各种腐蚀性介质隔绝,消除电化学腐蚀电池的电路,是管道外防腐最基本的防腐措施。金属表面涂刷各种涂料后,经固化形成的涂料膜,能够牢固地结合在金属表面上,使其与外界环境严密隔绝。
(2) 防腐绝缘层应具备下述性能和技术要求:
a.有良好地稳定性
1) 耐大气老化性能好;
2) 化学稳定性好;
3) 耐水性能好,吸水率小;
4) 有足够的耐热性,确保在使用介质温度和最高气温下不变形、不流淌、不皱皮、不易老化;
5) 耐低温性能好,在堆放、运输和施工后,防腐涂料不龟裂、不脱落。
b.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1) 有一定的抗冲击强度,以防止由于搬运中碰撞和土壤压力而造成损伤;
2) 有良好的抗弯曲性,以使在管道施工时不致因弯曲而损坏;
3) 有较好的耐磨性,以防止在施工中受外界摩擦而损伤;
4) 针入度须达到足够的指标,以便使涂层能抵抗较集中的负荷;
5) 与管道有良好的粘结性和附着力。
c.有良好的电绝缘性
1) 防腐层的电阻不小于100000Ωm2;
2) 耐击穿电压强度不得低于电火花检测仪检测的电压标准。
d.防腐层应具有耐阴极剥离强度的能力
e.防腐层破损后易于修补
f.抗微生物侵蚀性能好
g.不透气、不透水,容易干燥凝固
(3) 选择防腐涂料时,应考虑下述因素:
a.管道运行的介质温度和施工、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温度;
b.管道通过地区的土壤性质;
c.防腐涂料的装卸和储存条件;
d.防腐涂料性能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是否合格),性能是否优良;
e.施工工艺是否先进;
f.防腐涂料的价格和施工费用情况。
4.钢材的表面处理
(1) 钢材表面状态的影响
防腐质量的好坏取决于防腐涂料与钢材的附着力,而附着力取决于除锈质量。钢材表面处理的目的是:① 提高钢材的防腐能力;② 增加钢材与涂膜之间的附着力;③ 有利于顺利进行涂装作业,保证涂膜质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涂料防腐性能;④ 延长涂膜的耐久性。
涂装前不同表面处理方法对涂装质量有较大影响。如采用相同底面配套漆膜,在相同条件下经两年曝晒后,其漆膜锈蚀的情况如表所示。
                                                                                   不同表面处理的漆膜锈蚀情况

(2) 钢材表面除锈质量等级标准
       我国原石油部制定的《涂装前钢材表面预处理规范》(SY/T 0407-1997)是参照美国钢结构的质量等级制定的,其质量等级标准如表所示。
                                                                                        钢材表面除锈质量等级标准

        钢管表面处理方法有手工除锈、机械除锈、喷(抛)除锈、火焰除锈、化学除锈多钟方法,可根据不同的施工要求和条件选择使用。
5.管道外壁防腐蚀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油气长输管道向极地、海洋、冻土、沼泽、沙漠等严酷环境延伸,对防腐层性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管道防腐材料研究中,各国都着眼于发展复合材料或复合结构。强调防腐层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物理性能、稳定的化学性能和较宽的温度适应性能等,满足防腐、绝缘、保温、增加强度等多种功能要求。
(1) 常用外壁防腐蚀层
       a.各种外壁防腐蚀层的性能和使用条件:各国根据本国的资源情况,管道工作环境和技术水平等,逐步形成了各种防腐材料系列,其技术性能和使用条件如表所示。
                                                                                    外防腐层的技术性能和使用条件简表

         b.常用外壁防腐蚀层
         1)石油沥青防腐蚀层:石油沥青用作管道防腐材料已有很长历史。由于这种材料具有来源丰富、成本低、安全可靠、施工适应性强等优点,在我国应用时间长、使用经验丰富、设备定型,不过和其他材料相比,已比较落后。其主要缺点是吸水率大,耐老化性能差,不耐细菌腐蚀等。
         2)煤焦油瓷漆防腐蚀层:煤焦油瓷漆(煤沥青)具有吸水率低、电绝缘性能好。抗细菌腐蚀等优点,即使在新型塑料防腐蚀层迅猛发展的近30年,美国油、气管道使用煤焦油瓷漆仍占约半数。目前我国只在小范围内使用,有待进一步推广。主要原因是热敷过程毒性较大,操作时须采取劳动保护措施。
        3)环氧煤沥青防腐蚀层:由环氧树脂、煤沥青、固化剂及防锈颜料所组成的环氧煤沥青所组成的环氧煤沥青涂料,具有强度高、绝缘好、耐水、耐热、耐腐蚀介质、抗菌等性能,适用于水下管道及金属结构防腐。同时具有施工简单(冷涂工艺)、操作安全、施工机具少等优点,目前已在国内油气管道推广应用。不过这种防腐蚀层属于薄型涂层,总厚度小于1mm,对钢管表面处理、环境温度、湿度等要求很严,稍有疏忽就会产生针孔,因此施工中应特别注意。
       4)塑料胶粘带防腐蚀层:在制成的塑料带基材上(一般为聚乙烯或聚氯乙烯,厚0.3mm左右),涂上压敏型粘合剂(厚0.1mm左右)即成压敏型胶粘带,是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类型。它是在掺有各种防老化剂的塑料带材上,挂涂特殊胶粘剂制成的防腐蚀材料,在常温下有压敏粘结性能,温度升高后能固化,与金属有很好的粘结力,可在管道表面形成完整的密封防腐蚀层。
       胶粘带的另一种类型为自融型带,它的塑料基布薄(0.1mm左右),粘合剂厚(约0.3mm),塑料布主要起挂胶作用,粘合剂则具有防腐性能。由于粘合层厚,可有效地关闭带层之间地间隙,防止水分从间隙侵入。
       5)聚乙烯包覆层:通过专用机具将聚乙烯塑料热塑在管道表面,形成紧密粘接在管壁上的连续硬质塑料外壳,俗称“夹克”。其应用性能、机械强度、适用温度范围等指标均较好,是性能优良的防腐涂层之一,我国自1978年以来,陆续在各油田试用。夹克防腐层的补口,一般可采用聚乙烯热收缩套(带、片)。
       6)环氧粉末涂层:环氧粉末涂层是将严格处理过的管子预热至一定温度,再把环氧粉末喷在管子上,利用管壁热量将粉末融化,冷却后形成均匀、连续、坚固的防腐薄膜。热固性环氧粉末涂层由于其性能优越,特别适用于严酷苛刻环境,如高盐高碱的土壤,高含盐分的海水和酷热的沙漠地带的管道防腐。环氧粉末涂层喷涂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静电喷涂研究成功到现在,已形成了完整的喷涂工艺,正向高度自动化方向发展。
四、管道的阴极保护与杂散电流保护
1.阴极保护的基本原理

        金属管道的周围环境包括土壤、水和含有水蒸气的气体,均含有一定的电解质,尤其是埋设的金属管道和水下特别是海水中的金属管道,周围环境的电解质含量更多,因此金属管道几乎都存在电化学腐蚀。除采用外防腐涂料防腐外,还要采用阴极保护措施抑制电化学腐蚀。另外当外界有杂散电流时,例如电气化铁路、电车、以接地为回路的输电系统等直流电力系统,会使处在电解质溶液中的金属管道产生电解而腐蚀,应采取排流保护措施。
电化学腐蚀分为原电池腐蚀和电解腐蚀。原电池腐蚀系指金属在电解质溶液中形成原电池而产生的腐蚀;电解腐蚀系指外界杂散电流使电解溶液中的金属进行电解而产生的腐蚀。
阴极保护的原理如图所示

                                                                                             阴极保护的基本原理
        被保护的金属管道电位较低,称为阳极,辅助阳极或牺牲阳极电位更低,两者之间在电解质溶液中产生电流,使被保护的金属管道得以保护。阴极保护有两种方法,其原理相同。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利用直流电源,通过辅助阳极对被保护的金属管道通以恒定电流,使阴极变化,以防止腐蚀,此法为外加电流保护法,如图所示。
        两种阴极保护方法的优缺点比较如表所示。
                                                                                       两种阴极保护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辅助阳极材料要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抗腐蚀性,常用的有碳钢、铸铁、石墨、高硅铸铁、磁性氧化铁等。
常用阳极材料性能如表所示。
                                                                                             常用阳极材料性能

      综上所述,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使产生的电流足以克服和抵消腐蚀电流,从而停止金属管道的腐蚀,受到有效的保护。 牺牲阳极材料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1)驱动电位大,使被保护金属管道阴极极化。
2)阳极极化率小,使电位及输出电流稳定。
3)单位重量消耗提供电量多,单位面积输出电流大,电流效率高。
4)价格低廉,来源广,制造简单,便于施工。
常用的牺牲阳极材料有镁基合金、铝基合金、锌基合金三大类,其基本性能如表所示。
                                                                                         牺牲阳极材料的性能

2.杂散电流的腐蚀及防护
(1) 直流电对腐蚀的影响

        电气化铁路、电车、以接地为回路的输电系统,都会在土壤中产生杂散电流,使地下管道产生电化学腐蚀,其腐蚀程度要比一般的土壤强烈得多,有杂散电流存在时,管地电位差可能高达8~9V,较无杂散电流的零点几伏电位差大得多,其影响可远达几十公里,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2) 防止杂散电流的措施
        除使长输管道远离杂散电流外,如果不能远离,长输管道防止杂散电流的主要措施是排流保护,即用绝缘的金属电缆将被保护的金属管道与排流装置连接,将杂散电流引回铁轨或回归线(负极母线)上。电缆与管道的连接点称为排流点。排流保护可分为简单排流保护、极性排料保护、接地式排流、强制排流等,在工程设计中由电力专业设计人员确定。
由于杂散电流通过管道时电位变化幅度较大,所以地下管道采用排流保护的段落,一般都不用阴极保护。
(3) 阴极保护的抗干扰措施
        当各种管道密集分布或平行铺设时,某一根管道的阴极保护设施会对其他管道产生干扰,不仅会影响被保护管道的防护效果,还会加速未防护管道的腐蚀。为防护这种干扰影响,应尽可能使未防护管道远离阴极保护设施,否则应采取下述抗干扰措施:
        1)采用绝缘法兰隔离有阴极保护的管段和无阴极保护的管段,一般在被保护管道的出站口、大型穿越障碍物的两端、杂散电流影响段,被保护管道与其他不应受到阴极保护的管道连接处应装设绝缘法兰。绝缘法兰采用绝缘垫片,每个螺拴都加绝缘圈和绝缘套管,使两个法兰完全绝缘。组装后要做绝缘性能试验,用500V兆欧表摇测,其绝缘电阻大于5MΩ方可焊到管道上。
        2)采用加“均压线”的方法,将未保护管道与保护管道用电缆连接起来,以保持各处电位的平衡,实行联合阴极保护,一般长输管道每隔50m左右设一“均压线”。
        3)在距阳极较远有电流从管道流出的部位,安装一个牺牲阳极与管道相连,使杂散电流经牺牲阳极流入地下。
(4) 交流输电线感应腐蚀的防护
        一般来说交流电引起的腐蚀比直流电小得多,大约为直流电的1%以下。但是当高压交流输电线与管道平行架设时,由于静电场和交变磁场的影响,对金属管道感应而产生交流电流,这时对管道的影响和危害却不能忽视,在交直流叠加的情况下,交流电的存在可引起电极表面的去极化作用,使腐蚀加速。除尽可能避免或缩短平行段的长度外,还应采取下述措施:
1)将管道串接大电容接地,或在管道与电力系统接地之间安装接地电池。接地电池由一对或几对用绝缘块隔开的锌阳极构成,埋在低电阻率的回填土中。
2)为防止高压电对人员的危害,在所有露出地面的金属管道附属设施处,需作接地处理,以消除静电干扰。在管道工作人员接触有关部位,设接地栅极或接地电池,将感应的交流电引入大地,防止工作人员受电击。
3)为防止绝缘法兰被击穿,应在法兰上安装避雷器或放电器,或将法兰两端与接地电池相连。
4)严格遵循有关安全规程。
五、金属阀门管道的内壁涂层
1.内壁涂层技术在国内外的应用
        为了防止管道内壁腐蚀、降低内壁粗糙度、增加输送能力、延长管道使用寿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内壁涂层技术在国外得到迅猛的发展,1968年美国石油学会(API)制定了《输气管道内涂层的推荐准则》,对内涂层材料、施工和质量都作了严格规定,之后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制定了内壁涂层的标准。我国采用内壁涂层技术始自20世纪70年代,首先应用水泥浆作给水管道的衬里,以解决管内壁的腐蚀结垢问题,并制定了《埋地给水钢管道水泥浆衬里技术标准》(CECS10:1989),现已在全国推广应用,该标准适用于DN≥500的室外给水钢管道。对于室内给水管道,已废止使用黑铁管和镀锌钢管,推广采用适于输送饮用水的硬质聚氯乙烯管材、高密度聚乙烯管材和铝塑复合管。我国石油行业制定了《钢质管道熔结环氧粉末内涂层技术标准》(SY/T0442-1997),经原能源部批准于1990年10月1日实行,但国内长输管道内涂层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
2.内壁涂层的效果及性能要求
(1) 内壁涂层的效果

        管道外壁涂层只能解决管道周围环境对外壁的腐蚀,不能解决输送介质对内壁的腐蚀。为此,应采取内壁涂层的措施,内壁涂层的技术经济效果有如下各点:
1)防止内壁腐蚀,例如硫化物(硫化氢、硫醇等)、水、氧、厌氧细菌都会引起油气管道的内壁腐蚀,甚至影响输送介质的质量,为此,应采用耐腐蚀的内涂层。
2)降低管壁粗糙度,减少摩阻损失,可增加加压站的间距、减少加压站的数量,从而降低投资和能耗。
3)减少管道事故,延长管道使用寿命,可减少维护费用。
4)由于管壁粗糙度减小,可降低清管通球的驱动压力。据国外的实践,有内涂层管道的通球驱动压力约可降低50%。由于污物不易粘接,清管变得容易,可减少清管通球的次数。
5)钢管出厂后,一般不立即使用,如有内涂层,可长期储存。易于检查管子的内壁缺陷,借助漆膜的光泽,可方便地进行内壁检查。
(2) 常用内壁涂料
1)给水管道采用水泥砂浆衬涂 可用于饮用水管道
2)液体环氧涂料 一般推荐采用胺固化环氧树脂和聚酰胺固化环氧树脂,其环氧当量值为450~525,环氧值为0.19~0.22,相当于我国生产的601#环氧树脂。这种涂料强度高、附着力大、耐磨耐腐蚀,适用于高压油气管道和非饮用水管道。我国兰州涂料研究所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四川设计院研制的E–2环氧涂料即此类产品。
3)环氧煤焦油涂料 它主要由环氧树脂同煤焦油沥青按一定比例配成的,是一种成本低性能好的内涂料,对酸、碱、盐、水都有较好的抗腐蚀性能。
4)酚醛树脂涂料 热固性酚醛树脂涂料机械性能好,耐化学腐蚀,耐热温度可达120℃,也是一种性能较好的内涂料,在日本使用较多。
5)粉末涂料 目前用于管道内壁防腐的粉末涂料,主要是热固性的环氧树脂和热塑性的聚乙烯。前者多用于油气管道,后者用于输水管道。管道内壁防腐所用环氧树脂主要是双酚A型,也可采用双酚A与环氧氯丙烷的共聚物,所用固化剂多为双氰胺、已二酸二酰胺或封闭型聚异氰酸酯。采用上述树脂和固化剂构成的涂料,可获得理想的防腐效果。环氧粉末涂料的涂膜具有强度高。附着力强、耐化学腐蚀性能好的特性,使用温度为-30~110℃。
(3) 涂层结构
        涂层结构由底层、中间层和面层组成,涂层结构的总厚度是涂层寿命的主要指标之一。一般认为底层厚度是钢材表面粗糙度的3倍以上,不同的应用条件,对涂层厚度有一定的控制范围,内涂层厚度的参考数据如表所示。
                                                                                           管道内涂层的控制厚度

石油行业标准SY/T0442-1997所列环氧粉末内涂层厚度列于下表

(4) 施工技术
        内涂层施工工艺分为工厂喷涂和现场涂敷两大类,工厂喷涂的优点是涂层质量易保证,对管道内壁表面处理质量、涂层厚度、均匀度、缺陷等可直接监控;另外,工厂喷涂周期短、产量高,可采用现代化生产手段,是内涂层的主要施工方式。现场涂敷是对已铺设好的管道在现场采用整体涂敷内涂层的方法和现场衬里方法,现简介如下:
工厂喷涂工艺分为机械喷涂法、流化床法、静电喷涂法和灌涂法四种方法。
                                                                                                  机械喷涂法的工艺流程如图所示

                                                                                                    管内喷涂工气流程
        长输管道大都采用高压无空气喷涂方式,具有生产效率高、涂膜质量好的优点,不会因压缩空气所带来的水分、尘土、杂质等影响涂膜质量,还可节省涂料,防止溶剂雾滴污染环境。为确保膜厚和涂膜的均匀、光滑,必须使涂料充分雾化。
流化床法是粉末涂料最早使用的方法,设备简单,操作容易。待涂管子经内表面处理预热到300℃,然后放在施涂装置夹具之间,构成粉末流动和空气流动回路。钢管按一定速度旋转,同时位于出口处的引风机将粉末涂料与空气按一定比例吸入,流过待涂管子时便附着在管子内壁,融解后形成涂层。
         静电喷涂法是国外最先进、应用最普遍的内涂层施工技术,其基本原理是高压静电感应吸附。喷枪置于管子一端与高压电负极连接,管子须接地,使喷枪与管子形成强大的静电场。管子另一端与涂料回收装置和抽气装置连接,在静电场的作用下后抽气装置的吸引下,带有电荷的涂料从喷嘴喷出后,立即受到管子内表面的吸附并分布在内表面,然后迅速将管子移到电感应圈,边加热边转动,使涂料熔化均匀,喷涂完毕即可固化。
        灌涂法就是将涂液灌入管道内,把两端封死,经多次滚动管道后,最后倒出所余涂料,待干燥后再进行涂敷,直至要求厚度为止。这是管道内壁涂敷较简单的方法,但生产效率较低。
        现场管道整体涂敷的长度为3~10km,一般采用挤涂法:用两个专门设计的“涂管塞”进行挤涂,涂管塞上带有若干橡胶活塞盘或活塞碗,用嵌入其中的心轴和螺杆使两个清管塞联在一起,把涂料放入两个涂管塞之间,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推动两个涂管塞通过管道。涂层厚度由后一个涂管塞完成,要求管道的曲率半径不小于5倍管道直径。其涂敷步骤如下:
1)表面准表:用清管器将洗涤液沿管道推进,冲刷掉管内污物;然后用涂管塞推顶洗涤剂,除掉管道内壁油脂;最后用氮气或热空气进行吹扫和干燥。
2)除锈:用带刷子或刮管器的清管器通过管道,以除去腐蚀层等污物;用氮气吹扫磨料,除去氧化皮和污物;用酸洗除锈法除锈。通过上述方法达到表面除锈质量要求。
3)清洗、磷化、干燥:用酸洗除锈后的管道,再用水冲洗掉残留的游离酸,然后立即进行内表面磷化处理,用干燥剂或热空气干燥。
4)内涂装:内涂装时要控制压差稳定,使涂管塞平稳而均匀的前进,以保证涂膜均匀光滑。
5)涂层固化:按涂料要求进行。
油气管道的现场衬里有聚乙烯薄膜衬里,环氧树脂离心法衬里,用清管器衬里。

网友G:
2.管线的保温及措施

一、管线及阀门管道的保温                                                                                                    1.保温的含义
       凡是通过保温材料和加热措施使管道和设备保持一定的温度或温度范围,都统称为保温,包括以减少散热损失降低能耗为目的的措施称保温:以减少外部热量向管道内部侵入为目的的措施称保冷;以管道外表面或管道内表面不结露的措施,即表面温度超过露点的措施称保温;以降低或维持工作环境温度、改善劳动条件、防止表面过热引起火灾或操作人员烫伤为目的的措施称保温。
       管道运输工程的保温包括:正常运行稳定散热条件的保温和停机后非稳定散热条件的伴热保温。
2.设计施工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
(1) 设计施工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1)外表面温度高于50℃的管道、设备和附件必须保温。
2)管道运输工艺中,凡是设备例如原油加热炉的加热温度要求维持长年稳定时,必须控制加热温度,不同季节的加热量应进行调节,并进行保温。
3)对于北方易凝油品例如原油和成品油的储油罐,根据需要应进行保温或伴热保温。
4)对于北方明设部分管道例如跨越沟谷、河流的管道,为防止停机时输送介质的凝结或冻结,应进行伴热保温。
5)对于外表面温度较高的设备例如锅炉和加热炉,应进行隔热保温,以保证表面温度不超过60℃,防止烫伤操作员。
6)室外架空管道和潮湿环境中的管道,在保温层外应做防水防潮层。
7)为防止外界因素的破坏和保温层的脱落,在保温层外或防水防潮层应做保护层,并按保温层、防水防潮层的顺序施工。
8)管道和设备的保温施工应在试压及防腐合格后进行,施工前必须对管道和设备进行清扫和干燥,冬季雨季施工应有防冻防雨措施。
9)保温材料应有生产厂家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其种类、规格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设计施工的有关规定
各种管道和热力设备的保温,应遵守国家和有关行业颁布的标准、规范、规定进行设计和施工,主要有:
《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GB/T 4272—1992);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6—1998);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质量检验评选标准》(GB 50185—1993);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1997);
《设备和管道保温设计导则》(GB/T 8175—1987);
《工业设备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HGJ 229—1991)
3.保温材料的技术性能
(1) 保温材料的选用原则
1)平均温度等于或小于350℃时,保温材料的热导率不得大于0.12W/(m•℃)或0.432kj/(m•℃),并有明确的随温度变化的变化规律。
2)保温材料的密度不大于350kg/m3。
3)除软质、半硬质、散状材料外,硬质无机成型制品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0.3MPa,有机成型制品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0.2MPa。
4)保温材料的质量含水率不得不大于7.5%,保冷材料的质量含水率不得大于1%。
5)保温材料应具有安全使用温度的性能资料,必要时尚需提供耐火性能、憎水率、热膨胀率或收缩率、抗折强度、pH值、氯离子含量等数据。
6)使用年限长、复用率高、价廉和施工劳动强度低,便于施工检修。
7)在相同使用温度范围内,有不同材料可供选择时,应选用热导率小、密度小、造价低、易于施工的材料制品。同时应综合投资、使用寿命、施工费用等因素,通过比较选用经济效益高的材料。
8)保温材料及其制品的化学性能稳定,对金属不得有腐蚀性。
9)保温材料应为阻燃性或不燃性材料,移去火源后能立即自熄。
10)耐候性好,抗微生物侵蚀,不遭虫害和鼠害,无毒、无恶味。
11)来源广,便于采购,应尽量就地取材,减少途中损耗,降低施工费用。
(2) 保温材料的分类
a.按物质成分分类
1)有机材料:如聚氨脂泡沫塑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聚氯乙烯泡沫塑料等。
2)无机材料:如膨胀珍珠岩、硅酸钙制品、石棉类、泡沫混凝土等。
b.按使用温度分类
1)高温材料:使用温度为700℃以上,如硅酸铝纤维。
2)中温材料:使用温度为100~700℃,如石棉类、岩棉类、膨胀珍珠岩。
3)低温材料:使用温度为100℃以下,如聚氨脂泡沫塑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c.按材料形态分类
1)多孔材料:分有机和无机两种。
2)纤维材料:分矿渣棉、玻璃棉、岩棉、耐高温岩、天然矿物纤维棉等。
3)膏体材料:海泡石基膏体分为热固型和冷固型两种。
4.常用保温材料及其技术性能

管道运输工程常用保温材料及其技术性能如表所示。
                                                                                              常用保温材料性能

注:① 本表数据仅供参考,设计计算时必须以生产厂提供的数据为准。
② 热导率/W/(m•℃)=3.6KJ/(m•℃•h)。
③ 表中tm为输送介质的平均温度(℃)
5.防潮层和保护层
(1) 防潮层的技术要求
       为防止保温层外表面受潮而降低保温效果,对埋地、地沟内或室外明设保温管道,均应设置防潮层。其技术要求如下:
1)粘接和密封性能好,20℃时粘接强度不低于0.15MPa。
2)防潮、防水力强,吸水率不大于1%。
3)安全使用温度范围大,有一定耐温性;软化温度不低于65℃,夏季不软化、不起泡、不流淌,有一定的抗冻性,冬季不脆化、不开裂、不脱落。
4)应具有阻燃性、自熄性。
5)化学稳定性好,挥发物少。
6)干燥时间短,在常温下能使用,施工方便。
常用防潮层一般选用下述材料:
1)石油沥青或改性沥青玻璃布。
2)石油沥青玛 脂玻璃布
3)油毡玻璃布。
4)聚乙烯薄膜。
5)阻燃性防水冷胶料玻璃布。
6)新型防水防腐CPU敷面材料,CPU是一种聚氨酯橡胶体,可用作管道的防潮层或保护层、埋地管道的防腐层。
(2) 保护层的技术要求
       为了防止因外界因素而破坏保温层,所有保温管道均应设保温层,其技术要求如下:
1)重量轻、耐压强度高。
2)化学稳定性好,不易燃烧。
3)易于施工、外形美观。
常用保护层一般选用下述材料:
       1)对软质、半软质保温材料,保护层宜选用镀锌薄钢板,DN≤200mm的管道选用0.3mm薄板,DN>200mm的管道选用0.5mm薄板,对硬质保温材料,保护层宜选用0.5~0.8mm厚的铝或铝合金薄板,亦可选用0.5mm镀锌钢板。
       2)用于火灾危险性不属于甲、乙、丙类生产装置或设备和不划为爆炸危险区域的管道保温材料,可用0.5~0.8mm厚的阻燃型铝箔玻璃钢板等材料。
       3)包扎式复合保护层,属轻型结构,适用于室内外及地沟内保温管道的保护。常用玻璃布,以玻璃布为基材外涂聚氨酯涂料的玻璃钢、玻璃布CPU涂层和CPU卷材。
       4)涂抹式保护层,适用于室内及地沟内保温管的防护。常用材料有沥青、胶泥和石棉水泥,当保温层外径≤200mm时,涂层厚度为15mm,当保温层外径>200mm时,涂层厚度为25mm。沥青胶泥的配方如表所示。
                                                                                            自熄性沥青胶泥的配方

二、伴热保温
1.伴热保温在管道运输工程的应用
         由于管道运输工程的生产操作需要和停输期间防凝防冻需要,下列部位应采取伴热保温措施:
        1)油田采油注水管道和浆体输送管道:油田采油注水管道和浆体输送管道,大部为埋设方式,但跨越沟谷、河流和沼泽地处一般为明设方式,为防止停输期间管道中水的冻结,应在明设段落管道采取热保温措施。
        2)易凝原油和成品油的储油罐:易凝原油和成品油一旦凝结,将影响储油罐的出油,为此应在出油管采取伴热保温措施,以保持出油管内油品的温度在预定温度之上。
        3)油品输送管道:油品特别是原油输送管道,大部为埋设方式,但跨越沟谷、河流和沼泽地处一般为明设方式,为防止停输期间管道中油品的凝结而影响重新启动,应在明设段落管道采取伴热保温措施。
2.伴热介质与伴热保温方式
(1) 伴热介质

        a.热水伴热与蒸汽伴热 以热水作为伴热介质,适用于操作温度不高或不能采用高温伴热的条件下,而且有一部分余热可以利用时,例如原油输油系统各泵站的热水锅炉,可供给布置比较集中的伴热点。
以蒸汽作为伴热介质,其优点是冷凝潜热大,温度易于调节,取用方便,例如原油输油系统各泵站蒸汽锅炉,可供给布置比较集中的伴热点。
       回水和冷凝水可回收,不浪费热能,万一停电时不影响伴热。
        b.电伴热 电伴热就是利用电能转化为热能的伴热技术,电伴热安全可靠,施工方便,适用于野外明设部分各种输送管道的伴热保温。其应用条件是:必须具有可靠的电源,如不具备这一条件,应有自备电源,例如柴油机发电、风力发电、蓄电池发电。
(2) 伴热保温方式
a.内伴热管伴热保温 热水或蒸汽伴热管安装在保温层和管道之间,保温层的内径大于管道外径,伴热管紧贴管道和保温层,回水或蒸汽冷凝水回到锅炉房加以回收。这种伴热保温方式,多用在具有集中供热的储罐区或泵站区内。                                b.电伴热保温 电伴热有多钟方法,现介绍如下:
        第一种方法:感应加热法。感应加热法是在管道上缠绕电缆,接通电源后由于电磁感应效应产生热量,以补偿保温管道的散热损失,1964年抚顺石油二厂的原油输送管道即采用这种电伴热方式。
         第二种方法:直接通电法。直接通电法是在管道上通以低压交流电,利用交流电的表肤效应产生热量,保持管道内输送介质不出现温降。直接通电法的优点是投资低、加热均匀,适用于明设部分长输管道。
         第三种方法:电阻加热法。电阻加热法是利用电路上电阻发热原理,保持管道内输送介质不出现温降。电阻加热法的发热元件是金属电阻丝,电阻丝的联结分为串联电阻型和并联电阻型。串联电阻和并联电阻由电阻线路长度和电源电压来确定输出功率,不受气候条件和管道内输送介质温度的影响,曾在国内外广为应用。
        第四种方法:自限性电伴热带加热法。自限性电伴热带是一种节能型电伴热特种电缆,与一般电热电缆不同的是它具有很高的正温度特性;温度越高,电阻越高,功率越小,如图所示。

自限性电伴热带所用材料为具有半导体性质的PTC材料,其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1—防护层 2—屏蔽层 3—护套 4—芯带 5—线芯
        当电源接通线芯后开始发热升温,半导电塑料受热膨胀,使部分电流通道断开,电阻增加,电流减小,发热量也随之减少。当温度上升到预定值时,半导体塑料因受热膨胀几乎断路,切断电源;在温度降低时,半导体塑料又收缩,接通电流通道,电伴热带又开始发热。这就是自限性电伴热带实现自动调节的原理,并使发热量与散热量始终处于平衡状态。电伴热带的额定电压为220V,根据用户需要,也可提供36~380V电压的电伴热带。
       电伴热带是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品,是最先进的伴热保温方法,具有节能和自动调节功能,已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城建等行业。我国华能无锡电热器材厂和合肥科富新型线缆材料厂均生产自限性电伴热带,其性能与国外瑞侃(Raychem)公司生产的自限性电伴热带相似。
3.伴热能力的计算
       伴热能力是指伴热蒸汽管的供热量和电伴热带的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伴热蒸汽管的供热量(kJ/h);
L—需要伴热的管道长度(m);
t —伴热需要保持的最低温度或恒温温度(℃);
t0—冬季时的环境温度(冷源温度);
R—保温管道的热阻系数(m•℃•h/kJ);
P—电伴热带的功率(W),按1W=3.6kJ/h计算。
        根据供热量Q,计算蒸汽消耗量并选择蒸汽管径,根据电伴热带的功率P,计算电伴热带的长度,按电伴热带的型号和单位长度的功率计算。
        根据电伴热带的伴热量(伴热功率)和电伴热带的型号,确定电伴热带的长度,当伴热量较小时,可平行管道安装一条或几条电伴热带,当伴热量较大时,可螺旋安装一条或几条电伴热带。电伴热带的安装长度不能过长,当所需要长度较大时,应分段安装采用并联式。
        电伴热带伴热具有如下优点:
1)只要有可靠的供电电源(包括自备电源),这种伴热措施可以应用于任意地点、任意需要伴热部位,包括管道、设备和阀体。
2)伴热效率高、能耗低、可实现恒温伴热,无额外能耗,不需人工控制。
3)易于施工安装。
4)便于维护管理,安装后很少需要检修。
       管道工艺设计人员应与电力自控设计人员密切配合,正确的选择电伴热带控制仪表、传感器、电源接线盒和安全设施,确保使用的安全可靠。被伴热的管道、设备和阀件的最高温度不得高于电伴热的允许最高温度。
设计施工中应注意如下各点:
1)电伴热带附近如有易燃易爆气体时,应采用防爆型接线盒和屏蔽型电伴热带。
2)在储存、搬运、安装电伴热带时,不得反复弯折、扭曲,严禁损坏护套、破坏绝缘和裸露线芯。
3)安装加热带时,严禁终端两根线芯短接,不得任意加长。
4)连接电源线时,终端须做好封头并进行绝缘测试,与金属管道、设备或电伴热带的屏蔽之间的电阻不得小于20Ω。
5)遵循有关供电配电的设计安装规范和规程。

网友H:
20MP获得者:rzb123                          玻璃的心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惊涛骇浪                        jingtao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sxjiangx                        sxjian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