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管老是烧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6):
做了一个电源,如图所示,其中我的整流桥用的是DB107芯片,接上220V电源短短几秒限流电阻RF1就烧了,而且DB107也击穿了,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其中光耦开关和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没坏,测量过了已经,高手指导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滤波器设计错误了,,,,,

楼主:
楼上的大侠,错在哪里啊,帮人帮到底嘛

网友B:
电路图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完全和LNK362手册上的图一模一样。

网友C:
“整流桥用的是DB107芯片,接上220V电源短短几秒限流电阻RF1就烧了,而且DB107也击穿了”

1、你先把变压器初级3脚断开;

2、通电,检测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有300v,说明整流电路正常;

3、然后回帖,我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C:
4、如果还“RF1就烧了,而且DB107也击穿”,说明是过压击穿,整流管反向工作电压选的低了!

网友D:
这个电源用一只IN4007做半波整流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用一只IN4007……

网友D:
老刘怎么了,只引用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