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小型电磁继电器线圈经常坏,怎么办?

楼主(2010-12-16):
AC220V小型电磁继电器(有人也喜欢叫: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经常坏,有什么好办法吗?线圈电源为:三根火线中任取一根,零线用公用N。生产线上变频器、电磁调速器等电力电子件较多,对电网的影响会对线圈电源有影响吗?此影响是造成线圈坏的主要原因吗?有什么办法减少此影响?

网友A:
可在线圈上并上一个阻容吸收元件.

网友B:
买好品牌的 最后施耐德等 欧姆龙的仿冒的太多

网友C:
是的,加阻容吸收

网友D:
线圈的电源最好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隔离的220v,不要直接用火线+零线的搭配另外线圈并上阻容吸收装置防护更好

网友E:
有可能是因谐波造成的,解决方法就是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