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关于台达称重模块

楼主(2010-12-16):
有谁用过台达的称重模块,有这样的例子吗?能否发给我吗
qingdianhu@126.com

网友A(2011-07-06):
你用什么样的称重模块,如果是输出的电流,用一电流放大模块将0-XMA的信号转换成0-10V的电压给台达PLC的扩展AD2F卡,在持殊寄存器D1056里面就有数字变化。你利用该数字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