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三相电流允许相差多少呢?

楼主(2010-12-16):
如果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不平衡度允许是多大呢?怎样计算的?还有,电机的电源电压的不平衡度允许是多大呢?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现在gb规定是2-4% 最好不要有8%

网友B:
不大于百分5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想知道这百分比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我可以用卡表得到电机的三相线电流,可怎样得到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呢?同理,电压的不平衡度怎么得到呢?网上的答案有多种,也不知哪个是正确的,谁能告诉我标准的、或者是国标的答案?另外,实际运行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多少?(如果可分为实际运行电流不平衡但在允许范围内、实际运行电流平衡两种情况,请分而述之)。谢谢。

网友C:
三相不平衡有个限制----电压偏移率或者叫电压调整率,以中性点偏移电压矢量的大小相对于单相额定电压的百分比作为电压偏移率,规定-5%----+10%以内为合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不平衡有个限制----电压偏移率或者叫电压调整率,以中性点偏移电压矢量的大小相对于单相额定电压的百分比作为电压偏移率,规定-5%----+10%以内为合格
标准答案哦,看来王工强弱电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