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PLC模拟量模块的跳变问题。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我用200PLC时带的模拟量模块,在使用中,经常遇到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数据跳变很大,不知到为什么?接地问题,共地问题都排除了。用万用表测量,电流是很稳的,电压也很稳,用其他二次仪表接上显示输出很稳,但接到PLC上就发现跳变,从程序中观察,AIW口就跳变,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跳变仪表回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B:
地接到M 再接到A-  B- 。。。。试下。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USB转COM 590编程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  欧姆龙CJ1M  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变频器会干扰吗?????

楼主:
接触不良已排除,变频器停掉也是这样。

网友D:
A-\B-.....等.应与电源的M直接联接.有时需要在A+A-之间,B+B-之间.....接个几K的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E:
模拟量信号做隔离栅,程序中采集地址作延迟。

网友F:
属于共模电压过高的原因。照2楼的方法尝试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A-\B-.....等.应与电源的M直接联接.有时需要在A+A-之间,B+B-之间.....接个几K的电阻,以降低输入阻抗

信号的负端要与电源的M端短接在一起

网友I(2011-08-10):
加一信号隔离器保证ok。另外有时屏蔽电缆接地不但不能消除干扰,反而成了干扰源

网友J(2015-12-06):
你好 ,你的 这个 问题 怎么解决  的  ???能告诉我下吗  ?我的扣扣 707545917 谢谢你啊

网友K:
这是由于信号采集时。信号有干扰存在!可以做滤波处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