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下载和上载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在座的各位大人,请问关于触摸屏下载和上载的问题,我把软件打开,点工具里的下载,怎么没反映呢,请哥哥们帮我,还有上载这个词在哪,我都没看到,怎么上载,路过的人给我个成长 的机会,我打开过信捷的软件,和威纶的,以威纶为题吧,教我几招吧

网友A:
楼主,先到工控资料库里找手册,然后按照手册进行操作。

网友B:
先对触摸屏参数设定,有下载和上传密码,还有工程密码。在当前工程里点击下载。

网友C:
下载需要根据通讯类型设置相应的通讯接口,设置正确后方可下载,至于上传,需要触摸屏硬件(存储卡)支持

网友D:
维纶的在工具里、有下载和反编译、

网友E:
维纶的我用过,出现下载不了的问题有以下2种情况:1)触摸屏的通讯驱动没装,2)触摸屏被设置了密码(可对应手册恢复到出厂设置)。参数一般不用设置,默认即可

网友F:
一般是通讯设置问题,请检查

网友G(2012-02-05):
要有驱动软件,,自己写的软件还要反编译.然后才可以下栽

网友G:
我用的是维纶eb8000软件

网友H(2013-05-10):
本公司有新泻注塑机Q172CPU,Q02CPU  A172CPU A171CPU 与EPC710 EPC720 EPC730 IBM显示器的整套程序,有需要的请联系  13530159061

 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