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岩利老师:关于伺服三个控制环

楼主(2010-12-16):
刘版主:

            您好!我是新手!我看过您很多帖子,但还不是很明白,想求助您一个关于伺服控制环的细节问题!谢谢您!

1:伺服三个环参数设置与有什么关系?有同事跟我说电流环与电机有关系,速度环与负载惯量有关系,位置环则与工艺要求(定位精度)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2:驱动器三个环的参数有什么联系?如果相互之间不匹配会导致什么现象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指点一下呢?

网友A:
1:伺服三个环参数设置中电流环与电机电感、反电势参数,以及驱动器的供电电压、开关频率等有关,日系通用伺服的电流环参数都不对用户开放,Q轴反馈电流的波形用户也看不到;速度环与包括负载惯量在内的系统惯量、电机的力矩系数、以及摩擦力,阻尼等有关;位置环与系统刚度或动态精度有关。

2:驱动器三个环的参数之间的联系应考量三环间的频响能力,或刚度与稳定度关系。单环参数是刚度与稳定度折衷的结果,内外环之间,则内环频响需高于外环,内环提高频响或刚度时需为外环稳定性留足裕量,若单环参数不合适,要么系统太软,要么系统不稳定,三环参数不匹配会结果大致如是,但关联关系相对繁琐。比如内环太硬,外环刚度反而上不去,易超调,振荡;反之内环太软,外环太硬,系统一样会不稳定。

说来看似简单,应用中则需要根据具体工况不断积累经验。若想探讨理论,还是看书为妥。

楼主:
十分感谢波恩的答复!

网友B:
实话实说,波恩更适合做版主,没有销售压力,呵呵

网友A:
不过楼主急切,方出手点拨一二罢了!

“能量控制”的看法倒是一份有益的警醒!谢谢!

网友C:
呵呵,您点拨的又何止是他...........

网友A:
是啊!是该考虑收收手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醒!

网友D:
有空的时候就上来看看,总能有些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