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中IEEE 754浮点数类型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0-12-17):
32位的IEEE 754浮点数类型的I/O如何读取处理

网友A:
地址后面空一格,加个F字符!

楼主:
加F我也知道,就是出来的数据不对呀,是否还和高低字节位置有关

楼主:
现在确定低字在前、高字在后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有些设备存储浮点数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如何处理

楼主:
呵呵,终于解决了。用的是DAServer,在设备设置中改一个设备设置就行了。

网友B(2011-05-10):
改的哪个设置啊。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了,谢谢。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