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plc的一个输入点当启动/停止两个点用?这样节省输入点数。

楼主(2010-12-17):
谁会用plc的一个输入点当启动/停止两个点用?这样节省输入点数。

网友A:
单按钮起停? 已经讨论了许多年了。

网友B:
这样的很多,我在工控上就有实现的例子

楼主:
再说说好吗?。。。。。。。

网友C:
省不了点,因为你得安排一个状态显示点。否则,多按一次要出事的。

网友D:
1、单按钮启停。正如楼上所说,有问题的。

2、外接一个继电器,启停按钮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触点进PLC,但这样外面增加了1个继电器。在PLC点确实不够用,特殊情况下使用。一般在选型时,I/O点均留有裕量,因此使用情况不多。

网友E:
单按钮启停设备在PLC上应用很广泛,很好的啊。也不会增加中继的。

PLC的程序也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按钮起停? 已经讨论了许多年了。

是呀。

网友G:
有时候需要这样的功能吧,目的通常不是节省输入点;

赞同5楼老菜鸟的意见。

楼主:
到底5楼说得对还是6楼说得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到底5楼说得对还是6楼说得对?

各有各的理由,看实际应用场合啦!

网友I:
可用PLC内部的计数器功能来实现的

楼主:
可用PLC内部的计数器功能来实现的?具体点好吗?

网友J:
网上的例子程序很多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E:
这样不是很好吗

楼主:
加上注释最好,容易让人看懂,好吗?

网友K:
三菱、台达的PLC看一下ALT指令,很方便的

网友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505/7-94E0-5741EA7458CC-6.shtml#replyea

网友M: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shixian

楼主:
移位指令.谢谢.....

网友N:
LDF X0

OUT M0

LD M0

AND Y0

OUT M1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网友O:
我做了这么久,用过一次,但不是用PLC,而是用了三个中间继电器,因为客户要求。

楼主:
用了三个中间继电器太浪费了

网友P:
你去查看“用S7-200编程的几个实例的编程技巧解析 ”的第一例,就是你要问的问题

网友Q:
单按钮启停用一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keing,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R(2011-01-20):
用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S:
单按钮启停在实际控制现场中应用的实际意义不大,不符合操作习惯的。

网友T:
这个还得考虑按钮的抖动,我是在输入点完全不够用的情况下,而且输入只有唯一的情况下,用248码,扩展输入口,当然还有很多扩展有方法,单按钮启停,如果不是工程特别需要的话,还是少用为好,弄不好要出安全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还得考虑按钮的抖动,我是在输入点完全不够用的情况下,而且输入只有唯一的情况下,用248码,扩展输入口,当然还有很多扩展有方法,单按钮启停,如果不是工程特别需要的话,还是少用为好,弄不好要出安全事故的.

网友U:
单按钮启停?不如直接用旋转开关好了。然后在PLC中用边沿触发。

网友V:
实现的方法很多种,..........

网友W:
引用 网友N:

LDF X0

OUT M0

LD M0

AND Y0

OUT M1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能和我说说中间用了一个M1有什么用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个上升沿呢?

楼主:
请楼上明示,写出来好吗?

网友X:
用交替指令就搞定了

 LD X0

 ALTP M0

第一次X0=ON     M0=ON

第二次X0=ON     M0=OFF

反复循环!!!!

网友Y:
楼上注明的很好!!!还是自己多看看编程的书,扎实基础吧,书上都有实例的

网友P:
答复:只用PLC一条指令,就可实现电机启停。见下图:

        解释:在SR触发器的输出端接Q0.0的输出线圈,再用Q0.0的常开与常闭点串接在R、S输入端上,这样的编程处理可确保动作的可靠性。该梯形图的工作原理说明,请见“用S7-200编程的三个实例解析”中的第1例。

网友Z:
大家把问题都复杂化了,楼主直接用一个带锁定的按钮就可以了,按一下 按钮锁定,线路接通,再按一下,按钮释放,电路断开。

楼主:
探讨交流而已。重在学习

网友AA:
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AB:
一个点控制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勿操作,就是按按钮时有时会轻轻的抖动下,这时就相当于2次接通,解决的办法是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使按下按钮后一秒钟再按按钮无效。另外本公司为信捷PLC的武汉总代理,一款很不错的PLC,稳定,锌价比高,网址WWW.WHSCDJ.COM,联系电话027-85891007,15327402050 。

网友AC:
问题提得不错,很基础很实际。但是建议最好还是用两个点确保安全。

楼主:
重在学习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