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最低工作温度?

楼主(2010-12-17):
请问台达的PLC能在零下20度可靠运行吗?

网友A:
零下20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适用场合也就太有限了。

网友B:
你需要增加加热设备才能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下20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适用场合也就太有限了。

通常电气设备在零下20度都难以正常工作。一般都是增加加热装置,改善柜内小环境的。至于选择低温型或宽温型的,也不建议直接在零下20度直接使用,毕竟还需要考虑所有的元器件是否能在低温下直接启动。通常需要考虑增加加热、通风设施,有的还需要考虑湿度等。

网友A:
腾控王总的设备要是零下20度就歇菜了的话,那他公司就得倒闭了!

腾控的控制器在零下四十度的野外环境,小控制柜不带任何加热,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B:
呵呵,王总的产品是以RTU出身考虑的,那不一样。

目前PLC的工作环境都是在0度以上工作,当然不排除零下10度也能工作。

网友A:
不否认大部分PLC标称的工作温度是-10-0度!但实际上这个标称温度是很保守的。

我用过施耐德的PLC,冬天在新疆调试,至少有零下二三十多度的情况下能正常启动运行起来,刚开始工作也没异常,当然工作一段时间后,控制柜内尤其是卡件的温度肯定会比环境温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否认大部分PLC标称的工作温度是-10-0度!但实际上这个标称温度是很保守的。

我用过施耐德的PLC,冬天在新疆调试,至少有零下二三十多度的情况下能正常启动运行起来,刚开始工作也没异常,当然工作一段时间后,控制柜内尤其是卡件的温度肯定会比环境温度高。

呵呵,零下二三十多度照用,但出了问题,施耐德就不会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