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编写的二进制码转换为格雷码的梯形图

楼主(2010-12-17):
        前面为网友求助编写了“用S7-200编写的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梯形图”,现在再用二进制码转换为格雷码的关系式,编写了“用S7-200编写的二进制码转换为格雷码的梯形图”,供大家参考,此程序是经过上机验证的,好用。

楼主:
         二进制数转换为格雷码的转换原则是:将二进制数的最高位数“1”,直接送入格雷码数的最高位,将二进制数的次高位数与最高位数相异或,送入格雷码数的次高位,再将二进制数的次高位数与次次高位数相异或,送入格雷码数的次次高位。。。直到二进制数的次低位数与最低位数相异或,送入格雷码数的最低位为止。

楼主:
      说明:梯形图中
      1、MW0 为二进制存数区,本图是置入二进制数值为“16#D3”,转换后的格雷码为“16#BA”。在实际应用时,此条可改为将你要转换的二进制数存数区(比如VW100)送入MW0就可以了。

2、MW2为格雷码数存数区,即转换后的格雷码存入此区。

3、I1.0 为手控转换按钮,是为试验用的,T101断电延时定时器是为防按钮颤抖用的。实际应用时可不用,选用内部的一“位信号”来控制程序运行就可以了。

4、试验此程序,你可先将要转换的二进制数写入MW0,存盘下载,运行时,监视程序最后一条,按下按钮(I1.0),按钮抬起时,MW2的数值就是转换后的格雷码数值。

网友A:
学习了,感谢老师了!

网友B:
利用存储器间接寻址编程既简单又直观

网友B:
L 0
T MB 0
OPN DB 10

L 7
T LD 2

L 8
next: T LB 6
L LD 2
L 7
==I
JCN n1

A DBX [LD 2]
= M [LD 2]
JU n2

n1: A #x
AN DBX [LD 2]
O
AN #x
A DBX [LD 2]
= M [LD 2]
n2: A M [LD 2]
= #x
L LD 2
L 1
-D
T LD 2
L LB 6
LOOP next
db10.db0转换m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