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给了脉冲信号,伺服驱动器收到的数据不一样?

楼主(2010-12-17):
我用的XC5-32T-E,控制3个伺服电机,现在是前后伺服电机正常,左右伺服电机要求是同时进给。PLC发出的脉冲左右是一样的,但是伺服控制器收到的就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伺服驱动器是Maxsine型号:EP1PL-08F

网友A:
应该是信捷的PLC吧,用其他品牌的PLC或换一个PLC试一下,我以前用信捷PLC 也碰到过类似现象两路脉冲输出不稳。

楼主:
但是做程序说是信号干扰引起的,不是PL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信捷的PLC吧,用其他品牌的PLC或换一个PLC试一下,我以前用信捷PLC 也碰到过类似现象两路脉冲输出不稳。

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在驱动器监控里面看到的数据就是左右不一样了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我以前用三菱的时候也碰到过

我的2台XC5-24T-E控制8台步进 都运行快一年了 都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我以前用三菱的时候也碰到过

我的2台XC5-24T-E控制8台步进 都运行快一年了 都好好的

怎么解决干扰的问题

网友B:
这是我上次遇到干扰的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1209543400002-1.shtml

上面的回答可能会对楼主有点帮助 我当初是把两根发脉冲的信号线放在一跟屏蔽线里了 既 两个同时发脉冲时就产生干扰了 还有我那时还发现设备旁的变频器和电磁铁也会产生干扰的 最后把两根发脉冲的信号线单独用一跟屏蔽线就好了 动力线和屏蔽线分开 我信杰这款PLC发脉冲 用的是单独的的5V开关电源 按照厂家的指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上次遇到干扰的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1209543400002-1.shtml

上面的回答可能会对楼主有点帮助 我当初是把两根发脉冲的信号线放在一跟屏蔽线里了 既 两个同时发脉冲时就产生干扰了 还有我那时还发现设备旁的变频器和电磁铁也会产生干扰的 最后把两根发脉冲的信号线单独用一跟屏蔽线就好了 动力线和屏蔽线分开 我信杰这款PLC发脉冲 用的是单独的的5V开关电源 按照厂家的指示的

发脉冲的信号线是单独用一跟屏蔽线,3只伺服驱动器用了3根屏蔽线,屏蔽线里面铜包线一头接在驱动器的外壳,另外一头接在脉冲输出的com端,地线也接地了,驱动器数据接收的还是不一样

网友C:
还有那位网友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信号干扰引起的,不差钱就闭环或总线结构,差钱就解决干扰

网友E:
在PLC输出后加个隔离端子然后进入伺服,其线缆用屏蔽电缆且做好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国产伺服信捷DS3-21P8
信捷伺服DS3-21P8
DS系列信捷伺服驱动器

三种控制方式,无缝切换:位置控制、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
高达400Hz的高速响应
灵活的配置:2种脉冲输入、2路模拟量输入、7路

DI输入、3路DO输出、3路编码器差分输出
双通讯口:RS232、RS485
内置制动晶体管,内置DB制动器
完善的保护,安全可靠

信捷伺服信捷DS3-21P8产品规格
伺服单元型号 DS3-21P8
适用电机 型号MS- 80ST-M02430□□-20P7 110ST-M06030□□-21P8 130ST-M10015□□-21P5
转速(rpm) 额定3000/最高4000 额定1500/最高2000
适用编码器 标准∶增量型编码器 (2500线)
最大适用电机容量 [kW] 1.8
连续输出电流 [A rms] 6
最大输出电流 [A rms] 18
允许再生频率(次/分) 31
输入电源 三相或单相AC200~240V,50/60Hz
控制方式 三相全波整流IGBT PWM控制 正弦波电流驱动方式
使用条件 使用温度/保管温度 0~+50 ℃/-20~+85 ℃
使用/保管湿度 90%RH以下(不结露)
耐振动/耐冲击强度 4.9m/s2 / 19.6m/s2
构造 基座安装

 啥意思!

网友G:
你好,我公司是信捷公司产品代理商,我公司将以最低的价格销售信捷产品

网友H(2016-07-11):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信捷的PLC吧,用其他品牌的PLC或换一个PLC试一下,我以前用信捷PLC 也碰到过类似现象两路脉冲输出不稳。

能问一下迅捷的脉冲信号怎么编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