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主频写不进

楼主(2010-12-17):
各位师傅!有一台烘干机变频器是台达M系列,RS485控制连接台达PLC。主频485控制,运转指令外部操作,现在有一台变频器出现了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参数和原来的一样,可就是什速升不上,原来的变频器有50HZ现在只有28HZ,检查P66通讯主频写不进出现ERR。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弟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频率上限是多少,看是否被限制了……

楼主:
谢谢Smile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