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上电就报F005该怎么办??

楼主(2010-12-17):
我这有台西门子ECO的变频器开始的时候上电就报F005(过热),现在上电一运行就报,或是运行一分钟一停止就报F005,传感器没事,模块测量着也没事,哪位大哥知道是哪的毛病啊??

网友A:
将参数恢复至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就需要检测一下温感处理的运算放大器,型号一般为TL084的供电,看看+-15V供电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