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服务器与vc客户端通过opc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17):
我现在要利用wincc作为服务器,vc作为客户端,通过opc实现两者的通讯,要求vc端能够读写wincc变量的数据,在vc客户端程序中用OPCITEMDEF结构数组给变量条目做初始化,我的问题是该结构数组中szItemID该如何设置?我的wincc工程名字是MyProject,wincc中定义的用于通信的两个变量名是id,name.

网友A:
VC的OPC客户编程例子多。不算复杂。照着套。

楼主:
vc的例子是不少,可是大多是通过opc与plc的通信或与非wincc组态软件的通信(如RSView3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OPCITEMDEF结构数组中szItemID项的设置问题,不清楚该项在初始化时如何写,请指教!

网友B:
找个现成的OPC client 比如kepware 的 opc client连到wincc的opc server,browse一下,看看wincc变量在opc client的browse 控件里面是怎么显示的,该显示的名称就是变量的ItemID。

网友C:
这个szItemID可以通过opc的Browse接口获得的,一般szItemID的格式为device.group.item

楼主:
4楼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说说如何通过Browse接口获得szItemID,由于刚接触opc,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D:
看看这个VC源码, TYOPCClientSrc(VC源码,直接编译就可以用 ).rar

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