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MOV K1 U0\G160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17):
U0\G1602指的是什么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数据起始地址为0的模块的BFM1602

网友B:
U表示特殊功能模块地址(U0的地址是CPU后的下一模块)G1602是寄存器地址,具体功能看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网友C:
U0是模块起始地址的高位,G1602是模块的数据缓冲区号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对QD75的程序吧,U0是指特殊模块在基板上的位置在第一个,G1602是特殊模块的缓存位置,从程序上来看应该是对轴2进行出错复位的功能。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E(2012-02-02):
还有每次伺服程序中有*100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12-06-05):
各位谁有这个说明吗?或是知道哪里有?

网友G(2021-09-13):
三菱GX-WORKS FX3U  MOVP H1A2 U0\G0什么意思

网友H(2022-04-13):
引用 网友B:
U表示特殊功能模块地址(U0的地址是CPU后的下一模块)G1602是寄存器地址,具体功能看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要看具体的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