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深入了解一下高压变频器在煤炭皮带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12-17):
关于对高压变频器自身的能力要求(比如,重载启动;低速恒转矩)和如果是两台同时拖到一条皮带机的主从控制方式??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二同时拖动两台电机可以,也可以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拖动一台电机,采用主从控制。我们有应用经验,这两种都做过。前一方案做的多。可重载启动,无需将皮带的煤铲下。可以再沟通。

网友B:
上行下运皮带250Kw,315Kw,400Kw/660V,1140

网友C(2011-02-12):
方案一很难做到功率平衡

网友D(2011-04-22):
可以找我,我都做过,低速大转矩,多机随动,功率平衡,同步启停,并网同步投切我都有实际工程经验,可以和我沟通。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我做过几套,双机同轴钢丝绳牵引胶带运输机。这个对同步要求较高。如果是非同轴,主从控制,那个比较好处理。至于变频器选用,看实际情况。在一个矿上同时用了我们的变频器和西门子罗宾康的变频器,都运行的很好。已使用了两年多,其间我们去进行了软件升级。有兴趣可以亲自去看看。如需要,可以沟通。QQ:972544804

网友D:
同轴的不同轴的要求差异不大,控制策略基本一致,可以讨论。

网友F:
变频器维修技术人员请进,想学习的也请进,请有技术的行业人员加QQ群80063668.期待大家的加入,有您的加入,工作才会变得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