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所谓的变频器能节电吗?

楼主(2010-12-17):
今得到一份“电热用具变频器”的说明书,称:“能使发热量提高20%--30%”,技术参数是:输入交流220V50Hz,输出220V0Hz。实质上这应该是个整流器,直流电的频率是0Hz,那么交流变成了直流,就能提高发热量吗?http://www.yuyua.com/

网友A:
有效值都是220V,Q=UU/Rt,发热量怎么提高?
除非整流出来的不是220V,而是240V,那么输入端的电流肯定增加了,多用电来提高加热量,那我还不如直接换加热管了。

网友B:
节电是不可能地,提高发热量没问题

网友C:
韩羽正林电子丆要想转接我的发明专利我己去了信如真要就签合同,我还有履带式自行车专利投资比上个还要少不是

骗子公司请回信zhangyue294@hotmail.com

楼主:
楼上所说我没看名白,请详细说下。

网友D:
看过了,此产品是“傍名人”式的所谓“变频器”,其实不是大家通常概念上说的变频器。其厂家产品说明如下,相信大家自会鉴别:

本产品适用于非电脑式电热用具,能够将输入频率为50HZ,220V,转化为远远低于50HZ的频率,跟踪用电器进行完全断电,断电后本身绝无功耗。在某种电器上,改变原有输入频率,并不影响其使用寿命,但产生不同的用电效率,达到省电能目的。
经长期使用证明,能自动控制的用电器,功率最好在400W-1600W之间,如普通电饭煲,电炉,电炒锅,电茶壶,电热水器,电熨斗,电吹风,电热饮水机,太阳灯,小于400W的电热用器,可用,但达不到自动效果。
使用方法:安装于适用的电器电路前,使用时须按启动健。
使用注意:使用过程防止产品上的按键被不明物体压上不放松复位,否则会损坏用电器。内设保护电路,连续使用大功率电器,可能会提早关电,敬请停止三分钟并以人工重新按启动键。产品工作过程发热至60度以内为正常。
电源线:严禁使用普通电脑用电源线,应该使用大功率10A以上电源线。本产品为无负载设计,长期插上电源并不耗电,可放心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某种电器上,改变原有输入频率,产生不同的用电效率,达到省电能目的。……工作过程发热至60度……

1、热效率与频率无关,不能达到省电目的!

2、本身“工作过程发热至60度”,要耗电,用电效率下降!

网友F: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知,任何电子器件都耗电,任何转换都有能量损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知,任何电子器件都耗电,任何转换都有能量损失。

如果能提高其它的用电效率,而本身损耗可以忽略时,可以节能!

楼主:
基本已能确定这是个骗人的东东,交流经整流滤波后电压升高,电流增大,用电器加热时间缩短,给人以少用电的假象,实际上是多耗电,而且会缩短用电器的寿命,因为用电器是在超额定电流下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已能确定这是个骗人的东东,交流经整流滤波后电压升高,电流增大,用电器加热时间缩短,给人以少用电的假象,实际上是多耗电,而且会缩短用电器的寿命,因为用电器是在超额定电流下工作。

正确!

网友G:
电热装置的热效率除线路损失外几乎近100%了,也就是说电能都转化为热能了,还提什么效率!只会增加损耗。

网友H:
我有两次这样的经验。

1.35瓦的电烙铁。用全桥整流,然后用一个大大电容滤波。再接到烙铁上,结果一会儿电烙铁看见红色了。

2.手电钻。用上面的方法供电。力大了好多。空载转速听见高了很多。

大概那些忽悠的就是用这个方法了。数可以算出来。功率大了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有两次这样的经验。

1.35瓦的电烙铁。用全桥整流,然后用一个大大电容滤波。再接到烙铁上,结果一会儿电烙铁看见红色了。

2.手电钻。用上面的方法供电。力大了好多。空载转速听见高了很多。

大概那些忽悠的就是用这个方法了。数可以算出来。功率大了多少啊?

实际就是提高电压,提高电流,提高功率,效率并没有提高,而是降低了!

网友I:
估计节能是不可能的,温度控制可能方便些。

网友E:
1、整流电容滤波后,可把220v交流变成300v直流电压;

2、如果用它给额定电压220v的设备供电,实际功率将超过额定功率很多,不信你接一个白炽灯炮,会立即烧掉!

网友J:
楼主的这个我也收到了,是不是还附带一份要收购专递的传单啊?我怀疑是骗人的,就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这个我也收到了,是不是还附带一份要收购专递的传单啊?我怀疑是骗人的,就没联系。

是的!完全是骗人的,请不要上当。我还收到一份快件(快递费是接收方付的),内有所谓的专利转让合同书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