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温度控制PID问题

楼主(2010-12-17):
我用omron PLC 控制温度 遇到问题 谁帮我看看

我的温度控制精度不好 pid 参数调整 后也不行  大概控制精度正负15 度  炉温500 度  脉冲燃烧。

采样周期 #0032 是否太小 对控制有什么影响?

p=#104

i=#320

d=#c8

这是 控制最好的参数了  不知道问题在哪  谁帮我看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0032=0.5S太快了!

1. 用20.00S=#07D0+PIDAT Auto Tuning將準確PID算出.

2. 如果還是不行改為25S或15S如此多試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