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C故障

楼主(2010-12-17):
我用的是台达VFD-B系列2.2KW的变频器,开始的两个月还正常,近半年不停的出现OC故障,看说明书也不知道是OC中的哪一种?

网友A:
OC1 加速运行过电流

加速太快 增大加速时间
电网电压偏低 检查输入电源
变频器功率偏小 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OC2 减速运行过电流

减速太快 增大减速时间
负载惯性转矩大 外加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变频器功率偏小 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OC3 恒速运行过电流

负载发生突变或异常 检查负载或减小负载的突变
电网电压偏低 检查输入电源
变频器功率偏小 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B:
如前两月正常,说明参数及选型不会有太大问题,可能电流 检测有问题.

网友C:
哎 该维修了 电流传感器惹的祸,这个问题对于台达的机器台常见了 QQ915808746

网友D(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