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十七期---设计照明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0-12-17):
在进行某个环境的照明设计时,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答案应包含但不局限于工业照明设计、民用照明设计等。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1年1月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室内环境照明设计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设计的基本目的,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法则和美学法则,充分掌握设计环境对象的各种因素,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发挥创作思维,创造出一个既符合生产、工作和生活物质功能要求,又符合人们生理、心理要求的室内照明环境。

  (1) 影响室内光环境的因素及环境照明的处理原则 室内环境气氛主要受建筑和灯光两个因素的影响。建筑因素包括建筑规模、房间功能、室内装修、陈设、家具材料的质感和颜色等内容,它们为创造室内环境气氛提供了基本条件,是带有根本性的影响因素。灯光因素包括照明方式、光源类型、灯具形式、艺术处理技法等内容,这些因素为创造室内环境气氛提供了充分条件。了解了这两种影响因素,合理运用各个因素的变化,就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室内环境气氛。建筑规模、房间功能、室内装修、陈设、家具等的设计都属于室内设计的范畴,都是影响室内环境气氛的因素。但是,最能影响室内环境气氛的却是饰面材料。饰面材料具有质感、肌理、颜色等性质,富于艺术表现力,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室内环境气氛。灯光具有反射、透射、折射以及投射方向等特性,当灯光的特性与饰面材料的性质相结合时,两者就相互作用和调节,共同创造出高雅、豪华、简洁、活泼等各式各样的室内环境气氛。比如,室内的一般照明通常总是控制着整个室内空间的环境气氛。这是因为它与室内形状、布灯方案、灯具配光、灯光艺术技法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灯光设计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局部的作用。局部照明或分区一般照明可以满足局部场所的照明要求,而且可以对室内一般照明起着补偿或协调的作用,结果会使室内空间的亮度分布平衡,创造出明暗调和的环境气氛,而重点照明与局部照明相似,是用灯光强调特定的空间或物体,在这些特定的空间或物体上,可以创造出非常明亮的环境气氛。为了更好地满足照度适当、合理分布亮度、灯光的方向性好、色彩协调、照明设计安全可靠和经济美观等要求,

  室内环境照明应满足以下几条原则:

(A) 综合考虑灯具的各种因素。对灯具进行艺术处理时,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光特性、光的分布、装饰色彩、材料质感、构件、组合、造型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

(B) 灯光使用应有针对性。整个环境照明和重点对象照明最好有分工。环境照明的任务是在室内有均匀的照度;重点照明则作用在突出艺术装饰或某个需要引人注目的对象上。

(C) 同时考虑白天和晚上的艺术效果,特别是晚上开灯后的效果。灯具不仅夜间使用,它在白天也是建筑装饰的一部分。故设计时应考虑白天如何与其它装饰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D) 把艺术照明形式与建筑使用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个房间内,可能进行不同的活动,要求不同的照明条件,特别是在一些展览性建筑中,不同展品要求不同的照明方式,应将它们巧妙地组合起来,创造良好的气氛。

(E) 传统的灯具艺术形式应与现代照明技术、技术条件相适应。建筑艺术照明有其特点和个性,应在继承我国传统灯具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照明技术的新光源、新材料,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点和时代气息的新灯具。

  (2) 合理选择人工光源及布置灯具 人工光源的选用影响着灯光艺术效果。在选用光源时,应该按照房间功能、照明方式、灯具形式以及要求的环境气氛全面进行考虑,从而选用最适当的光源,以便控制整个室内的光环境。在室内空间中利用光源的位置、方向和投射角度,在人和物上创造出光影效果,从而形成立体感。还可以利用光源的光强、颜色和显色性,使室内空间出现色彩丰富的环境气氛,表现出灯光的艺术效果,或者利用光源和灯具形式的配合,使两者共同发挥各自的表现力,从而强化灯光的艺术效果。在室内设计中,灯具可使灯光分布合理,限制出现眩光,提高光源的利用率,既有提供照明的功能,也有美化环境的作用。由于灯具能够为室内空间增加欣赏价值,因此灯具成为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布置灯具,对照明效果具有决定性意义。灯具的布置取决于合理的照明方式设计方案。布置方式多种多样,诸如集中式、分布式、重点式、衬托式、单一式、组合式、固定式、移动式等,而且有时要求适用于一般照明,有时又要求适用于重点照明,因此在布置时,首先要满足照明功能,其次才是满足装饰效果,真正体现实用与装饰相结合。更要考虑照明功能要求的具体条件,不可强求一律。灯具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灯光的功效,保证有效地利用光能,使光的分布合理,提高光源的利用率,同时防止或限制眩光,从而创造出舒适的光环境。灯具的形式是室内空间中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因此必须美观,能够显示出装饰效果。由于室内设计趋于现代化,根据设计要求,应该设计或选用新型灯具。特别要注意灯具的形式不宜过繁,品种和规格也不宜过多,以适应现代潮流。灯具的材料应该表现出质感、色彩和高精度的工艺水平。

网友B:
 以LED照明设计为例简介:

   LED照明应用的主要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散热、高效率、低成本、调光无闪烁、大范围调光、可靠性、安全性和消除色偏。这些挑战需要综合运用适当的电源系统拓扑架构、驱动电路拓扑结构和机械设计才能解决。 LED的相对高成本是LED照明市场目前仍难以大规模起飞的主要障碍。大多数小于25W的典型LED照明应用是标志灯、标识灯、以及替代标准的白炽灯和卤素灯。但与现有的荧光灯和白炽灯技术相比,LED初始成本较高。 另一种防止LED长时间工作过热问题的思路是采用调光解决方案。尤其是对于小于25W的LED驱动解决方案,由于PCB尺寸小,而封装空间有限,散热问题无可避免。  事实上,在这个功率范围内,LED照明灯将会取代卤素灯和紧凑型荧光灯(CFL)。此外,先进的技术为了摆脱散热问题,必须去掉对温度变化敏感的无源组件如电解电容。然而,目前大多数LED驱动器解决方案都源于电源拓扑并以此为基础,故应该考虑到温度范围的限制,因为一般产品通常基于商业标准,但照明灯却必须确保能够适应严苛的环境如工业环境。

  LED照明设计的架构选择

  LED照明系统架构选择取决于你的设计目标是低成本、高效率还是最小PCB面积。一般来说,小于25W的LED照明系统不要求进行功率校正,因此可以采取简单一些的拓扑架构,如PSR或Buck拓扑。25W-100W的LED照明应用要求进行功率校正,因此一般采用单级PFC、准谐振(QR)PWM或反激式拓扑。100W以上LED照明应用一般采用效率更高的LLC拓扑和双级PFC。低于25W功率LED照明解决方案可采用PSR或Buck拓扑,因为这一功率范围主要针对小型设计,强调设计的简单性。中等功率解决方案(25W-100W)适合于单级PFC、准谐振(QR)PWM、反激式拓扑。大功率解决方案(大于100W)则适合采用LLC、QRPWM、反激式拓扑设计。从效率角度来看,LLC和QR性能更好;而PSR方案无需次级反馈,设计简单,尺寸也比其它方案小。  对于非隔离型小于25WLED照明应用,如果输入到输出转换比低,那么简单的降压转换器可以是一个低成本和小体积的选择。

     25W-100W功率范围的典型LED照明应用是街道照明(小区道路)和像停车场这样的公共场所。功率转换效率、PFC功能的高性价比实现和高颜色品质现在是最重要的三大技术挑战。例如,在商业照明和街道照明应用中,更长得使用寿命和由此产生的更低维护成本正帮助克服较高初始成本的进入障碍。25W到100W的LED照明应用有功率因数的要求,因此需要增加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这种电路可以采用传统的两段式结构,即有源非连续模式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加DC-DCPWM变换电路,如安森美的功率因数校正控制器NCP1607,NCP1607的外围电路非常简单并可以提供很好的性能。对于高效率、低成本和小体积的LED方案而言,值得推荐的是单段的PFC电路,它可以同时实现功率因数和隔离的低压直流输出,并具有显着的成本优势,必将成为中等功率LED照明的主流方案。100W以上应用包括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照明(这里需要高达20K流明或以上的亮度、以及250W的电源输入)和专业应用,如舞台灯光照明和建筑泛光灯照明。在高功率应用中使用LED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可靠性和低功耗带来的低拥有成本。 该半桥谐振控制器工作在固定的开关频率和固定的占空比,并且该电路不需要输出侧的反馈控制回路。这使得半桥谐振DC-DC变换电路工作在效率最高的ZVS和ZCS状态。直流输出电压将跟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输出。

    终端产品的应用决定LED的拓扑结构,然后再根据LED的拓扑结构和输入电源再合理选择Buck、Boost、SEPIC、或Buck-Boost结构。一般来说,25W以下选用Buck的较多。更大功率的则倾向于选择Boost结构。效率的话两者一般都可以做到85%以上,LT3755可以做到高达97%的效率。考虑驱动部分BOM成本的时候更应该考虑整体系统成本。

网友C:
从室内照明,工业照明,道路照明,应急照明,景观照明各方面出发,需求不同,考虑重点不同!

网友C:
一、室内照明考虑因素

      现代室内设计涉及的面很广,但是设计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这些方面的内容,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1、 室内空间组织和界面处理

  室内设计的空间组织,包括平面布置,首先需要对原有建筑设计的意图充分理解,对建筑物的总体布局、功能分析、人流动向以及结构体系等有深入的了解,在室内设计时对室内空间和平面布置予以完善、调整或再创造。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建筑功能发展或变换,也需要对室内空间进行改造或重新组织,这在当前对各类建筑的更新改建任务中是最为常见的。室内空间组织和平面布置,也必然包括对室内空间各界面围合方式的设计。

  室内界面处理,是指对室内空间的各个围合——地面、墙面、隔断、平顶等各界的使用功能和特点的分析,界面的形状、图形线脚、肌理构成的设计,以及界面和结构的连接构造,界面和风、水、电等管线设施的协调配合等方面的设计。

  附带需要指明的一点是,界面处理不一定要做“加法”。从建筑的使用性质、功能特点方面考虑,一些建筑物的结构构件,也可以不加装饰,作为界面处理的手法之一,这正是单纯的装饰和室内设计在设计思路上的不同之处。

  室内空间组织和界面处理,是确定室内环境基本形体和线形的设计内容,设计时以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为依据,考虑相关的客观环境因素和主观的身心感受。

  2、 室内光照、色彩设计和材质选用

  正是由于有了光,才使人眼能够分清不同的建筑形体和细部”,光照是人们对外界视觉感受的前提。室内光照是指室内环境的天然采光和人工照明,光照除了能满足正常的工作生活环境的采光,照明要求外,光照和光影效果还能有效地起到烘托室内环境气氛的作用。

  色彩是室内设计中最为生动、最为活跃的因素,室内色彩往往给人们留下室内环境的第一印象。色彩最具表现力,通过人们的视觉感受产生的生理、心理和类似物理的效应,形成丰富的联想、深刻的寓意和象征。

  光和色不能分离,除了色光以外,色彩还必须依附于界面、家具、室内织物、绿化等物体。室内色彩设计需要根据建筑物的性格、室内使用性质、工作活动特点、停留时间长短等因素,确定室内主色调,选择适当的色彩配置。

  材料质地的选用,是室内设计中直接关系到实用效果和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巧于用材是室内设计中的一大学问。饰面材料的选用,同时具有满足使用功能和人们身心感受这两方面的要求,例如坚硬、平整的花岗石地面,平滑、精巧的镜面饰面,轻柔、细软的室内纺织品,以及自然、亲切的本质面材等等。室内设计毕竟不能停留于一幅彩稿,设计中的形、色,最终必须和所选“载体”——材质,这一物质构成相统一,在光照下,室内的形、色、质融为一体,赋予人们以综合的视觉心理感受。
  3、 室内内含物——家具、陈设、灯具、绿化等的设计和选用

  家具、陈设、灯具、绿化等室内设计的内容,相对地可以脱离界面布置于室内空间里,在室内环境中,实用和观赏的作用都极为突出,通常它们都处于视觉中显著的位置,家具还直接与人体相接触,感受距离最为接近。家具、陈设、灯具、绿化等对烘托室内环境气氛,形成室内设计风格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室内绿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具有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室内绿化具有改革室内小气候和吸附粉尘的功能,更为主要的是,室内绿化使室内环境生机勃勃,带来自然气息,令人赏心悦目,起到柔化室内人工环境,在高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协调人们心理使之平衡的作用。

  上述室内设计内容所列的三个方面,其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光、色、形体让人们能综合地感受室内环境,光照下界面和家具等是色彩和造型的依托“载体”,灯具、陈设又必须和空间尺度、界面风格相协调。

  人们常称建筑学是工科中的文科,现代室内设计能否认为是处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汇点?现代室内设计与一些学科和工程技术因素的关系极为密切,例如学科中的建筑美学、材料学、人体工程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心理和行为学等等;技术因素如结构构成、室内设施和设备、施工工艺和工程经济、质量检测以及计算机技术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等等。
室内设计的分类

  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类同,从大的类别来分可分为:
  1、居住建筑室内设计;
  2、公共建筑室内设计;
  3、工业建筑室内设计;
  4、农业建筑室内设计。

  各类建筑中不同类型的建筑之间,还有一些使用功能相同的室内空间,例如:门厅、过厅、电梯厅、中庭、盥洗间、浴厕,以及一般功能的门卫室、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等。当然在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中,这些室内空间的规模、标准和相应的使用要求还会有不少差异,需要具体分析。

  各种类型建筑室内设计的分类以及主要房间的设计如下:

  由于室内空间使用功能的性质和特点不同,各类建筑主要房间的室内设计对文化艺术和工艺过程等方面的要求,也各自有所侧重。例如对纪念性建筑和宗教建筑等有特殊功能要求的主厅,对纪念性、艺术性、文化内涵等精神功能的设计方面的要求就比较突出;而工业、农业等生产性建筑的车间和用房,相对地对生产工艺流程以及室内物理环境的创造方面的要求较为严密。

  室内空间环境按建筑类型极其功能的设计分类,其意义主要在于:使设计者在接受室内设计任务时,首先应该明确所设计的室内空间的使用性质,也即是所谓设计的“功能定位”,这是由于室内设计造型风格的确定、色彩和照明的考虑以及装饰材质的选用,无不与所设计的室内空间的使用性质,和设计对象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住宅建筑的室内,即使经济上有可能,也不适宜在造型、用色、用材方面使“居住装饰宾馆化”,因为住宅的居室和宾馆大堂、游乐场所之间的基本功能和要求的环境氛围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C:
二、工厂照明设计考虑因素

1.照明方式的选择

  (1)对于照度要求较高,工作位置密度不大,单独采用一般照明不合理的场所宜采用混合照明。

   (2)对作业的照度要求不高,或当受生产技术条件限制,不适合装设局部照明,或采用混合照明不合理时,宜单独采用一般照明。

   (3)当某一工作区需要高于一般照明照度时可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4)当分区一般照明不能满足照度要求时应增设局部照明。

  (5)在工作区内不应只装设局部照明。

2.照度标准

  工厂照明设计的照度值应根据国家标准GB 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规定选取。该标准规定了十六大类工业建筑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值。各类工厂更为具体的工作场所的照度标准还应按相关行业的规定。

3.照明质量

  照明质量是衡量工厂照明设计优劣的标志。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选用效率高和配光曲线合适的灯具。根据灯具在厂房房架上悬挂高度按室形指数尺,值选取不同配光的灯具。

   当RI=0.5~0.8时,宜选用窄配光灯具;

   当RI=0.8~1.65时,宜选用中配光灯具;

   当RI=1.65~5时,宜选用宽配光灯具。

   (2)选用色温适当和显色指数符合生产要求的照明光源。

   (3)达到规定的照度均匀度:作业区域内一般照明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作业区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5。

   (4)满足照明直接眩光限制的质量要求:统一眩光值(UGR)按GB 50034-2004之规定。即一般允许值为22,精细加工值为19。

   (5)采取措施减小电压波动、电压闪变对照明的影响和防止频闪效应。

   (6)照明装置应在允许的工作电压下工作,在采用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的场所应采用补偿电容器,以提高其功率因数。

4.工业照明光源选择

  光源应根据生产工艺的特点和要求选择。照明光源宜采用无极灯(无极灯祥情请参照此词条)、三基色细管径直管荧光灯、金属卤化物灯或高压钠灯。光源点距地高度在4m及以下时宜选用无极灯和细管荧光灯;高度较高的厂房(6m以上)可采用无极灯和金属卤化物灯,无显色要求的可用高压钠灯。

  工厂照明的下列场所适合使用无极灯:

   1. 灯具要频繁开关、瞬时启动的场所;

   2. 有行车作业,需要避免产生眩光的场所;

   3. 用灯时间长,用电量大,需要节能、节电、省钱的场所;

   4. 需要严格识别颜色的场所(如光谱分析室、化学实验室等)。

   工厂照明的下列场所可使用白炽灯:

   (1)对防止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场所。

   (2)开关灯频繁的场所。

   (3)照度要求不高,照明时间较短的场所。

   (4)局部照明及临时使用照明的场所。

   在需要严格识别颜色的场所(如光谱分析室、化学实验室等)宜采用高显色三基色荧光灯。

5.灯具选择

  工厂照明用灯具应按环境条件、满足工作和生产条件来选择,并适当注意外形美观,安装方便和与建筑物的协调,以做到技术经济合理。

6.照度计算

      厂房照明设计常用利用系数法进行照度计算。对某些特殊地点或特殊设备的水平面、垂直面或倾斜面上的某点,当需计算其照度值时可采用逐点法进行计算。

7.工厂照明线路的敷设方式

  厂房照明支线一般采用绝缘导线沿(或跨)屋架用绝缘子(或瓷柱)明敷的方式。当大跨度厂房屋面结构采用网架型式时,除上述方式外,还可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穿钢管沿网架敷设。爆炸和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照明线路一般采用铜芯绝缘导线穿水煤气钢管明敷。在受化学性(酸、碱、盐雾)腐蚀物质影响的地方可采用穿硬塑料管敷设。根据具体情况,在有些场所也可采用线槽或专用照明母线吊装敷设。

8、节能考虑

网友C:
三、道路照明

道路设计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路面平均亮度、路面亮度总均匀度、路面亮度纵向均匀度、眩光控制、环境比、诱导性等。

1.路面平均亮度(Lav)

     它是用来表示道路路面总体亮度水平的一个评价指标,系按照国际照明委员会(简称 CIE)有关规定在路面上预先设定的点上测得的或计算得到的各点亮度的平均值。它是决定能否看见路面上的障碍物的最重要的指标。

2.路面亮度总均匀度(Uo)

     它是路面上最小亮度与平均亮度的比值。良好的视功能要求路面上的最小亮度和平均亮度相差不能过大,否则,亮的部分会形成一个眩光源,从而影响驾驶员的视觉。

3.路面亮度纵向均匀度(V1)

      它是指同一条车道中心线上最小亮度与最大亮度的比值。如果在一条车道的路面上,反复出现亮带和暗带,形成所谓“斑马效应”,会使得在这条车道上行驶的驾驶员感到十分烦躁,进而影响到人的心理,造成交通隐患。所以,在同一条车道中心线上的最小亮度和最大亮度的差别不能过大。

4.眩光控制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者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觉或降低观察目标或细部的能力的视觉现象。眩光分为失能眩光和不舒适眩光两类。失能眩光损害视看物体的能力,直接影响到驾驶员观察物体的可靠性。不舒适眩光一般会引起不舒适的感觉,影响到驾驶员在进行作业时的舒适程度。
      失能眩光用相对阈值增量(TI)来表示,它表示当存在眩光源时,为了达到同样看清物体的目的,在物体及其背景之间的亮度对比所需要增加的百分比。
      不舒适眩光通常是通过主观评价来确定其等级,它们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5.环境比

      道路照明的主要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明亮的路面,使得路面上的物体能够以这样一个明亮的路面为背景而被车辆驾驶员看到。然而,路面上较高物体的上半部分、靠近路边的物体、或者是位于弯道处的物体等,它们的背景是道路的周边环境,因此,对于道路周边的照明也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有助于驾驶员更好地观察并且及时作出判断。
      环境比是与车行道两侧边缘相邻的5m宽的带状区域(如果空问不允许时可以窄一些)的平均照度与该车道上5m宽的带状区域或1/2宽度的车道上(通过比较选择较小者)的平均照度之比。对于双向车行道,应该将两个方向的车行道一起作为单行线处理,除非它们之间设置有10m以上宽度的分车带。

6.诱导性

      道路照明的诱导性对于交通安全和舒适性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道路照明的设计中应该保证诱导性方面的要求,但是,诱导性不能用光度参数来进行表示。诱导性分为视觉诱导和光学诱导,两者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
视觉诱导系指通过道路的诱导辅助设施使驾驶员明确自身所在位置以及道路前方的走向。这些诱导辅助设施包括路面中线、路缘、路面标志、应急路栏等。
      光学诱导系指通过灯具和灯杆的排列、灯具的外形外观、灯光颜色等的变化来标示道路走向的改变或是将要接近道路的交叉口等特殊地点。

网友C:
四、应急照明设计

一、应急照明的分类

    弄清三类应急照明的每一类含义、作用和如何设计,特别是疏散照明的作用。疏散照明的功能,应为疏散通道提供向出口方向行走所必须的照度,并应清楚地标志出口位置。根据这些功能,疏散照明友应分为两种类别:一是疏散照明等——为疏散通道提供必要的照度;二是疏散标志灯——为标志和指示出口之用。这两类灯的作用不同,灯的形式、安装位置都不同,不能混淆。尤其是疏散指示灯,还有很多国际上通用的表达方式和技术要求,不可随意应用。

二、应急照明的照度

      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CIE及美国的规定,建议时间至少应做到在疏散通道地面中心线上产生的票据制度不应低于0.5Lx。并应保持较好的均匀度。
      至于安全照明和备用照明的照度,《工标》规定不应低于一般照明的5%和10%,这是通用原则,我认为设计中应考虑以下两条特点,区别对待:
      第一是某些特定场所应提高照度,如手术台,应保持和正常照明相同照度;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如国际会议中心、国际比赛体育馆等,还有消防指挥中心等场所,都应有和正常照明相同的照度。
      第二是某些场所的备用和安全照明,如消防控制室、发电机房、配变电站等,主要是保证必要的工作和操作部位所需的照度,可不要求整个房间或场所达到规定的均匀度。

三、应急照明的转换时间和持续工作时间

这两项标准在《工标》及《民标》中均没有规定。根据CIE规定要求说明如下。
1、正常电源中断,转换到应急电源供电的转换时间要求:
(1)、疏散照明,不应大于15S。这是考虑了适应应急发电机自
起动条件,如使用其它应急电源,应争取更短。
(2)、安全照明,不宜大于0.5S。因涉及人身安全更为直接,要求较高,应急电源只能使用电网线路自动转换或蓄电池。
(3)、备用照明,不应大于15S。对于有爆炸危险的生产场所等,应视工艺生产特点,按需要确定更短时间;对于商场的收款台之类场所,为防止抢窃,不宜大于1.5S。
2、由应急电源供电时,应急照明持续时间要求:
(1)、疏散照明,不宜小于30min。主要应考虑发生火灾或其它灾害时,人员疏散、在建筑物内搜寻人员、救援等需要的时间。对于超高层建筑、规模特大的多层建筑、大型医院等,宜考虑更长持续时间,如45、60、90min。
(2)、安全照明和备用照明,应视生产、工艺特点及持续时间长短确定。象特别重要的公共建筑、通讯中心、广播台、电视台、发电及配变电中心、交通枢纽等场所,应长时间持续工作。

四、应急照明的电源

1、作为应急照明的电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1)、来自电力网与正常电源分开的线路;
(2)、应急发电机组;
(3)、蓄电池组 包括集中设置的、分区设置的、应急灯内自带的蓄电池组三种形式;
(4)、同时具备以上三类电源中的两种以至三种的组合。
2、来自电网的备用电源特点和应用

这种形式应用普遍,转换快,可靠,持续时间长。在大中城市、大中型工厂等,往往比较容易取得这种电源。一般说,公共建筑、厂房内,由于生产、工作需要,具有电网备用应急电源时,首先利用它作为应急照明电源。反之,专门为应急照明而设置,则不经济合理。所以,设计时,应统一安排电力设备和应急照明的电源和应急电源,以求经济合理。对于继续维持生产的备用照明,消防水泵房的备用照明,应与生产电力设备、消防泵使用同一备用电源,一般取自电网。
3、应急发电机组的特点和应用
电源中断后,应急发电机组投入运行需要较长时间。经常处于后备状态的机组,停电时自起动时间约需15S,因此只能作为疏散照明和备用照明的应急电源。而不能单独用于安全照明。专为应急照明设置的发电机组,通常是不经济的,也不合理。在高层建筑常常是为消防要求设置的,如香港就规定8层以上的公共建筑应设发电机组作应急电源;在某些工业生产厂房或通讯、交通秩序也往往是和生产、运行的电力设施需要一起考虑。
4、蓄电池组的特点和应用
蓄电池可靠性高,转换迅速,能适应各类应急照明。缺点是容量小,持续时间较短,需要经常维护检查,在重要的公共建筑、重要的地下建筑,有时和其它应急电源配合使用;在小型公共建筑,如小型旅馆,取得电网备用电源较困难时,用蓄电池较为合算。
不间断电源装置(UPS)是一种集中或分区集中设置的蓄电池供电方式,其各项性能指标都很高,但价格也高,一般应急照明不宜选用。但像计算机站等建筑内已有UPS,且容量能满足要求时,可利用UPS供给本场所内的应急照明是适宜的。中心变配电所设有蓄电池直流屏时,可利用它供给本所内的备用照明。
5、组合电源的应用
同时设置有两种以至三种应急电源,当然可靠性更高,但投资更大,一般只在重要的公共建筑、高层建筑中采用。一般说,设置几种电源是根据该建筑的生产和消防电力设施要求确定的,专为应急照明设置并不太多。

五、疏散照明的设置

      疏散照明应根据建筑物的层数、规模大小、复杂程度、建筑物内铁路和活动的人员多少、建筑物的功能、生产或使用特点等因素确定。我认为应突出考
虑以下情况:第一是高层或多层的公共建筑;第二是在建筑物内活动的人员不熟悉建筑物内的情况;第三是建筑物内人员众多。根据这些原则,应设置疏散照明的建筑主要有:人员众多的公共建筑,如大会堂、剧场、影院、文化宫、体育场所、展览馆、博物馆、旅馆、候机楼、大中型候车厅、大中型商场等;地下建筑,如地铁站、地下商场、旅馆、娱乐场所等;特别重要的人员众多的大型工业厂房。对于一般办公楼。9层以下的普通住宅楼,一般工业厂房,考虑到我国当前经济状况,可暂不设置。
2、疏散照明的布置
疏散照明按功能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指示出口方向的疏散标志灯;二是照亮疏散通道的疏散照明灯。下面分别说明其布置和安装要求。
(1)、疏散标志灯的布置及安装
在需要设疏散照明的建筑内,应按以下原则布置:即在建筑物内疏散走道上或公共厅堂内任何位置的人员,都能看到疏散标志,以指示疏散方向,直至到达出口。
以下分别说明出口标志和指向标志的布置要求。
(a)、出口标志的布置及安装
应布置在通向室外的出口和应急出口;多层建筑内各楼层通向疏散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的门上;大面积厅、堂、馆通向室外或疏散通道的出口处。
出口标志应安装在出口门内侧,不应装在楼梯间侧,其标志面应朝向疏散通道,并尽量与走道轴线垂直。通常安装在门上方,也可在门侧或门上方顶棚下,距地高度为2.0-2.5m为宜。过低对安全不利,也不便远处看清;过高则在火灾时烟雾可能避光线而看不见。可以明装或嵌墙暗装,按建筑装饰要求而定。当出口门位于疏散走道的侧面时,则不能嵌墙暗装,因为标志面要与走道方向垂直,故应伸出墙面或挂在门上方的顶棚下。当出口门内两侧都有疏散走道时,应装设双面都有图形或文字标志的出口标志。
(b)、指向标志的布置和安装
指向标志布置在:疏散走道拐弯处;疏散走道直线段离出口标志20m以上时,恐看不清出口标志,应加指向标志。也就是说,在疏散走道任何段能看到出口标志或指向标志,视线距离不超过20m。
指向标志一般装在走道侧墙上,距地面高度不宜大于1m。低位安装主要是防止烟雾遮挡。美国有安装在走道边地面上。位置较低时,应考虑防机械损伤和触电措施。从便于视看来说,又不宜嵌入墙内暗装。一般宜采取嵌墙内但突出墙面30-40mm。突出的透光罩应使用不碎的玻璃或胶片,并不应有突出尖锐的棱角和固定件。需要装在较高的位置时,在墙上高2m左右为宜,在顶棚下可2.0-2.2m。
指向标志通常用“箭头”表示疏散方向,其标志面应尽量与走道方向垂直,以便疏散走道上的人们能看清标志面。
(2)、疏散照明灯的布置和安装
疏散照明灯应沿疏散走道均匀布置,注意走道拐弯处,交叉处、地面高度变化处以及火灾报警按钮等消防设施处有必要;还有疏散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电梯候梯间等处;人员众多的会堂、剧场、体育馆、博物馆、大中商场等。
疏散照明灯通常是利用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如1/2或1/3,其间距不宜太大,并选用沿走道纵向具有宽配光的灯具,以提高均匀度。

六、安全照明的设置

1、哪些场所要设置安全照明
安全照明是在正常照明熄灭时确保处在潜在威胁中的人安全而设,强调极快地提供照明,保证人的安全。它和疏散照明不同,后者在灾害时保证人员撤离建筑物的安全之用。以下几类场所宜设置安全照明:
(1)、因照明熄灭,黑暗中可能导致人员创伤、灼伤等严重危险的生产场所,如刀具裸露的圆盘锯等。
(2)、照明熄灭将延误工作和操作时间,如医院中危及患者生命的手术室、急救室等。
(3)、人员密集又不熟悉建筑内环境,照明熄灭容易引起惊恐而导致伤亡的场所,和难以同外界交流的电梯内。
2、安全照明的布置
安全照明多数不要求照亮整个房间,或不要求规定的均匀度,可以只照亮某一个或几个工作面。而且常常要求有一定方向性的照明。
可以装设定向性灯具,有的可利用工艺设备的局部照明灯。

七、备用照明的设置

1、需要装设备用照明的场所
备用照明应根据场所的生产、工作和运行特点而定,各种行业有自己的特殊要求。以下列举几类需要备用照明的场所:
(1)、断电后需要有照明以进行必要的操作、处置,否则将可能造成爆炸、火灾、中毒等事故的场所,或造成生产流程破坏或混乱,或加工、处理的贵重部件损害的场所。
(2)、照明熄灭将造成系统运行、操作或工作无法继续运行,从而导致很大的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场所,如通讯中心、电视台、广播电台、铁路或航空枢纽、发电站、中心变电站、重要的动力供应站、城市供水设施,还有国家大会堂、国际会议中心、国际比赛场馆、高级宾馆等。
(3)、照明熄灭将妨碍消防工作的想法控制中心或指挥中心、消防设施间等。
(4)、重要的地下建筑,如地下铁路车站及运行室、地下旅馆、商场及娱乐所等。
  (5)、照明熄灭将造成现金或贵重物品被窃的场所,如商场的贵重物品售货区、收款台、自选商场 。
2、备用照明的布置
(1)、备用照明应与正常照明统一布置,以求经济、合理、整体协调。
(2)、断电后要求继续坚持工作或需要进行必要的操作、处置的场所,备用照明灯要布置在需要工作、操作的主要部位。
(3)、照明熄灭后整个场所都要继续工作的,应利用正常照明灯具的一部分作为备用照明;当备用照明要求与正常照明保持相同照度的重要公共建筑,应利用正常照明全部灯,而不另装灯具,在电源故障时转换到应急电源供电。

八自带电源型应急灯的技术要求

      自带电源型应急灯除具有光源、灯具外,还应包括蓄电池组、逆变器、充电电路及控制保护电路等。可以用作各类应急照明灯,更多地用于疏散标志灯。其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1、蓄电池:要求使用全封闭、免维护、尺寸小的充电型电池,一般应使用镉镍电池,条件较优越也可铅酸电池,但尺寸较大,寿命较短,但不应使用汽车蓄电池,更不允许用原电池。
蓄电池在正常充放电条件下,使用寿命应不小于4-5年,或按全充放电循环考核,不少于400次。对于铅酸电池,不应少于200次。
电池的再充电时间不应少于24h。
2、应有逆变、控制、保护及充电等环节。一般应有过充电保护。对于铅酸电池,还必须设过放电保护,至于镉镍电池,过放电影响较小。
3、逆变电路应保证一定的流明效率。即从正常电源供电转换到蓄电池供电后,光源输出光通量的比例。对于非持续运行应急灯,转换到蓄电池供电5S后的光通量要求不低于其额定光通量的80%。这个数位各国规定不同,有的国家规定可由生产厂洽定,甚至可以定为5%以致50%,照明设计中应特别注意,不能一律按光源的额定通量计算应急照明照度,要根据生产厂洽定的数据计算。
4、电池放电终了时的电压不应低于额定电压的80%。有些国家规定了更高地比例。放电终了,应该是指该应急灯规定的应急持续工作时间的终了。
3、应急灯内的电池组与光源间,不应装设手动操作开关。应急灯的正常电源侧应装设短路保护;另外还要有充电指示灯和试验按钮。

九、疏散标志的技术要求

1、疏散标志包括出口标志和指向标志,标志面应清晰、直观、便于视看;对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适用,最好是图形标志,而且是国际标准和通用的图形和文字。
中国照明学会室内照明委员会和北京市消防局编制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应急灯安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对疏散标志的图形、文字表示方法,作图、书写要求及尺寸,都作了规定。1990年颁布后,统一了北京各生产厂的产品,
其他省市的一些生产厂,也在按该标准生产。
图形标志有奔跑现状的人(向左或向右)和箭头两种,都和国际标准统一。文字标志统一使用“出口”、“安全出口”两种。过去有的使用“太平门”、“非常口”等文字标志都不够确切,不应再使用;至于“紧急出口”的部分文字笔画太多,不好书写,也不易辨认清楚。用英文标志时,按国外写法统一用“EXIT”。标志可用一种图形,也可用两种。同时使用奔跑的人和箭头时,两者的方向必须一致。双向有出口的指向标志,应使用双向箭头,而不能用奔跑的人。
2、疏散标志的尺寸:标志面板及图形文字部分的尺寸,北京地方标志作了原则规定。尺寸大小与视距有关,并应考虑安装位置、装饰要求和灯管尺寸而定。一般说,标志的长边应为短边的2.5倍。
3、标志面板和图形文字的颜色
面板背景一般用绿色,图形文字用白色。深色背景和浅色图形,具有更高的辨认性,使图形更鲜明。必要时,也可用绿色图形文字,白色背景。安全出口标志使用绿色是国际通用规则,符合国际《安全色》的规定。至今仍使用红色是不正确的,必须改正。
绿色和白色符合《灯光信号颜色》(GB8417)的有关色度坐标规定。
4、标志面的亮度和亮度比
疏散照明不用照度衡量,而是考核其标志面的亮度值。按CIE指南规定,标志面板及图形文字呈现的最低亮度不应小于15cd/m2,而最高亮度不应大于300cd/m2;同一标志面上最低与最高亮度之比不应大于1:10。规定下限是为了能看清,上限是限制眩光。用于影剧院娱乐场所,标志面亮度宜取下限值。

网友C:
五、景观照明设计

景观照明设计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

第一:地形设计。这里牵涉一个概念,大景观的概念。从苏州园林到法国园林,景观设计师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在围墙里面造院子。而现在我们是连围墙和园子的照明设计一块造。

第二:步道宜窄,线形宛转曲胜直。虽然不是所有的园林景观设计里面一定要用到曲线,但作为休闲的园林景观设计这一点就很重要,步道一定要用到曲线,一定要窄。现在,在各地都可以看见修得很宏伟的大道,这些大道都非常宽阔、非常壮观、视觉冲击力也非常大,但是作为居住区的景观设计,未来的趋向是把道路的面放窄,而且越窄越好,越窄才能越休闲,景观设计要强调给人一种很舒适、很宜人的环境。

第三:广场宜小,隐形外延贵绿荫。目前国内很多园林景观的照明设计中,仅仅从视觉的冲击力考虑,许多广场构图非常完整,里面的每一个铺装的花纹很清楚很漂亮,其实,园林景观的设计应该让人喜闻乐见,让整体环境得到融洽,同时允许大量的植物和地形穿插到广场中间而不是挡在外面,这样的设计拿出来以后不留痕迹。

第四:密植分层,木色秀润掩墙基。一些照明设计师十分注重运用那些具备很强现代感和设计感的因素--街灯做得很现代,但为了它们能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周围就不要植物,或把植物也搞得很规整。虽然这样的环境被很多人视为时尚,但实际上并不使人真正感到舒适。

第五:自然坡岸,经营水景可用巧。北方地区在园林中做水景不容易,好不容易做了一小潭水,围了一圈是平台,或者围了一圈步道,让人沿着水走一圈,结果是什么?你做了一圈步道以后,水和步道的交界面就成了竖向的,硬的——水景反而没有了。所以在园林照明设计中做水景一定要注重坡岸设计。景观照明设计就是要调动很多材料的因素,通过色彩的对比和材料的变化,来共同营造休闲的感觉。

第六:弱化通路。目前国内很多景观设计中都有一个消防车道的问题,使得景观设计很困难。所以很多景观照明设计师就像面对建筑物一样看待消防车道——这是规划确定了的,照明设计只是在这之外进行填缝。实际上是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功能性的东西软化,如果能够把消防车道照明设计结合在步行广场照明设计里面,就能够让它成为整体设计的一部分。

网友D:
搞一大堆材料 挺好的 以后用到的时候方便查阅

网友E:
1、因地制宜,如果该地方很难买到节能灯,总不能以安装节能灯的考虑;不然耗电量就需要考虑了。

2、既然是照明,自然合适的亮度最关键。由于不同时间或不同季节需要的亮度可能不同,需要考虑多组设计;

3、维修方便,不管是房间还是柜体上的照明,都应该便于检修,再长寿的灯也是需要更换的,说不定还有意外发生的;

网友F:
在设计前要先了解现场是工业还是民用,其防爆要求等级。电源的引入,要考虑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影响。

计算总的耗电量和电流的大小,选择总线和分支电缆的规格,其规格要大于最大承载电流。

设计总的断路器和空气开关及电表,然后对各分支电路设置空气开关和电表,工业场合要设计防爆接线箱和断路器,做好接地。

合理布线,对其从各分支流出的电源要合理布线,防爆现场要走穿线管和防爆接线盒,其各接线盒穿线管要可靠接地,民用走线要穿管(隐藏走线)或做好线槽(明线)。在铺设上要考虑维修维护的方便性和美观性。

终端的处理,在照明终端要做好线头的处理及安装牢固性,对防爆现场要选用防爆灯具和保护罩,普通照明要美观牢固。

工程施工,做到认真,对线缆的施工要做到保护层的完整,施工完成要彻底检测所有分支线路的接线情况。

调试,施工完成检查无误后,试灯,各个分支分别投用和总的投用,观察各电路的情况和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影响。

网友G:
场地、安装、亮度、维修、成本等各项因素都要考虑。

网友H:
额,各位老师我就是来打酱油的,我就狠狠偷学了

网友I:
        在当前,市场上的节能灯生产厂家和品牌繁多,技术品质参差不齐。特别是其光效高低和节电率差异较大。正确鉴别节能灯光效高低,对于科学推广应用节能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如何直观鉴别节能灯光效高低,介绍一点简单易行的方法,供参考。

一、需科学理解的几个物理概念

1、节能灯光效:是表征节能灯,将电能转换成光能量效率高低的一个物理量。单位是:流明/瓦特(Lm/W)。光效越高,节能灯越节电。节能灯实际光效高低,决定于荧光灯管和电子镇流器本身的技术品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匹配合理程度。

2、节能灯有效视觉光效:节能灯产生发出的光能量,包含可见光和不可见光两部分。有效视觉光效是表征节能灯产生的光能量中,能被人的肉眼视觉感觉到的,那一部分可见光多少的一个物理量。有效视觉光效为纯数字物理量,它表明的是光源的有效性。其数学表达式为:有效视觉光效=量电光源产生的光量人肉眼感觉到的光能能节能灯实际有效视觉光效高低,与荧光灯管和电子镇流器本身的技术品质有直接关系。采用稀土三基色高光效荧光粉生产的灯管,匹配交流-直流-交流(AC-DC-AC)变换频率,高于40Khz 的高频率电子镇流器的节能灯。有效视觉光效就高,节能灯实际亮度和节电率就高。

3、节能灯亮度:指的是人在看节能灯时,眼睛感觉到的光亮度。亮度高低决定于节能灯的色温和节能灯的光能量,节能灯的光能量多少是决定性因素。节能灯的光能量越多,亮度就越高。特别说明,节能灯的亮度。人的视觉感有时受色温影响较大。在光能量相同的节能灯中,色温高的节能灯会产生亮度高的视觉感。这种“高亮度“节能灯,照度并不比其它节能灯高,光效并不比其它节能灯高,只是一种刺眼的“虚假亮“。在购买节能灯时,请予特别注意。

4、节能灯照度:是表征节能灯照射到周围空间和地面上的光能量多少的一个物理量。节能灯照射到周围空间和地面上的光能量越多,照度就越高。在实际应用中,照度这个物理量比效具有实际意义。

5、亮度和照度,两个物理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影响节能灯亮度和照度高低的物理量是共同的,即:节能灯产生发出的光能量。在节能灯电功率一定时,更进一步的

理解,应是节能灯有效视觉光效的高低。不同点是:影响节能灯亮度的光能量,是节能灯表面辐射出来的光能量多少。

        影响节能灯照度的光能量,是节能灯辐射到被照面(如墙壁、地面、作业台面)上的光能量多少。亮度与照度,两者位置不同,数量关系不同,外界影响因素也不同。在实际生产、生活照明设计和测量中,主要评估照度这个物理量的数值高低。

网友J:
没有设计过大型的项目。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额,各位老师我就是来打酱油的,我就狠狠偷学了

网友J:
我这里有一篇英文资料,是关于照明设计的,现贴出如下:

因为本人的英文也不敢恭维,所以没敢贸然翻译。大家将就着看吧!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

Good light is needed to create optimum visual conditions indoors. When planning a lighting installation a number of factors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interact to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DIAL has listed these factors as Ten Guidelines for Right Light. This is a useful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reating lighting solution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user to the full and provide efficient working conditions.
1. Adequate illumin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uman eye largely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illuminance in the visual field. As illuminance increases, motivation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are also enhanced, while the tendency to make mistakes declines. (Cf. Ambient Lighting, Illuminance)
2. Harmonious distribution of luminance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luminance on the various surfaces makes an interior visually interesting. Inadequate or excessive contrast, on the other hand, causes visual strain and fatigue. (Cf. Contrast, Luminance, Brightness, Uniformity)
3. Adequate glare control
Glare in an interior is rarely so severe that visual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ut it can be irritating and cause eye strain. (Cf. Glare, Direct Glare Control, VDU Workstations)
4. Good contrast rendition
Contrast is necessary for the human eye to be abl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objects and their background. A lighting system with good contrast rendition does not cause reflected glare even on shiny surfaces and documents, so that text is easy to read even on glossy paper. (Cf. Contrast, Contrast Rendering Factor)
5. The right direction of incidence
The direction of incidence of light is important for Contrast Rendition, as it determines the angle at which any reflections can be seen. At the same time it influe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light and shadow, which is the key to three-dimensional vision on the one hand, and can be irritating or even dangerous in the case of heavy shadows, on the other.
6. Pleasant shadow conditions
Shadows reinforce three-dimensional vision and facilitate orientation. Good shadow conditions are the product of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diffuse light and directed light. (Cf. Shadow Conditions)
7. Suitable color appearance
In the course of the day the light appearance of natural daylight changes. Artificial light can also be produced with different light appearances or colors so as to support various lighting functions and moods. (Cf. Color Appearance)
8. Natural color rendition
Only the spectral colors that are contained in the incident light can be reflected by an object and perceived by the human eye. Color Rendition is a measure of the ability of an artificial light source to show the natural colors of an object.
9. Effective lighting atmosphere
Light affects our mood and feeling of wellbeing. The result is a subjective, more or less unconscious impression of an interior and its light. In recent years more attention has also been paid to the importance of a positive lighting atmosphere for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various rules listed here,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involve objective and quantifiable parameters, this aspect of good lighting planning also requires a degree of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play of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a fine feeling for good light.
10. Efficient energy consumption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modern lighting planning is the careful and economical use of energy. The various solutions now available relate not only to new installations, however, but also to retrofitting and refurbishing old and inefficient systems.

网友L:
照明设计第一是安全防火;其次是满足照明场所的照度;再次是美观。

防火要求一票否决。

网友A:
照明设计可以参考《照明设计手册》,现摘录第6章工厂照明部分内容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节 工厂照明设计要点
一、工厂照明设计范围及其种类
工厂是生产既定产品的场所,一般由厂房,办公及其他附属用房,各类户外装置,站、场、道路等组成。
工厂照明设计范围包括室内照明,户外装置照明,站、场照明,地下照明,道路照明,警卫照明,障碍照明等。
(1)室内照明:厂房内部照明及办公等附属用房内部照明。
(2)户外装置照明:为户外各种装置而设置的照明。例如造船工业的露天作业场,石油化工企业的釜、罐、反应塔,建材企业的回转窑、皮带通廊,冶金企业的高炉炉体、走梯、平台,动力站的煤气柜,总降压变电站的户外变、配电装置,户外式水泵站冷却架(塔)和户外式通风除尘设备等的照明。
(3)站场照明:车站、铁道编组站、停车场、露天堆场等设置的照明。
(4)地下照明:地下室、电缆隧道、综合管廊及坑道内的照明。
(5)道路照明:工厂厂区公路及其他道路的照明。
(6)警卫照明:沿厂区周边及重点场所周边警卫区设置的照明。
(7)障碍照明:厂区内设有特高的建、构筑物,如烟囱等,根据地区航空条件,按有关规定需要装设的标志照明。

二、工业厂房的特点及其分类
1.工业厂房特点

工业厂房按其建筑结构型式可分为单层工业建筑和多层工业建筑。多层工业建筑的厂房绝大多数见于轻工、电子、仪表、通信、医药等行业,此类厂房楼层一般不是很高,其照明设计与常见的科研实验楼等相似,多采用荧光灯照明方案。机械加工、冶金、纺织等行业的生产厂房一般为单层工业建筑,并且根据生产的需要,更多的是多跨度单层工业厂房,即紧挨着平行布置的多跨度厂房,各跨跨度视需要可相同或不同。
单层厂房在满足一定建筑模数要求的基础上视工艺需要确定其建筑宽度(跨度)、长度和高度。厂房的跨度B:一般为6、9、12、15、18、21、24、27、30、36m……。厂房的长度L:少则几十米,多则数百米。厂房的高度H:低的一般5~6m,高的可达30~40m,甚至更高。厂房的跨度和高度是厂房照明设计中考虑的主要因素。另外,根据工业生产连续性及工段间产品运输的需要,多数工业厂房内设有吊车,其起重量轻的可为3~5t,大的可达数百吨(目前机械行业单台吊车起重量最大可达800t)。因此,工厂照明通常采用装在屋架上的灯具来实现。
2.工业厂房的分类
根据产品生产特点,工业厂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一般性生产厂房:正常环境下生产的厂房。
(2)爆炸和火灾危险性生产厂房:正常生产或储存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物的厂房。
(3)处在恶劣环境下的生产厂房:多尘、潮湿、高温或有蒸汽、振动、烟雾、酸碱腐蚀性气体或物质、有辐射性物质的生产厂房。
根据上述的分类,应严格遵照生产条件的不同来进行工厂照明设计。
三、工厂照明设计的一般要求
工厂照明应遵循下列一般原则进行设计。
1.照明方式的选择
(1)对于照度要求较高,工作位置密度不大,单独采用一般照明不合理的场所宜采用混合照明。
(2)对作业的照度要求不高,或当受生产技术条件限制,不适合装设局部照明,或采用混合照明不合理时,宜单独采用一般照明。
(3)当某一工作区需要高于一般照明照度时可采用分区一般照明。
(4)当分区一般照明不能满足照度要求时应增设局部照明。
(5)在工作区内不应只装设局部照明。
2.照度标准
工厂照明设计的照度值应根据国家标准GB 50034--200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规定选取。该标准规定了十六大类工业建筑的一般照明的照度值。详见本手册第二章。各类工厂更为具体的工作场所的照度标准还应按相关行业的规定。
3.照明质量
照明质量是衡量工厂照明设计优劣的标志。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选用效率高和配光曲线合适的灯具。根据灯具在厂房房架上悬挂高度按室形指数尺,值选取不同配光的灯具。
当RI=0.5~0.8时,宜选用窄配光灯具;
当RI=0.8~1.65时,宜选用中配光灯具;
当RI=1.65~5时,宜选用宽配光灯具。
(2)选用色温适当和显色指数符合生产要求的照明光源,详见本手册第三章。
(3)达到规定的照度均匀度:作业区域内一般照明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7,作业区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小于0.5。
(4)满足照明直接眩光限制的质量要求:统一眩光值(UGR)按GB 50034-2004之规定。即一般允许值为22,精细加工值为19。
(5)采取措施减小电压波动、电压闪变对照明的影响和防止频闪效应。
(6)照明装置应在允许的工作电压下工作,在采用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的场所应采用补偿电容器,以提高其功率因数。
4.光源选择
光源应根据生产工艺的特点和要求选择。照明光源宜采用三基色细管径直管荧光灯、金属卤化物灯或高压钠灯。光源点距地高度在4m及以下时宜选用细管荧光灯;高度较高的厂房(6m以上)可采用金属卤化物灯,无显色要求的可用高压钠灯。
工厂照明的下列场所可使用白炽灯:
(1)对防止电磁干扰要求严格的场所。
(2)开关灯频繁的场所。
(3)照度要求不高,照明时间较短的场所。
(4)局部照明及临时使用照明的场所。
在需要严格识别颜色的场所(如光谱分析室、化学实验室等)宜采用高显色三基色荧光灯。
5.灯具选择
工厂照明用灯具应按环境条件、满足工作和生产条件来选择,并适当注意外形美观,安装方便和与建筑物的协调,以做到技术经济合理。各型灯具的性质和适合的工作条件详见本手册第四章。根据环境条件选择灯具参见本章第二节。
6.照度计算
厂房照明设计常用利用系数法进行照度计算。对某些特殊地点或特殊设备的水平面、垂直面或倾斜面上的某点,当需计算其照度值时可采用逐点法进行计算。
7.工厂照明线路的敷设方式
厂房照明支线一般采用绝缘导线沿(或跨)屋架用绝缘子(或瓷柱)明敷的方式。当大跨度厂房屋面结构采用网架型式时,除上述方式外,还可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穿钢管沿网架敷设。爆炸和火灾危险性厂房的照明线路一般采用铜芯绝缘导线穿水煤气钢管明敷。在受化学性(酸、碱、盐雾)腐蚀物质影响的地方可采用穿硬塑料管敷设。根据具体情况,在有些场所也可采用线槽或专用照明母线吊装敷设。

第二节接环境象件选择灯具
在按环境条件选择灯具的型式时,需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振动、污秽、尘埃、腐蚀、有爆炸和火灾危险介质等情况。以下分三种环境条件来选择灯具。
一、一般性工业厂房的灯具选择
(1)在正常环境中(采暖或非采暖场所)一般采用开启式灯具。
(2)含有大量尘埃,但无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选用与灰尘量值相适应的灯具。
多尘环境中灰尘的量值用在空气中的浓度(mg/m3)或沉降量[mg/(m2·d)]来衡量。灰尘沉降量分级见表6-1。

对于一般多尘环境,宜采用防尘型(IP5X级)灯具。对于多尘环境或存在导电性灰尘的一般多尘环境,宜采用尘密型(IP6X级)灯具。对导电纤维(如碳素纤维)环境应采用 IP65级灯具。对于经常需用水冲洗的灯具应选用不低于IP65级灯具。
(3)在装有锻锤、大型桥式吊车等振动较大的场所宜选用防振型灯具,当采用普通灯具时应采取防振措施。对摆动较大场所使用的灯具尚应有防脱落措施。
(4)在有可能受到机械撞伤的场所或灯具的安装高度较低时,灯具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二、潮湿和有腐蚀性工业厂房的灯具选择
(1)潮湿和特别潮湿的场所,应采用相应防护等级的防水型灯具。灯具的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见手册第四章。对虽属潮湿但不很严重的场所,可采用带防水灯头的开启式灯具。
(2)在有化学腐蚀性物质的场所,应根据腐蚀环境类别选择相应的灯具。腐蚀环境类别的划分根据化学腐蚀性物质的释放严酷度、地区最湿月平均最高相对湿度等条件而定。化学腐蚀性物质的释放严酷度分级见表6-2,腐蚀环境分类见表6-3,户内外腐蚀环境灯具的选择见。表6-4。

三、爆炸和火灾危险性工业厂房的灯具选择
1.爆炸性气体环境
爆炸危险陛工业厂房应按其爆炸气体环境分区选择灯具。爆炸性气体环境分区见表6-5,灯具防爆结构的选型见表6-6。

第三节工业厂房布灯方案
一、典型布灯方案
在总结工业厂房照明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7种有代表性的布灯方案,列于图6-1。

图6-1中,B为跨度,方案选择单层工业厂房常见的跨度,即9、12、15、18、21、24、27、30m,共8种。
单层工业厂房常见的柱距为6、8、9、12m,图6-1方案选择的柱距为6m(只在方案1中标注)。部分布灯方案也可用于柱距12m的厂房。 图中各布灯方案,灯具离柱轴线距离是按单跨度厂房一般要求确定的,对于多跨度厂房,灯具离柱轴线距离可作必要调整变更,即将方案2、4、5中的1/5B改为1/4B,3/5B改为11/2B,其余方案不变,以求灯具之间的距离比较均匀。设计中灯位还应根据工艺布置情况作适当变化。 灯具的悬挂高度,按灯具离规定作业面高度选取6、9、12、15、18、21、24、27m,共8种。
布灯方案的选择:应注意不是每一种布灯方案都适用于各种跨度和高度的厂房;对于待设计的厂房,首先应计算出室形指数肼,再根据RI,值选择合适光分布类别的灯具(见本章第一节);按跨度及要求的照度标准值选取一个布灯方案,计算出布灯的距高比,再校验此距高比不大于所选用的灯具的最大允许距高比(见第四章)。如果超过,应另选布灯方案或更换另一种灯具。
二、典型工业厂房布灯实例
本节依据8种厂房跨度,分别按几种常见的高度和两种照度标准(2001x和3001x)选择图6-1中合适的布灯方案并按多跨度厂房(三跨)设计进行分析计算。
计算条件:
(1)按宽配光、中配光及窄配光灯具的技术参数(灯具配光定义见表4-9)。
(2)金属卤化物灯的技术参数:250W金卤灯光通量按184501m和205001m计;400W金属卤化物灯光通量按324001m和360001m计。
(3)高压钠灯的技术参数:250W钠灯光通量按250001m计;400W钠灯光通量按470001m计。
(4)顶棚、墙面、地面的反射比分别按0.5、0.3、0.2计,维护系数按0.7计。
注:设计中实际数据和以上各项设定系数值有差异时,其计算照度应作必要修正。
1.金属卤化物灯方案
对应8种不同跨度,几种不同高度和两种不同照度标准的布灯方案及相应的照度计算 值,列于表6-12~表6-19。

2.高压钠灯方案
对应8种不同跨度、几种不同高度和两种不同照度标准的布灯方案及相应的照度计算值,列于表6-20~表6-27。

3.布灯方案照度计算及等照度曲线举例
(1)金属卤化物灯方案。跨度29m、高12m,方案7。照度计算中厂房长度按柱距6m取18个柱柜即108m,厂房宽度取3跨即72m。本方案中采用400W金卤灯,光通量324001m。计算结果如下:平均值:3021x,最大值:3461x,最小值1501x。基于计算空间的对称性考虑,现列出计算结果中1/4空问照度值及等照度曲线分布图,见图6-2。
(2)钠灯方案。跨度18m,高9m,方案5。照度计算中厂房长度按柱距6m取14个柱距即84m,厂房宽度取3跨即54m。本方案中采用250W钠灯,光源光通量250001m。计算结果如下:平均值:2151x,最大值:2521x,最小值1251x。基于计算空间的对称性考虑,现列出计算结果中1/4空间照度值及等照度曲线分布图,见图6-3所示。

网友A:
我已将《照明设计手册》(第二版),北京照明学会照明设计专业委员会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上传到自主资料库,请需要的自行去下载

共8部分,第1部分: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131300002

                  第2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192700012

                 第3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232600014

                 第4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274300003

                 第5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311200002

                 第6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405200001

                 第7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443200003

                 第8部分: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0123014481500003

楼主:
列出一大堆资料也好,方便以后的查找

楼主: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cqu_rockwell    林 森

                          ye_w                  ye_w

                           lcx_jia                李存绪

30积分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rzb123             玻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