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张力?张力值如何得出?

楼主(2010-12-17):
如题,常常在一些工厂听到说这条生产线张力是XX吨,我就搞不明白,这个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真的有这么XX吨吗?如何可以检测呢?这个问题是在考虑设计上位机显示时用的.是不是电机的电流值?

楼主:
就想理解下,增加的感性认识

网友A:
什么生产线有这么大的张力还需要用吨计?是不是钢铁轧机的张力?其实很懂场合用张力控制,张力也和驱动电机的电流大小有关系。一般驱动的物料在沿着驱动方向上因前后部分驱动的速度不同,使得在每一段上的物料前后受到的涨紧的作用就可以看作是物料受到的张力。有专门的张力测量装置检测张力的大小。在造纸过程中纸张要被拉直并在纸张表面进行一系列处理,这就需要张力控制;带钢在收卷过程中也需要一边将带钢适当涨紧一边将其卷取成卷,这时候也用得上张力控制。。。。。

楼主:
比如说我要搞一条生产线,别人问我你这条线的张力是多大,我怎么回答?或者说我需要3吨的张力,这个三吨的张力是谁给的, 卷取机吗?张力值是它的电流值吗?

网友B:
不是你说的“吨”,张力的单位是牛顿/米,即N/m,较小的单位有N/cm

设转矩为M,单位为(牛顿米);角速度为ω,单位为(弧度/秒);功率为N,单位为(瓦)。

则N=Mω

如果知道每分钟转数n,ω=2Πn/60,则N=ΠnM/30,

所以转矩M=30N/(Πn)

上式就是转矩和功率,转速的关系式。

注意,利用M=30N/(Πn)可以计算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也可以计算由电动机通过减速机带动的滚筒的转矩。其中你计算谁的转矩,就用谁的转速n。还有电动机的功率的单位一般是千瓦,要折算为瓦再利用上述公式。

网友C(2011-01-27):
这个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我知道的一种是生产线上装有力传感器测出在线张力,然后和给定张力比较,调节电机转矩来控制张力,另一种是就是和4楼xiakebiao110 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