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三相风机电机直接起动经常烧坏

楼主(2010-12-17):
马达为7.5KW,采用直接起动。每次都是起动时烧坏电机线圈,请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关风门启动,启动后再打开风门。

网友B:
因为停机时电机由于风力作用反转,启动时电机需克服反转扭矩启动电流很大,所以烧电机。

网友C:
各位怎么知道是风机负载的?

网友D:
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各位怎么知道是风机负载的?

看标题

楼主:
看了各位的贴子,本人仔细到现厂查看了一下,机台所有的风机出口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且PLC控制的程序,其它马达已经全部起动,此7.5KW的马达是最后才起动的,所以就会发生上面的故障。

网友E:
变频软起动应该不错

网友F:
风机启动属于重载启动,电机启动电流太大了,建议关闭风门或者采取降压启动方法就可以避免

网友G:
2 楼 说 得 对 。

网友H(2011-02-01):
找到了原因,向楼主学习了,谢谢

网友I:
重载启动,电机启动电流太大.你可以在变频器里面更改下第一减速时间设定与第一加速时间设定。

网友J:
检查接触器,熱继是否断相,电源电压是否缺相

网友K(2011-04-03):
谢谢,也同样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L:
风路相同会碰到电机反转的问题,变频对电机的保护会好一点 至少不会烧

网友M:
大于4KW的电机一般需降压起动

风机属重负载.电机是二极电机,转速高。

网友N:
关了阀门再启动会好很多.

---------------------------------------------

回收PLC 变频器 伺服 人机触摸屏

低压电器(接触器 开关 等工业电器产品)

联系QQ304867181(注明工控电气)

网友O:
我们厂有很多排气风机.功率7.5-15kw 之间.但从来没烧坏过.

我觉得你是控制线和保护线路没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