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期——有几种能够调节变频器频率的方式?

楼主(2010-12-17):
本周擂台:有几种能够调节变频器频率的方式?

要求:

        1、列举所有可能的能够调节变频器频率的方式——也就是变频器频率设定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可以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包括手动频率设定方式和自动频率调节(PID也算)。

        2、针对以上方式,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够添加电路及变频器参数调节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

        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等。

网友A: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等。这些频率给定方式各有优缺点,必须按照实际的需要进行选择设置,同时也可以根据功能需要选择不同频率给定方式之间的叠加和切换。

1、操作器键盘给定
  操作器键盘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操作器键盘给定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方便、醒目(可选配led数码显示和中文lcd液晶显示),同时又兼具监视功能,即能够将变频器运行时的电流、电压、实际转速、母线电压等实时显示出来。如果选择键盘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给定,则由于是数字量给定,精度和分辨率非常高,其中精度可达最高频率×±0.01%、分辨率为0.01hz。如果选择操作器上的电位器给定,则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但由于无需像外置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那样另外接线,实用性非常高。
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通常可以取下或者另外选配,再通过延长线安置在用户操作和使用方便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延长线可以在5m以下选用,对于距离较远则不能简单地加长延长线,而是必须需要使用远程操作器键盘。

图1 艾默生变频器远程操作器连线

  图1所示为艾默生td系列变频器的远程操作器连线示意。该远程操作器型号为tdo-rc02,与其变频器td2000/2100系列操作器键盘的外观、基本操作方法以及显示风格等基本一致。它是采用内置rs-485通讯方式实现远程操作控制的,工作电压为直流24v,在距离只有几十米的范围内可以采用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若超过50m以上或者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另有他用,可以选用10w左右的标准直流24v电源。由于采用通讯方式实现远程操作控制,所以该操作器的安装距离可以在数百米范围内正常工作,并且通过采用不同的通讯地址对多达32台变频器进行远控操作。这些操作内容包括正反转运行、电动运行、停机、功能码设置、功能码参数查看、运行参数查看、故障复位等。

2、接点信号给定
  接点信号给定就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的up和down接点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值。该接点可以外接按钮或其他类似于按钮的开关信号(如plc或dcs的继电器输出模块、常规中间继电器)。具体接线如图2所示。

图2 接点信号给定
注意以下几点:
(1)多功能输入端子需分别设置为up指令或down指令中的其中一个,不能重复设置,也不能只设置一个,更不能将up/down指令和保持加减速停止指令被同时分配。
(2)端子的up/down速率必须被正确设置,速率单位为hz/s。有了正确的速率设置,即使up上升接点一直吸合,变频器的频率上升也不会一下子窜到最高输出频率,而是按照其上升速率上升。
(3)是否断电保持频率功能必须设置,如设置为“断电保持有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自动加速运行到被记忆的频率为止。如设置“断电保持无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不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按参数数值不同运行到某一固定频率(0hz或其他,该参数依赖于变频器的型号)。图3为接点给定的时序示意图。

图3 接点给定的时序示意图

3、 模拟量给定
3.1 基本概念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模拟量给定中通常采用电流或电压信号,常见于电位器、仪表、plc和dcs等控制回路。电流信号一般指0~20ma或4~20ma。电压信号一般指0~10v、2~10v、0~±10v、0~5v、1~5v、0~±5v等。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影响,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但由于电流信号电路比较复杂,故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仍以选用电压给定为模拟量信号居多。
  变频器通常都会有2个及以上的模拟量端子(或扩展模拟量端子),有些端子可以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信号(但必须通过跳线或短路块进行区分),因此对变频器已经选择好模拟量给定方式后,还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参数设置:
(1)选择模拟量给定的输入通道;
(2)选择模拟量给定的电压或者电流方式及其调节范围,同时设置电压/电流跳线,注意必须在断电时进行操作;
(3)选择模拟量端子多个通道之间的组合方式(叠加或者切换);
(4)选择模拟量端子通道的滤波参数、增益参数、线性调整参数。
3.2 频率给定曲线
  所谓频率给定曲线,就是指在模拟量给定方式下,变频器的给定信号p与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频率f(x)之间的关系曲线f(x)=f(p)。这里的给定信号p,既可以是电压信号,也可以是电流信号,其取值范围在10v或20ma之内。
  一般的电动机调速都是线性关系,因此频率给定曲线可以简单地通过定义首尾两点的坐标(模拟量,频率)即可确定该曲线。如图4(a)所示,定义首坐标为(pmin,fmin)和尾坐标(pmax,fmax),可以得到设定频率与模拟量给定值之间的正比关系。如果在某些变频器运行工况需要频率与模拟量给定成反比关系的话,也可以定义首坐标为(pmin,fmax)和尾坐标(pmax,fmin),如图4(b)所示。

(a)正比关系                          (b)反比关系
图4 频率给定曲线
  这里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根据频率给定曲线计算出来的设定频率如果超出频率上下限范围的话,只能取频率上下值,因此,频率上下限值优先考虑;
(2)在一些变频器参数定义中,模拟量给定信号p或设定频率f是采用百分比赋值,其百分比的定义为模拟量给定百分比p%=p/pmax×100%和设定频率百分比f%=f/fmax×100%;
(3)在一些变频器参数定义中,频率给定曲线不是直接描述出来,而是通过最大频率、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表达。
3.3 模拟量给定的滤波和增益参数
  模拟量的滤波是为了保证变频器获得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能真实地反映实际值,消除干扰信号对频率给定信号的影响。滤波的工作原理是数字信号处理,即数字滤波。滤波时间常数就是特指模拟量给定信号上升至稳定值的63%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s)。
  滤波时间的长短必须根据不同的数学模型和工况进行设置,滤波时间太短,当变频器显示“给定频率”时有可能不够稳定而呈闪烁状;滤波时间太长,当调节给定信号时,给定频率跟随给定信号的响应速度会降低。一般而言,出于对抗干扰能力的考虑,需要增加滤波时间常数;处于对响应速度快的考虑,需要降低滤波时间常数。
  模拟量通道的增益参数与上面的频率增益不一样,后者主要是为定义频率给定曲线的坐标值,前者则是在频率给定曲线既定的前提下,降低或者提高模拟量通道的电压值或者电流值。

3.4 模拟量给定的正反转控制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正反转功能都可以通过正转命令端子或反转命令端子来实现。在模拟量给定方式下,还可以通过模拟量的正负值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即正信号(0~+10v)时电动机正转、负信号(-10v~0)时电动机反转。如图5所示,10v对应的频率值为fmax,-10v对应的频率值为-fmax。

图5 模拟量的正反转控制和死区功能
  在用模拟量控制正反转时,零界点即0v时应该为0hz,但实际上真正的0hz很难做到,且频率值很不稳定,在频率0hz附近时,常常出现正转命令和反转命令共存的现象,并呈“反反复复”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预防反复切换现象,就定义在零速附近为死区。
  对于死区,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定义都会有所不同。一般有以下两种:
(1)线段型。如图中所示,如定义(-1v,+1v)为死区,则模拟量信号在(-1v,+1v)范围时按零输入处理,(+1v,+10v)对应(0hz,最大频率),(-1v,-10v)对应(0hz,负的最大频率)。
(2)滞环回线型。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定义一个频率死区(-fdead,+fdead),这样一来配合着电压死区(-udead,+udead)就围成了滞环回线。
  模拟量的正反转控制功能还有一种就是在模拟量非双极性功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电压不为负的单极性模拟量)也可以实现,即定义在给定信号中间的任意值作为正转和反转的零界点(相当于原点),高于原点以上的为正转,低于原点以下的为反转。同理,也可以相应设置死区功能,实现死区跳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万一给定信号因电路接触问题或其他原因而丢失,则变频器的输入端得到的信号为0v,其输出频率将跳变为反转的最大频率,电动机将从正常工作状态转入高速反转状态。十分明显,在生产过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将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有可能损坏生产机械。对此,变频器设置了一个有效的“零”功能。就是说,让变频器的实际最小给定信号不等于0,而当给定信号等于0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则自动降至0速。

4、脉冲给定
  脉冲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不同的变频器对于脉冲序列输入都有不同的定义,以安川vs g7为例:脉冲频率为0~32kkhz,低电平电压为0.0~0.8v,高电平电压为3.5~13.2v,占空比为30%~70%。
  这里进行举例说明一下脉冲给定的参数设置。现在有一个变频系统,其需求如下:
(1)使用端子输入的脉冲信号来设置给定频率;
(2)输入信号范围为1khz~20khz;
(3)要求1 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0hz,20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hz。
根据上述要求,参数设置要点如下:
(1)设置频率给定方式为脉冲给定;
(2)选择多功能输入端子为脉冲信号输入(如脉冲信号端子固定则无需选择,如安川vs g7的rp端子);
(3)设置脉冲最大输入频率为20khz;
(4)定义频率给定曲线首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小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 khz÷20 khz×100%=5%,以及最小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0hz;
(5)定义频率给定曲线尾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大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00%,以及最大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hz。

5、 通讯给定
5.1 基本概念
  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
  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传输数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串行方式。它每次只传送二进制的一位,主要优点是连线少,一般只有2根或3根,缺点是传送速度较低;
(2)并行方式。它每次可传送一个完整的字符,传送速度快,但所需的连线较多,一般需要8根或16根,成本相应就高了许多。由于上位机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对传输速度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都采用串行传输方式。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的主要方式也有两种:
(1)异步方式。每个字符前有一个起始位,表示该字符已经开始;当数据传输完毕后,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进行奇偶校验;最后,又设置一个停止位,表示该字符已经结束。异步传输的优点是灵活性好,便于处理实时性较强的串行数据;缺点是传输速度较低。
(2)同步方式。它可以同时传输一个包含许多个字符的“数据块”,只需在每个数据块前面设置通讯双方共同规定的同步符号“syn字符1”和“syn字符2”即可。同步方式的优点是不必要在每个字符的前后设置标志符号(起始位和停止位),从而节省了时间,提高了传输速度;缺点是必须采用同步脉冲来协调,从而灵活性较差。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递方法也有两种:
(1)全双工方式。数据在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进行。
(2)半双工方式。每台设备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或接收,或发送,而不能同时发送或接收。每次发送或接收时,都需要进行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换向。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输速度通常用“波特率”来表示,其定义如下:每秒钟传送二进制位的位数,单位是bit/s。
5.2 通讯参数设置
  只有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才能确保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正常,也才能保证通讯给定方式的准确性。通讯参数一般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1)波特率选择。一般的变频器通讯波特率可以选择300bps、600bps、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38400bps等。
(2)数据格式。常见的数据位包括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校验位则可以分别设置位奇校验、偶校验和无校验三种。
(3)接线方式。包括直接电缆连接rs-232/rs-485和调制解调器modem(rs-232),其中设置为调制解调器modem(rs-232)时,每当变频器上电时,将通过变频器的通讯口(rs-232)对调制解调器modem做一次初始化操作,以便调制解调器在接收到电话线路3次振铃后自动响应,实现由拨号线路组成的远程控制线路。
(4)通讯地址。用来标志变频器本体的地址,其中有一个为广播地址,可以接受和执行上位机的广播命令,而不会应答上位机。
(5)通讯超时检出时间。当通讯口信号消失后,其持续时间超过通讯超时设置后,变频器即判断为通讯故障。
(6)变频器应答延时。它指变频器通讯口在接收并解释执行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后,直到返回应答帧给上位机所需要的延迟时间。
5.3 通讯故障及处理
  通讯超时故障检出后,变频器将按照预先设置的动作模式进行操作。常见的动作模式有故障跳闸并停机、报警并维持现有频率运行、报警并按限定频率运行。

6、 给定方式的叠加
6.1 基本概念
  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其叠加方式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还可以融合多种叠加运算公式。

图6 给定方式的叠加

  图6所示为典型的给定方式的叠加原理。f1为主给定通道频率,f2为辅助给定通道频率,f3为f1加上f2的和,f4则是f3经比例调整后的最终设定频率。
6.2 叠加运算公式
  不同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设定频率。

7、给定方式的切换
  给定方式的切换是指通过多功能端子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在下面的列表1显示中,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x1、多功能输入端子x2、多功能输入端子x3,不同的输入状态可以实现最多达7种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on表示信号接通、off表示信号断开)。

表1 频率给定方式的切换

 表1中的操作器键盘给定1为键盘电位器、操作器键盘给定2为数字键盘;模拟量给定1为模拟量通道1信号、模拟量给定2为模拟量通道2信号。当然,表1中给出的只是其中一种切换类型,具体的切换类型必须参照不同变频器的型号和具体的参数而定。

网友B:
变频器面板升降按键调频,实际控制很少用,仅用来安装时调试机械负载,断电一般不保存数据,需要手动保存。

变频器自带电位器调频,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调速场合适用,一般情况下这个电动机和其他设备无任何电气联系。

电压输入调频,可有极性,常用有两种,一是PLC的电压模拟量输出,二是利用变频器的直流电源外接电位器取电压。

电流输入调频,可有极性,控制常用,一般是PLC的电流模拟量输出。

端子加减速,多功能端子中的某个功能。

变频器内置程序调频运行,转起来挺花哨,但好像不太实用,因为速度不受外界控制了。

多段速控制,实际控制中常用,PLC输出开关量控制多功能端子选择多段速度运行,传送带常用。

脉冲列输入,说明书上说一般需外接选项卡,这个没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面板升降按键调频,实际控制很少用,仅用来安装时调试机械负载,断电一般不保存数据,需要手动保存。

变频器自带电位器调频,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调速场合适用,一般情况下这个电动机和其他设备无任何电气联系。

电压输入调频,可有极性,常用有两种,一是PLC的电压模拟量输出,二是利用变频器的直流电源外接电位器取电压。

电流输入调频,可有极性,控制常用,一般是PLC的电流模拟量输出。

端子加减速,多功能端子中的某个功能。

变频器内置程序调频运行,转起来挺花哨,但好像不太实用,因为速度不受外界控制了。

多段速控制,实际控制中常用,PLC输出开关量控制多功能端子选择多段速度运行,传送带常用。

脉冲列输入,说明书上说一般需外接选项卡,这个没搞过。

网友D:
不同品牌变频器有不同的频率设置方式,主要的给定方式:
1、面板上下键设置
2、面板电位器设置(有些变频器有)
3、外部电位器设置(电压给定)
4、外部电流给定
5、多段速给定
6、通讯给定
7、外部端子UP、DOWN给定

下面以AEG公司的Multiverter为例说明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方式!

网友D:
变频器频率调节方式

1、Multiverter变频器介绍

       Multiverter为中型功率变频器,范围22~275kV.A,Micoverter为小功率变频器,范围1.4~10.5kV.A .Multiverter其频率设定,可通过开关量输入,模拟是输入 ,也可挂现场总线或局域网,通过网络输入。而Micoverter频率设定,只能通过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无网络通迅能力。

2.Multiverte的各种频率设定方法

2.1 固定频率设定

      Multiverte共可设定4级频率,从固定频率1到4,这4个频率的数值通过面板输入设定。通过两个开关量输入点DIN1,DIN2组成二进制编码,来选择这4个频 率。

      一般情况下,没有模拟量输出设备或网络设备时,选择开关量输入设定频率方便,简单,故障点少。而且有4级速度一般可以满足速度调节。所以只要速度调节不是一种跟随调节,或无级调节,选择固定频率 输出,是一种很好的频率设定方法。

2.2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入设定方法是一种控制精度较高的方法。其A/D转换为20—29其中可供选择的模拟量输入。

      如图1,当跳线2、3相连时,输入信号为电压信号,当跳线1、2相连时,输入信号为电流信号。当选择前3种输入时,必须通过端子输入,使能“左转”或“右转”,才能使电机正转或反转。当选择-10V—+10V时,通过端子使能“右转”当正电压时,电机磁场正转,当负电压时,电机磁场反转,当通过端子使能“左转”时,将翻转以上方向。
      Multiveter共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子,一个主端子,一个附加端子,附加端子也可以输入以上各种模拟量,并且可以设定为主端子输入和附加端子输入叠加作为频率设定,附加端子模拟量输入也可单独控制变频器,这就使其控制方法具有多样性。

2.3通讯输入

      Multiveter可挂现场总线或局域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主要有Bitbus、PROFIBUS、Modbus Plus、Modnet1/D等对应不同的网络及总线形式,必须配用专用接口卡。其数据传送特征为:

其中PROFIBUS为2个实际值。
      通过网络设定频率是一种高精度的频率设定,其具有通讯速率高,稳定可靠,接线简单等优点,而且在模拟量控制时,输出端经过一个数模转换器,经过导线,进入输入端(变频器)又经过一个模数转换器才能参与控制。两个转换器位数不同和导线损耗都可能造成一定误差,而通讯传递直接是数字量不需要转换,没有误差,在传输过程中不会造成损耗,而且响应速度率也会很高。

     例如穿水线辊道通讯信息为:TCS(工艺控制系统)做为主站,穿水线辊道变频器做为从站。主要通讯信息有两种:(1)浮点数主要为设定速度,实际速度,实际电流等;(2) 开关量主要是分合闸指令及状态,和一些故障报警的指示等。

参数含义:
EF: 模块使能
Err: 总线故障
BUS_NR: 总线断号
TIMEOUT: 总线超时
STAT_ADR: 站地址
T_NR: 报文序号
TIMEOUT_SOLL: 在指定时间内报文通讯必须启动

     以上信息如果用普通导线传输,大约需要量18根导线,而用网络通讯,只使用一条同轴电缆就完全传递。所以,通讯在防干扰,扩展及精确度上的优点非常明显。

网友E: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

1、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给定;

2、外部接点信号(如多段数频率给定)结合事先的设置参数来实现给定;

3、外部端子给定,如模拟信号(如直流电压0--10v、±10v、直流电流4--20mA等)等给定;

4、脉冲信号给定;

5、通过通信接口由上位机或触摸屏设置给定频率;

6、通过面板上的电位器给定(这是较早的变频器上还有的);

7、数字给定;

8、模拟电压和模拟电流算术设定。

网友F: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

网友G:
关于如何给定频率,我目前以通讯方式为主,最近有2种方式在使用:

1、自由口通讯,使用的是S7-200的自由口,使用自由口关键就是需要知道变频器的通讯报文。一般新入门的往往对于通讯都是两眼一抹黑,不晓得如何出手。

谈谈我的经验吧。

既然是通讯,首先就应该知道双方的物理接口,通常PLC和变频器都有232或485接口,那需要考虑双方是否一致,如果不同,就需要增加232/485适配器。其实就算一致,我也推荐使用信号隔离器,将PLC与变频器隔离开来,避免一些莫名的错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很多时候通讯失败,往往是物理上就有错误,比如接错线、虚焊等,所以一有错误,也不要着急,先将可能的接线问题解决好。

接下来就是变频器通讯报文,这个资料通常变频器厂家不一定属于标配,那么就需要向代理商或厂家索取。这在做方案时就需要考虑好,要求对方供货的时候一并供应。尤其是可以向代理商或厂家是否测试过类似的应用,如果有,也请对方提供,也能为你节约时间,毕竟现在是市场项目,容不得我们将时间一一浪费。

只有知道了通讯报文,PLC才能根据变频器的情况使用通讯指令来执行读写功能。具体如何做,又要对PLC的自由口指令进行理解。如果对指令理解不透,这里就需要使用工具来帮忙,鄙人写过一些串口调试助手工具帖子,请移步到“工业通讯”版区借鉴。不仅仅是熟悉和理解需要工具,调试过程中,也推荐将串口调试助手挂在通讯网络上实时查看通讯报文是否与变频器的要求一致,同时变频器的响应报文是否正确。

在编程的时候,建议不要将所有程序一起来调试,这样很容易将问题复杂化。只保留通讯语句,最好是只保留发送或接收语句,校验程序也暂时不要使用,效验码可以自己根据实际发送内容或接收先算出来。这样的目的自然是将通讯简单化,也容易理解通讯指令和报文。

最后自然是增加校验容错处理。

对了,通信设置上也不能搞错。

2、总线通讯方式,这方面比自由口编程方面相对轻松(为什么说相对轻松,请看下文解释)

现在总线众多,常用自然是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等等。

使用总线来通讯,也是从物理上出手,由于总线不属于标配通讯,所以PLC和变频器方面可能需要总线适配器。当然PLC可能本身就集成了总线接口,通常是变频器那侧需要增加总线适配器。购买产品的时候,就需要说明。既然是总线通讯,就需要提供设备说明文件,如果购买总线适配器就应当标配设备说明文件软盘或光盘(这个是标配,如果没有的话,所以请大家直接找代理商或厂家索取)。该文件不同的总线就有不同的文件扩展名,比如profibus-dp就是GSD文件,canopen和devicenet是EDS文件。

PLC与变频器之间,通常PLC是主站。这里我们就需要在PLC的相关编程软件中组态,将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映射到相应的通讯地址即可。然后PLC就能访问变频器了。这就是通常通讯编程相对轻松的地方。但如果需要完善通讯的话,尤其是PDO区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就需要增加SDO通讯才能完善通讯功能,这些对于初学者就有一定的难度。但这里只需要说给定频率,使用PDO就足以满足要求。如果大家想了解SDO通讯的话,以后有时间就发帖讲解。

同样,总线通讯也有工具可用,比如我最近使用CANOPEN就是用了周立功公司CANBUS分析仪。这个与串口调试助手类似,同样将总线上的报文都能截取,根据报文来分析通讯是否正确,而且能根据需要过滤需要的报文。

至于其他方式的给定,现在基本不用了。最开始也用过PLC通过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方式。

网友H: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I:
1.变频器本身面板给定。有上下按键给定,有电位器给定,有数字电位器给定。

2.模拟量给定。有(常见)0~10伏给定,0~5伏给定,4~20毫安给定。

3.变频器端子多段速给定。通常较多的有8速和16速。

4.变频器端子增减频率设定。有可记忆或者不记忆等。

5.变频器端子脉冲频率给定。脉冲频率范围上限比较广5到50khz都有。

6.变频器内部程序自动给定。通常较多见是带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设定时间方向频率等要素关系自动按顺序,单循环多循环等运行。

7.变频器通讯口设定。各种各样的上位机通讯方式都有。比较少提起的一种通讯是,变频器间的(直接)通讯。

以上方式是作为上位主观性设定。至于通过变频器内部,由于设定部分保险保护参数而起的作用,变频器拒绝主观性设定而自动调整的方式例如:减速时过压限制减速功能。多变频器同时驱动同一电机的下垂功能。等等。视作非主观设定。

网友J: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一般的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等。1)操作器键盘给定:操作器键盘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2)接点信号给定:接点信号给定就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的up和down 接点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值。该接点可以外接按钮或其他类似于按钮的开关信号(如plc 或dcs 的继电器输出模块、常规中间继电器)。模拟量给定 :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3)模拟量给定:通常采用电流或电压信号,常见于电位器、仪表、plc 和dcs 等控制回路。电流信号一般指0~20ma 或4~20ma。电压信号一般指0~10v、2~10v、 0~±10v、0~5v、1~5v、0~±5v 等。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影响,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4)脉冲给定: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不同的变频器对于脉冲序列输入都有不同的定义。5)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 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网友K:
不是很懂,关注学习当中。

网友L:
调节变频器频率的方式也就那么几种,不过最常用的还是外部调节和模拟量(4-20mA)调节。

网友M:
高手都说全了,只能支持下了!

网友N:
高手真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O:
被高手都说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哈哈!总结下有:

1.变频器本身面板给定。

2.模拟量给定。

3.变频器端子多段速给定。

4.变频器端子增减频率设定。

5.变频器端子脉冲频率给定。

6.变频器内部程序自动给定。

7.变频器通讯口设定

网友P: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cqu_rockwell     林森
                          hdihht                 芳季

                          ye_w                   ye_w

3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天山雪莲花      taotian

                            惊涛骇浪          jingtao
                            chenzhongyuan       chenzhongyuan1023

网友Q(2011-10-15):
好啊,好文章,真的要跟这些高手好好学习,祝我早日成功!

网友R(2012-01-22):
高手都说全了,只能支持下了

网友S(2012-12-14):
学习了,多谢各路高人。

网友T(2015-09-28):
怎么看不到 图 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