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02-工控擂台-压力变送器引压管?

楼主(2010-12-18):
       压力变送器引压管选用选择是什么?长度如何确定?安装有什么规范?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引压管的使用原则上应该进行精密的计算,因为随着引压管的长度的加长其介质的压力毕竟有压损和净误差,由于介质在引压管中是静止的所以其介质会发生分层变质及析出水分杂质和引压管反应等等导致密度发生变化,所以在引压管铺设完后,变送器的零点应该进行迁移,但是由于管内的介质密度的变化,其会导致误差的加大,加上伴热的铺设和投用后开度的大小对介质压力测量造成误差更大,所以按照检测原则,引压管应该尽可能的短,在确保压力变送器使用温度前提下,最好安装在取压口附近。

但在实际施工中由于现场环境的限制,其变送器一般安装在易于操作的平台上,其引压管铺设也是弯头较多走向复杂,随着长度增加和阀门的压损,其检测的压力会引入误差,不过在所测压力较大情况下(不是微压),在施工中一般忽略,其变送器检测范围会忽略引压管的压损和引压管的静压(检测气体不用考虑)。

在引压管的铺设中,在确定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后,尽量减少引压管的长度和弯头,弯头处弧度要平缓,在取压口处要安装取压截止阀,在引压管末端安装排污阀,若取压处位置恶劣为了维护方便在变送器附近在安装以切断阀为以后维护维修提供方便,当然根据被测介质特性还要相应的安装冷凝管、集气罐、集水罐、冷凝圈、隔离罐等等。若所测介质赃物易腐蚀最好使用不锈钢材质引压管,考虑工艺开车时间及介质特性其阀门最好用法兰阀,至少在取压口处,以防引压管发生故障后无法维修。

检测气体原则上变送器应安装与高于取压口处,液体蒸汽安装与取压口下部,不过为了维护方便考虑到现场情况其变送器一般都安装在取压口附近的平台上。当然反吹风系统除外如催化反应系统反吹系统,压变都装在取压口上部。

网友B:
一)选择变送器引压管原则:

     变送器确定安装位置后应尽量减少引压管的长度和弯头,弯头处弧度要平缓,在取压口处要安装取压截止阀,在引压管末端安装排污阀等。管的粗细、长短选择合适,水平安装的引压管应保持有(1:10)~(1:20)的倾斜度; 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易结冻时,应加装保温伴热管; 测量液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高处应装设集气器,测量气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低处应装设气液分离器,测量介质可能产生沉淀物时,在仪表前应加装沉降器安装。

二)长度确定:

    为了保证仪表的测量精度,减少滞后,管路应尽量短。但对高温高压的蒸汽,为了能使其充分冷凝,要求测量管路有一定的长度;对脉动较大的介质,也要求测量管路有一定的长度,以使波动平稳。

三)安装步骤:

1:在工艺管上开孔,如果是高压管、合金钢管,应该采取机械开孔,不应用电焊开洞,

 2:是焊个取压短管,然后装个根本阀,短管可以整个装置统一是20mm的,比如管道无震动,压力又不高导压管又短,也可以使用14mm。

 3:配导压管,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需要表头阀,然后是压力表接头和压力表,最好统一压力表接头为M20*1.5,这样压力表可以增加互换性。
根本阀和压力变送器之间的导压管,主要是根据压力等级选择,一般是直径14,壁厚是2、3、4mm,当然使用粗的更好,我们使用20mm导压管一般是考虑介质较脏,延长导压管的维护周期。 如果统一使用20mm,不仅费用要高,并且配管难度也大。如果工艺人员无特殊要求,压力表最好选用100mm表面的,如果有震动对导压管影响也小。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引压管选用及安装注意事项:

①导压管的粗细、长短选择合适,一般内径为6~10mm,长为3~50m;
②水平安装的引压管应保持有(1:10)~(1:20)的倾斜度;
③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易结冻时,应加装保温伴热管;
④测量液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高处应装设集气器,测量气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低处应装设气液分离器,测量介质可能产生沉淀物析出时,在仪表前应加装沉降器。

网友D:
安装分为两种: 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直接测量分: 侧法兰式;直接安装式;投入式。前两种是最为常见的。

间接测量分: 双(单)法兰远传式;螺纹式远传式;卡环远传式;插入筒式。

测量管道应尽量短,长度不宜超过15米。

网友E:
补充几点:压力变送器取信号点应尽可能在直管段上避免在弯曲管道上取点,且距离阀门、弯头、束流元件前后两侧要尽可能远;引入管段的深度要足够;引压管的长度不可过长以免存在压力信号传递滞后和压力分布梯度递减现象;如系热力蒸汽等高温和耐压介质管道,引压管还要有膨胀弯或安装波纹管等以便吸收压力冲击和收缩变形;引压管上要有一个小关断阀门,以便更维修换件时候方便;在管道内是气液合相介质时,引压管上端要安装放气阀门;测量压力波动幅度较大时要在引压管上串接波纹管

网友F:
关于引压管的安装:

    安装规范中对压力变送器和弹簧管压力表的安装地点分为,集中安装和就地现场安装。安装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取压管路的敷设,是会造成由于积水形成的静压。也就是在停机状态时,还会有一定的压力示值。这就是由于管道中的积水,形成的压力差的表现(前提是,变送单元、转换单元、显示单元都完好)。这种现象,在集中安装的仪表中,尤为突出。正常运行时,静压对示值几乎没有影响,示值是相对准确的。但是,蒸汽管道中的传压介质最终还是冷凝水。如果让蒸汽直接进入变送器的膜盒(容室),势必造成膜盒损坏(温度过高。膜盒的理论极限承载介质温度为85摄氏度)。解决的办法有三个,一是测量出取压点与变送器之间的高度差,对变送器进行相应的迁移;二是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敷设取压管路。但这种方法,由于现场的原因,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三就是,在每次开机前,停机后排污。下次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取压管路中积满水后)还要给变送器做排气处理,否则,示值波动很大,这又增加了维护工作量

网友G: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的选择按装

        由于工作中只是用过二线制风压变送器,所以这里给出二线制风压变送器的选择按装须知: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中所应用的传感器为进口微压力传感器,比拟姣小,如果引压管采取硬衔接,在按装时更要注意,必需准确应用才干到达预期的后果,所以按装时必需注意以下几点: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活络接头上的不锈钢引压管与外部引压管衔接焊接时,必需将活络接头从二线制风压变送器上旋下来,焊接好后再衔接上变送器,否则,焊接时的高温将击穿传感器,导致破坏。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的引压管是将管道或容器中的压力引进进口微压力传感器的通道,绝对不能有产生堵塞,漏气或杂质流入引压管中的现象。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的引压管有根,如测风压,根为正(进气管),另l根对大气,这根管www.jsatm.com子也不能堵,否则差压就测不出来,对大气的这根管子不能朝天空着,拿一段公分的乳胶管插在上边,这样杂质就不容易落入管道。如测风速或测全压,根管子必需全体接上。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中的进口微压力传感器对气体有请求,必需为干燥不导电无腐化或弱腐化性气体,潮湿的气体将会破坏进口微压力传感器。

        引压管与变送器本体联接处,管材较薄,容易断裂,活络接头拧紧时,既要防治引压管与本体之间旋松引起漏气,又要保证不将力全体受在衔接处,引起断裂,.活络接头内都装有密封耐温型橡胶圈,重新衔接时必定要检讨有无安置,为防漏气,密封圈必定要放上。

        二线制风压变送器的接线为灰或红线为正,蓝色为负。

网友H:
安装规范中对压力变送器和弹簧管压力表的安装地点分为,集中安装和就地现场安装。安装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取压管路的敷设,是会造成由于积水形成的静压。也就是在停机状态时,还会有一定的压力示值。这就是由于管道中的积水,形成的压力差的表现(前提是,变送单元、转换单元、显示单元都完好)。这种现象,在集中安装的仪表中,尤为突出。正常运行时,静压对示值几乎没有影响,示值是相对准确的。但是,蒸汽管道中的传压介质最终还是冷凝水。如果让蒸汽直接进入变送器的膜盒(容室),势必造成膜盒损坏(温度过高。膜盒的理论极限承载介质温度为85摄氏度)。解决的办法有三个,一是测量出取压点与变送器之间的高度差,对变送器进行相应的迁移;二是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敷设取压管路。但这种方法,由于现场的原因,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三就是,在每次开机前,停机后排污。下次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取压管路中积满水后)还要给变送器做排气处理,否则,示值波动很大,这又增加了维护工作量。

网友I:
2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20积分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张立旺                yipin
                       cqu_rockwell       林森
                       hh_clei                陈石头

                       qicuie310            壮壮

网友J:
向各位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