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是否有常开和常闭的输出?

楼主(2010-12-18):
变频器上是否有常开和常闭的输出?就是当变频器运行时,常开通路,常闭断路;变频器停止时,常开断路,常闭通路。

变频器上的继电器输出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目前通用变频器上都有继电器输出,有的只有一个继电器,有二个的比较普遍。大多数变频器上的继电器输出功能是可以设定的,输出的定义包含各种常用的功能,这个可以参看各家的变频器功能定义。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就晓的了.

网友C:
这个功能在变频器上叫做“准备就绪”信号。

网友D:
应该叫“运行输出”更贴切。

网友D:
上电即动作的才叫“准备就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叫“运行输出”更贴切。

运行输出就是RUN。他跟准备就绪不同。

RUN的话是正常状态并且正在输出。而准备就绪的话就是正常状态,不论是否输出。两个有明显的区别。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这个功能了。

网友E(2011-02-11):
西门子有三个继电器输出,都是一开一闭的。这个可在参数里设置。

其他的多半是两个输出。

网友F:
都有的,我接触好多的都有

网友G:
有的,一般都有这个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