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伺服回零的问题

楼主(2010-12-18):
三菱的绝对值伺服和三菱PLC之间有专门的一条绝对值通讯指令,很方便地建议了绝对坐标系统,不需要回零,这个很好,但是需要三菱的PLC和它家的伺服。 现在我用欧姆龙的PLC,松下的伺服,需要回零, 由于外部零位开关始终是有重复精度误差的,所以回零精度不太理想。 而松下A5伺服,安川伺服均具有一项功能:可以通过上位机调试软件让伺服自动搜索它的Z相原点。 我就在想,它是否能够改造为: 外部由PLC给一个开关量信号给到伺服的输入,伺服就运行到绝对编码器的零点…… 只需要这个回零功能就好了。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途径可以实现该功能?谢谢!

网友A(2011-07-28):
原点搜索中有,遇到原点接近然后在原点接近后的第一个Z相信号上升沿为零点的模式。你可以这么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