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 1pg的问题

楼主(2010-12-18):
各位高人好,请问fx2n 1pg 怎样接线呢?程序又是了怎样的呢,如果用本机Y0,Y1,Y2控制步进电机我可以写出来,但是用到fx2n 1pg 定模块我就不会写了!线也不知道怎样接!!我是用来控制白山步进电机的,麻烦各位写一个程序和接线图发到我的邮箱上FANSHENG911.163.COM,谢谢了

   书还是看不明白啊,连接线都搞不懂,麻烦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把接线图与一个简单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上好吗,谢谢了

网友A:
麻烦各位写一个程序和接线图发到我的邮箱上

fee?

网友B:
看下1PG的手册,硬件部分降到,他有专门的脉冲口的,用这口发脉冲

楼主:
书还是看不明白啊,连接线都搞不懂,麻烦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把接线图与一个简单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上好吗,谢谢了

楼主(2011-01-24):
有没有人肯帮帮我呢???急啊,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线我会接了,但是程序不会写怎么办?1PG手册的例子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各种1#,2#,3#........

网友C:
1PG应该不难的,都接好线了,应该是可以搞定的,可能只是你没做过而没底,手册上都有样板程序的,照着做后改动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帆生 关于

线我会接了,但是程序不会写怎么办?1PG手册的例子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各种1#,2#,3#........

内容的回复:

我用过Q定位械块,1pg模块我也没用过,但我看过手册的。各种1#,2#,3#........ 就是指的定位模块内部的地址,每个地址有它的意义,你用TO指令可以写数据进去。比如你把速度啊,脉冲数啊之类的写进去,再把定位启动那个地址也写数据进去就可以启动了。应该是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