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断路器电动合闸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0-12-19):
断路器电动合闸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要特别注意误操作!

网友B(2011-02-14):
断路器电动合闸时应注意:1,严禁带负荷合闸,2,要先和上断路器两侧的刀闸(是小车式的断路器应将断路器摇至工作位置),3,要是进行同期合闸是要注意合闸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