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输出电压随不同导通角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0-12-19):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输出电压随不同导通角的输出波形下图是导通角105度的波形

楼主:
本人的表格和波形完全是理论计算,如哪位朋友有条件实测可控硅交流调压的数据和波形,请发实测数据和波形,对照一下。

网友A:
输出波形与负载的性质直接相关,实际波形不会是一种波形,而是千变万化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波形与负载的性质直接相关,实际波形不会是一种波形,而是千变万化的波形!

首先搞懂纯电阻负载的,如果纯电阻负载都没搞明白,其它负载无从谈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搞懂纯电阻负载的,如果纯电阻负载都没搞明白,其它负载无从谈起。

正确!

楼主:
导通角为65度时的数据及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其导通角a如果从线电压过零点起计,导通角
的单位为度。那么,当a大于零度而小于或等于60度时,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相负载电压输出电压波为完整的
正弦波,随着导通角a从60度变大,那么相负载电压有效值逐渐变小,直至a为180度时,其压有效值为零。

三相电压波形

三角型纯电阻负载输出波形
Y型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

 各电压有效值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85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95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05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05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2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网友B:
搂主很有创意,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很有创意,搞得不错

谢谢!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了,这个帖子不错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3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4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4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6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三相交流线电压波形
三角形负载输出电压波形
不带中线Y型负载电压波形

楼主:
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当导通角a等于160度时,其输出的不带中线Y型和三角形纯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和电压有效值:

各电压有效值:

导通角从60度到180度,可控硅移项范围为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