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西门子plc通过dp控制sew、danfoss、西门子变频器的具体方法?

楼主(2010-12-19):
现在单位一般使用dp网络,而所使用的变频器有sew、danfoss和西门子变频器,不知如何控制?求西门子300/400plc通过dp控制sew、danfoss、西门子变频器的具体方法?

网友A:
组态DP网络,并调用SFC14,SFC15进行DP设备通讯。
在西门子出版的《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有详细说明,至于设备地址,请参考各个厂家的产品说明书。
Regards

楼主:
主要是控制方式,如danfoss变频器有控制字、状态字、设定值、实际值,分别为43f、47f、847f,这些控制字,其他变频器控制字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