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对PLC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0-12-19):
CPU为214,带4个EM231模块,热电偶经过柜内温度变送器转换后,电流信号进EM231.变频器启动后,输入231通道的电流值会跳变。从十几度调到五十几度。停变频器后又正常。现在PLC接地悬空,变频器外壳接控制柜接地。

网友A:
动力电和自控系统供电应该分开的。

网友B:
模拟量信号你接屏蔽线没

网友C:
是所有模拟量都会变动,还是只有此热电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