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插补控制系统,如何选择伺服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系统?

楼主(2010-12-19):
5轴插补控制系统,如何选择伺服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系统?

1、空间曲线插补跟踪

2、XYZ三轴直线,AB两轴旋转

3、不用PC机

请帮忙选择,谢谢!

babybabyfishing@163.com

网友A:
五轴数控系统,或者高端运动控制器。

先选控制器,再根据接口类型和需求选伺服。

楼主:
三轴圆弧插补,五轴联动,这样的要求似乎PLC类的控制不能实现?

控制器功能强、价格高,想象自己编程就晕。。。

网友A:
不知能胜任此要求的PLC价位几何?

楼主:
目前挖到的是PREMIUM+数控模块: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价 金额 货期
1 PAC LMC20 1 10051.00 10051.00 二周
2 LXM23A 400W LXM23AU04M3X 5 2038.00 10190.00 二周
3 BMH 400W BCH0801O12A1C 5 1558.00 7790.00 二周
4 动力电缆(国产) 10米 5 200.00 1000.00 二周
5 编码器缆(国产) 10米 5 350.00 1750.00 二周
6 CPU TSXP57104M 1 2542.00 2542.00 二周
7 电源 TSXPSY2600M 1 1594.00 1594.00 二周
8 底板 TSXRKY8 1 935.00 935.00 二周
9 轴控 TSXCAY33 2 12838.00 25676.00 四周
10 DI TSXDEY16D2 1 1029.00 1029.00 二周
11 DO TSXDSY16R5 1 1592.00 1592.00 二周
12 端子 TSXBLY01 2 119.00 238.00 二周
13 合计 64387.00

网友B:
用TRIO的EURO209应该很容易搞定这个项目,TRIO有三维圆弧插补功能正好满足要求,成本也有竞争力。

楼主:
TRIO209价格1.2万,何来优势

网友B:
呵呵,您看楼上的64387.能说没优势?

网友C:
楼主说的  TROP209 价1.2万   用的是哪个模式    步进模式吗还是伺服模式  我感觉这个价应该是步进模式。。呵呵。。

网友D:
可以考虑以下Schleicher CNC/PLC 一体的控制器,价格很有优势,插补周期仅1MS,可以8轴联动,QQ:383713465

网友E:
你可以考虑用英国TRIO的运动控制器,加iDrive的伺服系统。TRIO的独立运行功能也很适合你,这样的5轴插补的应用经验也很多,具体洽谈一下比较好 010-68467389 唐先生

网友F:
5轴插补控制系统应为高端数控系统,应选择正规数控厂家的系统,伺服驱动系统是与数控系统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