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不转了?测得输入电压是400VAC,为什么?

楼主(2010-12-19):
切割机不转了?测得输入电压是400VAC,电机要求输入三相380V ,以前运转正常,为什么?请前辈支招。谢谢!

网友A:
1、如果正常应该转;

2、可能电路、电机有故障;

网友B:
400V电压是有点偏高,但与电机不转没有关系的,应查查电路问题或电机绕组烧坏

网友C:
是不是缺相,三相电都过去了吗

网友D:
用的什么控制开关?

1、电机故障;

2、控制开关故障;

3、电源缺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00V电压是有点偏高,但与电机不转没有关系的,应查查电路问题或电机绕组烧坏

同意

网友F:
低压电源本来就是400V,现在电网电压普遍高,输入高压12KV,输出低压420V是经常的。

网友G:
切割机平常运行时所带负载较大,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也可能只是小小的毛病如接线松动,接线盒内的接线烧坏。

楼主:
现在电柜输出的是三相400V,正常吗?以前我测量过是三相380V的,电机就是一个按钮,拆开看过没问题,上电后按按扭,电机嗡嗡响,声音很高,切割机很少用,就是切钢管的那种。请高手赐教。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400V电压是有点偏高,但与电机不转没有关系的,应查查电路问题或电机绕组烧坏

只高+5% ,这是完全允许的,电动机在设计制造上就考虑到这种电压高的情况,国家规定额定电压的-10%-----+5% 都算合格

网友G:
送电电机嗡嗡响,不转。

电机缺相,通电时间长有烧坏电机的危险。

网友I:
 400v电压不算高,先用钳流表测一测3相电流是否平衡正常,如不平衡可检查3相电源是否缺相,或电线虚接,电机是否烧坏一相。如3相电流平衡但很大,可看一看电机是否因轴承损坏堵转。

网友J:
点基本身故障多一些,400v电压倒无妨。还是是不是三相电压平衡?

楼主:
“电机缺相,通电时间长有烧坏电机的危险。 ”

电机缺相?我把电送上,在电机接线盒桩子上测得三相电压是400V.这不算缺相吧!才买回来半成年,用的时间很少。

网友K:
测电机三相绕组阻值如何,有没有绕组断?光电源正常没用。。

楼主:
请教青岭笑傲生前辈,我是电肓。是不是用表测电机接线盒,上下三对接线桩上的电阻。谢谢!

网友L:
你的机器是单相的还是三项的啊?

楼主:
我的电机是三相380V .

网友I:
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既然测得3相电压到电机接线盒正常,另找一个小型3相电机从接线盒接线试一下,不就确定是3相电源问题还是切割电机问题了。

网友M:
我们老总曾经教育我们这里一位电气技师时说“电机不转要:一查电二查线三看电机转不转”不知道是不是好用,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N:
你用兆欧表量一下你的电机坏了没?“三相对地”和“相与相”的绝缘!!!

补充一点:主要看下你的“启停控制开关”,电机一般情况不超负荷不易坏的,!!

网友N:
补充一点:主要看下你的“启停控制开关”,电机一般情况不超负荷不易坏的,!!

楼主:
这是电路图,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的W1,W2的电阻是1.6欧,V1,V2的电阻是1.6欧,U1,U2的电阻是1.4欧;由此可判断电机没问题是吗?是按钮开关的问题?但是按按钮开关又能听见电机在嗡嗡的响。

网友O: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柜输出的是三相400V,正常吗?以前我测量过是三相380V的,电机就是一个按钮,拆开看过没问题,上电后按按扭,电机嗡嗡响,声音很高,切割机很少用,就是切钢管的那种。请高手赐教。谢了

通过你的描述,应该是缺相故障,你测量三相绕组阻值有没有断相。接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的W1,W2的电阻是1.6欧,V1,V2的电阻是1.6欧,U1,U2的电阻是1.4欧;由此可判断电机没问题是吗?是按钮开关的问题?但是按按钮开关又能听见电机在嗡嗡的响。

查查开关有没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P:
理论上,只要输出转矩能够驱动电机、电机耐压值达到、电流不大于线圈额定载流量,任意电压等级的三相电源都可以使电动机运转。因此你的问题肯定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

网友Q:
是不是那断路了,zai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诸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