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知道三菱plc中FX2c-48MR价格,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12-19):
请问哪位前辈知道三菱plc中FX2c-48MR价格,性能怎么样?

现在好像没有见到2c的cpu,哪位知道请介绍一下

网友A:
日本三菱的FX2n-48MR市场价3000无左右,输入输出各24个点,一般应用于小型控制系统,但如果我们自己设计的话,销售价格至少可以少一半,虽然速度可能慢一点,工艺可能差一点,但做为小型控制系统,速度是远远的大于要求速度的

网友B:
三菱的这款PLC的性价比是相当的高了

网友C:
2C,有这个系列么?

常见的是2N。

网友D:
网上一查就搞定,可别买了假货哦

网友E:
2C的是有的不过我没用过,2N的倒是常用,2300左右。2C的有些特别功能才用。

网友F:
现在买不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G:
没见过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