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中指示灯

楼主(2010-12-19):
我想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指示灯(自己画的),应该怎么设置?谢了

网友A:
按钮置位,指示灯颜色对应好置位状态。

网友B:
想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指示灯........按钮本身就可以兼作指示灯,使用单独的指示灯不一定需要.

网友C:
可以用C动作来完成,在按钮的“属性”—“C动作”中完成当按钮按下时该按钮连接的变量(也就是控制指示灯的变量)置"1",在好一点的话就是通过变量连接设置,指示灯亮的时候按钮时绿色的,灭的时候按钮时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