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通讯故障

楼主(2010-12-19):
目前手上有一台二手设备,FX2N,外接一块16个点的扩展输入模块。

程序可以读出,写入的时候首先停PLC(软件可以停,硬件也可以停,run指示灯灭),接着就弹出如下内容的报警信息:

"PLC在ROM运行中进行写操作

ROM运行中不能写PLC

<ES:0180201e>"

请求工控的朋友们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STOP状态监视一下M8000,M8001。或是强制输出看看可以不?看是不是在STOP状态

网友B:
你把PLC格式化后断电,等几分在上电试一下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PL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STOP状态监视一下M8000,M8001。或是强制输出看看可以不?看是不是在STOP状态

老师,能不能详细一点,观察M8000和M8001的目的是什么?STOP停止状态的时候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把PLC格式化后断电,等几分在上电试一下

目前还没有考虑到清除PLC内存,万不得已的时候再做这一步。谢谢!

网友C:
清除内存很方便的,试下看看

网友D(2011-06-20):
把你那个eprom去掉或者把开关关到OFF端即可   有疑问请再与我联系 402534494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TOP状态监视一下M8000,M8001。或是强制输出看看可以不?看是不是在STO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