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愚者还有WINCC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0-12-19):
        这些内部变量有什么作用!小弟有点不明白!

这些,我真的无法理解!!
上图为,查看曲线的,我搞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连接变量的,其中这个QUXIN_1就是WINCC内部变量里面的
  请师傅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的项目中有至少8个曲线图要在同1个画面上显示,但这些曲线不是同时显示,同时显示显得很杂乱.编程是由按钮控制分别显示不同的趋势曲线.

某曲线的静态属性中"显示"被设置为"否",动态属性是当QUXIAN_1等于设置值时才显示.

设置当QUXIAN_1的值=8时显示温度曲线.

当鼠标点"温度曲线",把常数8写入QUXIAN_1,  画面上就只显示温度曲线, 不显示其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项目中有至少8个曲线图要在同1个画面上显示,但这些曲线不是同时显示,同时显示显得很杂乱.编程是由按钮控制分别显示不同的趋势曲线.

某曲线的静态属性中"显示"被设置为"否",动态属性是当QUXIAN_1等于设置值时才显示.

设置当QUXIAN_1的值=8时显示温度曲线.

当鼠标点"温度曲线",把常数8写入QUXIAN_1,  画面上就只显示温度曲线, 不显示其它曲线.

           老愚者,我在此工控机上,用同样的办法,在做了两个曲线,都可以!

      其中QUXINA_1都为WINCC内部变量,数据类型为无符号16位。我想知道,可不可以用无符号32或有符号32,有符号16位,无符号8位,有符号8位。这些数据类据,做这些呢!!

   我想知道这些数据类型有什么区别!!望老愚者教导一下小弟!

网友A:
可以使用其它字节型和双字型变量,这要看你的需要而定.

使用外部变量, 易于由PLC实现自动切换窗口.

网友B:
你需要是数值都是正值,所以使用有符号是自找麻烦。另外无符号8位就是可以满足要求,你不可能用到255种。
这些数据类型就是有没有负数,能够达到的数值范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是数值都是正值,所以使用有符号是自找麻烦。另外无符号8位就是可以满足要求,你不可能用到255种。
这些数据类型就是有没有负数,能够达到的数值范围不同。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谢谢!!我明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