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片 谁知道这个双速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0-12-20):
这个双速电机是两个独立的绕组吗?

网友A:
YDT  225M    4/2为双速电动机,单绕组。它是利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法以改变电动机的极数,从而使电动机用一套绕组来获得两种转速。YDT系列变极多速电动机是风机、泵类专用的异步电动机,电机功率与风机、泵类负载合理匹配,有极地变化转速,使系统效率提高、节能效果显著。

楼主:
单绕组为什么有9个抽头 什么意思  其中1u  和2u之间没电阻   谢谢你

网友B:
你这个电机是用在哪得,再在发个接线全图。

楼主:
这个是船上用的 有用的就这么多    右击图片另存为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

网友A:
两套饶组中,一套为低速,一套为高速,
高速饶组主要是启动和稳定运行用,低速饶组主要是停机减速用。

YDT  225M   4/2    4极为低速双绕组;2极为高速单绕组。

网友C:
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是Y/YY。通过对绕组的不同连接方式,获得了极对数的改变,因此能够实现双速。

可惜发不了图

网友D:
这种电机常见在送风系统中,楼宇地下车库的送风抽风系统常见

网友D:
两种速度分别由两路控制的,启动的时候接低速的,正常运转接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