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十期--调节阀的选择

楼主(2010-12-20):
就调节阀的选型这个问题,说说你的看法。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0年12月31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这个有专业的介绍。

网友B:
   调节阀的选型一般考虑以下因素:1.  控制的流体种类。2.  流体温度。3.  流体粘度。4.  流体比重。5.  要求的流通能力(最大和最小)。6.  阀门入口压力(最大和最小)。7.  阀门出口压力(最大和最小)。8.  正常流动状态下的压降。9.  关闭时的压降。10.  最大允许噪声水平。11.  入口和出口管道口径和壁厚。12.  阀体材质 。13.  仪表信号(4-20mA  0~10V等)14.  阀门口径m 。15.  阀体结构。16.  要求的执行机构尺寸(驱动力矩根据阀门选型后的数据计算1.2~1.5倍为最佳配置)。17.  驱动能源(电动、气动、电液)。18.  其他要求的工艺条件(如:是否防爆等)。

以主要几方面应选择好。

1:    阀体类型选择
调节阀的阀体种类很多,常用的阀体种类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在具体选择时,可做如下考虑:(1)阀芯形状结构:主要根据所选择的流量特性和不平衡力等因素考虑。(2)耐磨损性:当流体介质是含有高浓度磨损性颗粒的悬浮液时,阀的内部材料要坚硬。(3)耐腐蚀性:由于介质具有腐蚀性,尽量选择结构简单阀门。(4)介质的温度、压力:当介质的温度、压力高且变化大时,应选用阀芯和阀座的材料受温度、压力变化小的阀门。(5)防止闪蒸和空化:闪蒸和空化只产生在液体介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闪蒸和空化会形成振动和噪声,缩短阀门的使用寿命,因此在选择阀门时应防止阀门产生闪蒸和空化.

2: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若调节精度高,可选择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

3: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a)工艺生产安全;b)介质的特性;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

4: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网友A:
现在的调节阀选型简单多了,一般都是有设计院搞定,或者是设备配套带来,就是现场运行的调节阀出现故障报废后也是按照原先的型号报表后有调节阀厂家运来。不过从设计院和设备带来的调节阀很多不适合现场的运行,这主要是设计人员对现场的了解还不是很熟或者想当然,甚至照搬过去的设计。怎样保证调节阀选型的合适,主要要考虑现场运行情况,如介质温度、压力、流量、年度等等,特备是温度、流量、压差,由于设计选型不准致使温度造成调节阀卡阻泄露摩擦力增加,压差影响造成噪音腐蚀震动,流量选型造成调节阀开度等等造成调节阀不能在最佳状态运行,寿命减少,甚至失去调节作用,因此调节阀选型何不合理,要运行一段时间才知道,且由于工艺原因工艺的流量会经常变化致使调节阀也不可能在正常范围内运行。

网友C:
调节阀又名控制阀,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调节阀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如果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调节阀可以分为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液动调节阀三种,即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的气动调节阀,以电为动力源的电动调节阀,以液体介质(如油等)压力为动力的电液动调节阀,另外,按其功能和特性分,还有水力控制阀、电磁阀、电子式、智能式、现场总线型调节阀等。

调节阀的阀体类型选择 :
调节阀的阀体种类很多,常用的阀体种类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在具体选择时,可做如下考虑:
(1)阀芯形状结构
主要根据所选择的流量特性和不平衡力等因素考虑。
(2)耐磨损性
当流体介质是含有高浓度磨损性颗粒的悬浮液时,阀的内部材料要坚硬。
(3)耐腐蚀性
由于介质具有腐蚀性,尽量选择结构简单阀门。
(4)介质的温度、压力
当介质的温度、压力高且变化大时,应选用阀芯和阀座的材料受温度、压力变化小的阀门。
(5)防止闪蒸和空化
闪蒸和空化只产生在液体介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闪蒸和空化会形成振动和噪声,缩短阀门的使用寿命,因此在选择阀门时应防止阀门产生闪蒸和空化。

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
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
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 :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若调节精度高,可选择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a)工艺生产安全;b)介质的特性;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

调节阀选型需要的参数:

1. 需要控制的流体种类
2. 流体温度
3. 流体粘度
4. 流体比重
5. 要求的流通能力(最大和最小)
6. 阀门入口压力(最大和最小)
7. 阀门出口压力(最大和最小)
8. 正常流动状态下的压降
9. 关闭时的压降
10. 最大允许噪声水平
11. 入口和出口管道口径和壁厚
12. 阀体材质
13. 仪表信号(4-20mA 0~10V等)
14. 阀门口径m
15. 阀体结构
16. 要求的执行机构尺寸(驱动力矩根据阀门选型后的数据计算1.2~1.5倍为最佳配置)
17. 驱动能源(电动、气动、电液)
18. 其他要求的工艺条件(如:是否防爆等)n

网友D:
调节阀分:直通单座阀、直通双座阀、套筒阀、角阀、三通阀、隔膜阀、蝶阀、球阀、偏心旋转阀,其中前6种为直行程调节阀,后3种为角行程调节阀。

选择调节阀时,必须首先弄清楚基型产品的特点,使用注意事项、各类变型产品、改进产品。

各种调节阀的特点:
(1)直通单座调节阀(L20000系列) :该阀具有泄漏小、许用压差小、流路复杂、结构简单的特点,适用于泄漏要求严、工作压差小的干净介质场合,但小规格的阀(如DN15DN20 DN25)也可用于压差较大的场合,是应用最广泛的阀之一。

(2)直通双座调节阀(L20000系列改进): 与单座阀相反,具有泄漏大、许用压差大的特点,适用于泄漏要求不严、工作压差大的干净介质场合,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阀之一。

(3)套筒阀(L40000系列): 套筒阀具有单密封、双密封两种结构,前者相当于单座阀,后者相当于双座阀,适用于双座阀场合,除此之外,套筒阀还具有稳定性好、装卸方便的特点,但价格比单双座阀贵50%~200%,还需要专门的缠绕密封垫,是仅次于单、双座阀应用较为广泛的阀。

(4)角形阀(L22000系列): 节流型式相当于单座阀,但阀体流路简单、适用于泄漏要求小,压差不大的不干净介质场合以及要求直角配管的场合。

(5)三通阀(L23000系列) :具有3个流道,可代替两个直通单座阀用于分流和合流及两相流温度差成≤150℃的,当DN<80mm,仪表工程应用的设计工作。

(6)隔膜阀(L20000系列改进): 隔膜阀流路简单、隔膜具有一定的耐蚀性能,适用于不干净介质和弱腐蚀性介质的两位切断场合。

(7)蝶阀(R70000系列): 相当于取一段直管来做阀体,且阀体又相当于阀座、自洁性能好、体积小、重量轻,适用于不干净介质和大口径、大流量、低压差的场合。当DN>300mm时,通常采用蝶阀。

(8)球阀(R50000系列): “O”型球阀全开时为无阻调节,自洁性能最佳,适用于特别不干净、含纤维介质的两断切断场合。“V”型球阀具有近似等百分比的调节特性,适用于不干净、含纤维介质可调比较大的场合。

(9)偏心旋转阀(R51000系列) :该阀介于蝶阀和球阀之间,自洁性能好,调节性能好,亦可切断,适用于不干净介质和泄漏要求小的调节场合。

网友A:
在调节阀选型中要考虑其调节阀的动力源,及执行机构的动力问题,所用动力首先要考虑现场的防爆等级,一般在石化装置区内选用动力风,由于压缩气体的优异的防爆性能所以启动薄膜调节阀,汽缸式调节阀的到大量应用,但是气动的由于要投入专用的空气压缩机、干燥设备还有管线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再者用空气做动力的调节机构大部分存在控制精度不高,滞后性及各种气动故障。用电源做动力的调节阀大部分是用电源控制伺服电机带动调节机构,其输出转矩大,精度高,动作迅速,因此在满足现场防爆条件下得到广泛应用。如果现场防爆等级高,而现场离动力风源很远且现场调节阀稀少分散,也可以使用自力式调节阀、电液阀,通过设备内介质的压力来控制调节阀的执行机构。

调节阀的调节部分现在有很多中不过用到最多的是,普通的气动薄膜调节阀大部分是套筒阀、单座阀、双座阀(三通调节阀),汽缸式调节阀调节部分大部分是球阀、蝶阀。

在选型中同一套设备或厂里在满足生产要求时尽量选用同一型号的调节阀,这样其配件可以互换,不但节省大量资金而且维修维护也方便。

网友E:
看过以上的,较为全面了,补充几点:选择是注意与阀芯现状相适应的阀芯流量特性的选择:线性特性的、等百分比特性的、抛物线特性的、快开特性的等。它们各有各的适用场合,而选择时必须与控制对象的动、静态特性,控制系统的性能要求等相结合来考虑,而这也是选择执行器时不可忽视的环节。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阀门定位器来实现不更换阀体而改变既定阀门的流量特性的目的,或者气--电信号转换目的,还能够改善阀芯静操作力和力矩不平衡和操作能力不足问题。

网友F:
选择调节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从使用功能上选择调节阀
(1)调节功能
1)要求调节阀动作平稳。
2)开度比较小时调节性能好。
3)选好所需的流量特性。
4)满足可调比。
5)阻力小、流量比大(阀的额定流量参数与公称尺寸之比)。
6)调节速度快。
(2)泄漏量与切断压差 这两者是不可分割、互相关联的两个因素。泄漏量应满足工艺要求,且有密封面可靠性的保护措施;切断压差(调节阀关闭时的压差)必须提出,让所选调节阀有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否则会导致选择执行机构过大或过小。
(3)防堵 调节阀所通过的介质即使是干净的,也存在堵塞问题,这是由于管路内的氧化皮等脏物被介质带入调节阀内,造成堵塞,所以应考虑调节阀的防堵性能。通常角行程的调节阀,比直行程的调节阀防堵性能好得多,故易堵塞的场合建议选用角行程调节阀。
(4)耐蚀! 包括耐冲蚀、汽蚀、腐蚀,主要涉及到调节阀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寿命,同时涉及到经济性问题。应该选择调节阀具有好的抗腐蚀性,且价格又合理。
(5)耐压与耐温! 这涉及调节阀的公称压力、工作温度的选择。主要是恰当地选择调节阀的主体材料和内件材料。如铸铁最高工作压力为1.6MPa、最高工作温度为 200℃;碳素钢的最高工作压力为42.0MPa、最高工作温度为425℃;奥氏体钢的最高工作压力为32.0MPa、工作温度范围为-196~600℃;耐热钢(钼的质量分数不少于0.4%的钼钢及铬钼钢)最高工作压力为42MPa’、最高工作温度为570℃。
2、综合经济效果确定调节阀类型
在满足上述使用功能的要求中,适用的调节阀有几类。此时便应综合经济效果确定某一调节阀类型。为此,至少应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高的可靠性。
2)使用寿命长。
3)维修方便,有足够的备品备件。
4)产品性能价格比适宜。
3、调节阀类型的选择顺序
根据调节阀的功能优劣和上述原则,调节阀的选择顺序如下: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V形开口球阀→蝶阀→套筒调节阀→单座调节阀→双座调节阀→偏心旋转阀→O形球阀→角式调节阀→三通阀→隔膜阀。

网友G:
                                                                                           过程控制调节阀的选型
         调节阀在过程控制中的作用是接受调节器或计算机的控制信号,改变被调介质的流量,使被调参数维持在所要求的范围内,从而达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如果把自动调节系统与人工调节过程相比较,检测单元是人的眼睛,调节控制单元是人的大脑,那么执行单元— 调节阀就是人的手和脚。要实现对工艺过程某一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的调节控制,都离不开调节阀。因此正确选择调节阀在过程自动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1 调节阀的组成与分类
       调节阀又称控制阀,是执行器的主要类型,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调节阀一般由执行机构和阀门组成。如果按其所配执行机构使用的动力,调节阀可以分为气动、电动、液动三种,即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的气动调节阀,以电为动力源的电动调节阀,以液体介质如油等压力为动力的电液动调节阀,另外,按其功能和特性分,还有电磁阀、电子式、智能式、现场总线型调节阀等。调节阀的产品类型很多,结构也多种多样,而且还在不断更新和变化。一般来说阀是通用的,既可以与气动执行机构匹配,也可以与电动执行机构或其他执行机构匹配。
2 调节阀类型的选择
2.1 调节阀的阀体类型选择
        阀体的选择是调节阀选择中最重要的环节。调节阀阀体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形、套筒式、球形等10余种。在选择阀门之前,要对控制过程的介质、工艺条件和参数进行细心的分析,收集足够的数据,了解系统对调节阀的要求,根据所收集的数据来确定所要使用的阀门类型。在具体选择时,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阀芯形状结构 主要根据所选择的流量特性和不平衡力等因素考虑。
2耐磨损性 当流体介质是含有高浓度磨损性颗粒的悬浮液时,阀芯、阀座接合面每一次关闭都会受到严重摩擦。因此阀门的流路要光滑,阀的内部材料要坚硬。
3耐腐蚀 由于介质具有腐蚀性,在能满足调节功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结构简单阀门。
4介质的温度、压力 当介质的温度、压力高且变化大时,应选用阀芯和阀座的材料受温度、压力变化小的阀门。
5 防止闪蒸和空化 闪蒸和空化只产生在液体介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闪蒸和空化不仅影响流量系数的计算,还会形成振动和噪声,使阀门的使用寿命变短,因此在选择阀门时应防止阀门产生闪蒸和空化。
2.2 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1 输出力的考虑 执行机构不论是何种类型,其输出力都是用于克服负荷的有效力主要是指不平衡力和不平衡力矩加上摩擦力、密封力、重力等有关力的作用。因此,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各种阻力,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2 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 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且接线盒为防爆型,不能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如果没有防爆要求,则气动、电动执行机构都可选用,但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对于液动执行机构,其使用不如气动、电动执行机构广泛,但具有调节精度高、动作速度快和平稳的特点,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达到较好调节效果,必须选用液动执行机构,如发电厂透明机的速度调节、炼油厂的催化装置反应器的温度调节控制等。

2.3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考虑:a工艺生产安全;b介质的特性;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
2.4 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

        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是指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与位移阀门的相对开度间的关系,理想流量特性主要有直线、等百分比对数、抛物线和快开等4种,常用的理想流量特性只有直线、等百分比对数、快开三种。抛物线流量特性介于直线和等百分比之间,一般可用等百分比特性来代替,而快开特性主要用于二位调节及程序控制中,因此调节阀特性的选择实际上是直线和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选择。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可以通过理论计算,但所用的方法和方程都很复杂。目前多采用经验准则,具体从下几方面考虑:①从调节系统的调节质量分析并选择;②从工艺配管情况考虑;③从负荷变化情况分析。选择好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就可以根据其流量特性确定阀门阀芯的形状和结构,但对于像隔膜阀、蝶阀等,由于它们的结构特点,不可能用改变阀芯的曲面形状来达到所需要的流量特性,这时,可通过改变所配阀门定位器的反馈凸轮外形来实现。
2.5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

         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和确定主要依据阀的流通能力即Cv。在各种工程的仪表设计和选型时,都要对调节阀进行Cv计算,并提供调节阀设计说明书。从调节阀的Cv 计算到阀的口径确定,一般需经以下步骤:
1)计算流量的确定。现有的生产能力、设备负荷及介质的状况,决定计算流量的Qmax和Qmin.
2)阀前后压差的确定。根据已选择的阀流量特性及系统特点选定S阻力系数,再确定计算压差。
3)计算Cv。根据所调节的介质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和图表,求得Cmax和Cmin.
4)选用Cv。根据Cmax,在所选择的产品标准系列中选取>Cmax且与其最接近的一级C.
5)调节阀开度验算。一般要求最大计算流量时的开度≯90,最小计算流量时的开度≮10。
6)调节阀实际可调比的验算。一般要求实际可调比≮10。
7)阀座直径和公称直径的确定。验证合适后,根据C确定。
          调节阀的选择是非常细致的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实践经验。选择得好不仅有利于调节控制回路PID参数的整定,使被调参数得到较好地控制效果,也使调节阀的使用寿命大大增长。调节阀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并非一成不变,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创新,特别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调节阀的结构功能变得更好、更全面,为选择调节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H:
涨见识了!

网友I:
初始状态也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好像把说明书、选型资料都贴上来了,这专业了。

网友J:
高手都在这呢,,我也是销售阀门的,调节阀也做。

看看我的气动角座调节阀,burkert的

网友J:
高手都在这呢,,我也是销售阀门的,调节阀也做。

看看我的气动角座调节阀,burkert的
看看我们公司的产品。

刚那张图太大了。。

可以联系我:1878226615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jiaoanpeng      jiaoanpeng
qicuie310        壮壮
topkingjun       Piston
rzb123             玻璃的心

三等奖3名:30积分获得者:

hh_clei               陈石头
cqu_rockwell   林森
feng_von          feng_von

网友K:
还没参加就结束了,恭喜各位啊!

网友L(2017-08-27):
个人的一些经验做做补充:

既然是调节阀,要考虑调节速度和精度,可调范围。

在自动调节的控制系统中,包括控制算法、控制器和执行机构,其中控制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电气设计阶段完成的,现场主要调节的是算法的执行速度与执行器之间的参数调整,工艺对控制系统的要求往往是要快还要稳,开就是针对变化快速响应,稳就是工艺数值保持稳定不变或保持跟随工艺数值,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最终还是决定执行机构的性能指标。如PID算法我们整定参数的目的就是要与执行机构配备。

阀门的要能够进行快速的响应调节信号,常常遇到调节阀在打开或关闭的时候卡塞,造成调节波动大,往往采取限制最小和最大输出的方式,来防止卡死的情况。另外就是调节阀的精度,比如我们输出20%的给定值,阀芯其实只动作了19%,这1%是执行器的误差,当我们关闭阀门时,执行器动作了,但是阀芯还没有动作,当执行器关闭到15%的时候阀芯才开始动作,这个3%的间隙就是调节阀的回差,如果这个参数过大,只能考虑降低调节的速度和精度。

另外是调节范围,调节范围与死区和阀门结构有很大关系,死区是指阀门动作了,但是流量没有变化的动作范围。阀门的结构往往决定调节阀的死区范围,像球阀、蝶阀的在小流量调节方面都很差,当阀门开到一定阶段之后,调节的效果就很不明显。相对的调节的范围就比较小,比如蝶阀的开始有5%是死区,当开到90%时,调节量就没有了什么变化,这个调节范围就只有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