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短路故障的一个检修方法

楼主(2010-12-20):
IC短路故障的一个检修方法

一台变频器,开关电源出现间歇振荡现象,操作显示面板也时亮时熄。此为开关电源负载过重或存在短路状态的典型故障,负载异常引发了开关电源电流检测电路的保护动作,使开关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用逐路脱开负载电路的方法,排查短路故障是出在哪路负载电路,或停电后,测各路供电电源的输出端,是否有阻值变小或短路现象。测量+5V电源两端,呈现7.8Ω的小电阻值,而正常的电路阻值约为数百Ω。判断+5V负载电路有短路现象,将+5V负载电路脱开后,开关电源有了稳定输出,说明故障就在+5V负载电路。

+5V供电电源由排线端子去了CPU主板,供CPU芯片及外围电路,电路范围比较广,CPU主板上+5V供电的集成电路比较多,达二十几片,用常规排除法检查短路故障的,须将各片IC电路的+5V供电脚挑开,配合电源输出端电阻值的检测,当挑开某片IC供电脚,电源输出端7.8Ω的小阻值变为正常的电阻值后,说明该片IC即存在短路故障,当然测量挑开IC的供电脚,检测其供电引脚的电阻值也是一样。

无法预测需要挑开多少片IC后,才能找到故障IC。CPU主板元件焊接的“精致程度”已艰接近于手机的线路板,IC电路全为贴片元件,将IC引脚的铜箔条说成比头发丝还细,甚至于都不算是夸张。手底一不小心,挑掉铜箔条的话,想接起来都比较困难,挨片挑,这个法子也太笨了。

由于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本身负载能力有限,接于故障电路时会引发过流保护,使开关电源停止输出。故采用外接容量较大的+5V电源,串接5Ω5W限流电阻接到CPU主板上,通电几分钟后,用手触摸CPU主板上的IC芯片,哪片烫手,有异常温升,即是哪片IC已经坏掉了。

这个法还真灵,挑开两片有异常温升的IC供电引脚,测其引脚电阻,均在十几Ω左右。此时再测+5V电源输出端,已经是数百Ω的正常阻值了。

这是个好法子,算是将错就错或将计就计或顺势而为,利用外接+5V供电,既对好的IC没什么危害,又使坏IC持续升温,暴露在我手指的“测温仪”下。特别适宜于检测CPU主板上出现的IC短路故障。

嘿!是好法子,就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A:
俺早教给你们了,你们就是不看俺的帖子,呵呵。www.deeprepair.com/cn/showsuppor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