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S)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对策

楼主(2010-12-20):
LG(LS)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对策

lg
变频器
现在更名(ls)俗话说换汤不换药嘛,所以故障分析与维修还是不变的,lg变频器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出现故障也是难免的。
现在来讨论一下具体的故障分析与维修:
1.oc故障
和其他变频器一样,过流报警也是lg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排除加减速时间等参数设置的原因外,在硬件上主要有以下可能性:大功率模块的损坏可能引起oc报警,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使用的是tyco公司pim的模块,通用型的中等功率的
【URL=http://www.sckjmotor.com/】
变频器
【/URL】
则使用了富士公司生产的pim模块和三菱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变频器则使用了西门子公司的igbt模块。大功率模块的损坏主要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1)输出负载发生短路缺相;
(2)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
(3)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都可能引起oc报警,损坏功率模块。
2.hw故障
此故障可能是lg-ig5系列变频器特有的一个故障,主要引起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散热风扇的损坏。由于使用环境等原因而导致风扇轴承摩擦力过大,引起风扇负载偏大而显示hw故障;
(2)功率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也会引起hw故障;
(3)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3.ground fault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我们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4.无显示故障
无显示故障通常是由开关电源的损坏而引起。与普通自激或他激式开关电源不同的是lg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当有负载短路时常会导致开关电源封锁输出,面板无显示。
与其他变频器一样,象lv、ov故障,驱动电路损坏故障在lg变频器上也会碰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摸索。
5.fu故障
lg-is5以及ih系列变频器都是带有快速熔断器检测的,由于快速熔断器的分断能力能够达到5个ms左右,所以当有大电流经过变频器内部时,快速熔断器就能动作,从而保护大功率模块。但由于快速熔断器的损坏,也就引起了fu故障的出现。更换快速熔断器。

网友A(2014-03-12):
好,今天终于碰到楼主说问题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