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UVW接三相电源后果?

楼主(2010-12-20):
变频器输出U、V、W接三相电源后果:1、变频器未运行,变频器会坏吗?如果坏是那部分会坏? 2、变频器以工频运行启动,变频器会坏吗?如果坏是那部分会坏?3、变频器低于工频运行启动,变频器会坏吗?如果坏是那部分会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不上电没问题, 只要启动就炸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大部分变频器只要不启动就不会炸机

个别变频器控制电源单独的整流桥,变频器也不会有事

带缺相检测的也没事

网友A:
楼上兄弟是江阴的吗。无锡

网友C(2011-01-27):
不运行没事,一运行模块就炸了。。

网友D:
接错后,不运行时没问题,运行就炸逆变模块,和变频器的频率是没关系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变频器上电但不运行时,电流经D1~D6整流。机器不会有故障
当启动运行后V1~V6均导通。相当于UVW短路

网友E:
不运行就不炸~~~~~~~~~~~~~~~~~~~~~~

网友F:
小功率的上电不运行  不会炸    大功率变频器的电解电容容量大   充电电流大   估计送电就会把模块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的上电不运行  不会炸    大功率变频器的电解电容容量大   充电电流大   估计送电就会把模块炸了

网友H:
5年前的公司,我经历过几次,车间工人胆子大,接线随便的,通电随便的

炸了变频器炸PLC

炸了PLC还炸固态继电器

说好等我检查后通电,都不会听进去的,最后炸得老板眼睛翻白.

网友I:
保护好点的变频器会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