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0-12-20):
大家好,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没有显示,驱动板的电容全部换新的,驱动板的大小变压器也更换了,模块也更换了,驱动电容也换了,但是还是不显示,测量模块三相(GU\GW\GV)没有电压,整流输出有510V,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首先要看的是电源,电源不起振换外围是没用的

网友B:
修变频不是会电烙铁就可以的

楼主:
是呀,会用烙铁是修不好的,但你有什么高见呢?

楼主:
请问decai他的电源部分怎么检查呢。

网友B:
先查3844的供电,正常的话查6脚有没有输出。

修这个要电子电路基础,再一步一步分析,查找故障。

盲目换件的修理太费时间、金钱。去看看老师傅修机能更快提高自己的技术。

楼主:
这种台达的变频器用的不是3844,而是用了两只对称的电源,就是两只开关管K2666,两套触发电路。

网友C:
从供电电源着手,+24V、+5v正常再进一步判断,怎么一来就换模块呢!模块难拆,别把线路板搞坏扩大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台达的变频器用的不是3844,而是用了两只对称的电源,就是两只开关管K2666,两套触发电路。

是2个电源管,用一个脉冲变压器驱动的

楼主:
这种台达的模块还算好拆,基本没破坏

楼主:
是2个电源管,用一个脉冲变压器驱动的 ,那么另一个变压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