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编程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0-12-20):
同样的地址,直接用地址就不行,要用符号才能输入?

网友A:
类型格式问题。。。。

楼主:
嗯 ,后来在手册上才发现只能这样用。当时还很奇怪。。。

网友B:
因为单纯的地址指针在数据类型上会存在歧义,编译系统无法确定指针所指向的区域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