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数显测量仪器上的数据读入PLC

楼主(2010-12-20):
最近要改进一个液压试验系统,基本测量量是压力、转速、扭矩、流量、温度,以上各量均已使用了带数显功能的仪器,只能单独显示各自结果。现在想引进PLC控制,首先要将以上各项测量结果读入PLC,再由PLC进行运算、控制等等。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些测量结果引入PLC?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查看一下数显表有没有远传输出信号或者485通信输出信号,如果有的话还是比较好办的,如果没有的话,更换数显表。

网友B:
带数显功能的仪器,

看仪器有无模拟量信号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