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于三段保护的断路器进行整定

楼主(2010-12-20):
        对配电型断路器而言,它有A类和B类之分:A类为非选择型,B类为选择型。所谓选择型是指断路器具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和短路瞬时的三段保护特性。万能式(又称框架式)断路器中的DW15系列、DW17(ME)系列、AH系列和DW40、DW45系列中大部分是B型,而DZ5、DZ15、 DZ20、TO、TG、CM1、TM30及HSM1等系列和万能式DW15、DW17的某些规格因仅有过载长延时 、短路瞬时的二段保护,它们是属于非选择型的A类断路器。选择性保护,如图1所示。

当F点短路时,只有靠近F点的QF2断路器动作,而上方位的QF1断路器不动作,这就是选择性保护(由于QF1不动作,就使未发生故障的QF3、QF4支路保持供电)。
如果QF2和QF1都是A类断路器,则F点发生短路,短路电流值达一定值时,QF1、QF2同时动作 ,QF1断路器回路及其下的支路全部停电,就不是选择性保护了。
能够实现选择性保护的原因是,QF1为B类断路器,它具有短路短延时性能,当F点短路时, 短路电流流过QF2支路,也流过QF1回路,QF2的瞬时动作脱扣器动作(通常它的全分断时间不大于0.02s),因QF1的短延时,QF1在0.02s内不会动作(它的短延时≥0.1s或0.2、0.3 、0.4s)。在QF2动作切断故障线路时,整个系统就恢复了正常。
可见,如果要达到选择性保护的要求,上一级的断路器应选用具有三段保护的B型断路器。

楼主:
以上文段是我再资料上看到的,摘抄过来,大家学习学习

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QF1的瞬时整定依据哪个参数整定?还有就是如果当QF2端发生短路,短路电流同时超过QF1和QF2的瞬时电流

岂不是也要同时跳闸?

望各位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A:
QF1和QF2选择时要满足级联条件。另外QF2的短延时脱扣要根据实际负载来设定,而QF1要根据整个系统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QF1和QF2选择时要满足级联条件。另外QF2的短延时脱扣要根据实际负载来设定,而QF1要根据整个系统来设定,即要大于QF2

QF2只有瞬时和长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