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L32E CPU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0-12-20):
今天在厂里用RSLogix5000通过在Who Active选择控制器然后点击" Firmware" 来刷CPU固件,固件刷新失败。现在连不上CPU了,请问怎么才能让1769L32E CPU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听说得给CPU模块里的电容放电,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用串口还是以太网刷新的?

网友B:
断开电源,拔掉CPU电池,短接VCC—GND一段时间试试!

楼主:
我用以太网刷的,CPU地址192.168.0.170  笔记本地址192.168.0.171

网友A:
你RSLINX里的驱动删除重新搞一下

网友A:
拼一下IP地址,不通 的话,通过串口连,先刷以太网,刷好后,用以太网刷其他的,这样快。

网友A:
你的IP地址丢失了,重新设置IP地址。要不就固定一下IP地址,断电就不丢了。

网友C:
用原来的老版本连接PLC重新刷,呵呵。不要随意升级版本哦!

网友D:
固件刷新失败了要返厂维修了

网友E(2011-02-12):
刷固件版本要用串口或者CONTROLNET板卡刷且一旦开始不能中断,不推荐以太网,如果失败返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2011-09-24):
只要OK灯不常红,你就放心了。重新刷,如果以太网刷不成,串口也可以刷啊。

网友G:
既然选择了32E,就不应该浪费以太网口。如果你用串口刷新固件。时间太长不好而且稳定性不好

中途断电可就麻烦了

通过放电也不一定能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H:
老大,,这里也能看到你!!!以太网怎么会失败呢?肯定是你在CPU重新启动的时候等不及了,就拔了,,通常会断开三次,自动会好的……失败也可以用串口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