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变频器低速特性快速查找风机故障

楼主(2010-12-20):
1. 故障现象

1999年8月中旬某天夜晚10点许,我电位化工分厂三鼓冷工段一台正在运行的160m3/min的罗茨风机(风机型号为LG - 700×830 - 2,配用JS128 - 10、130kW电机)突然发生故障,所配用的三菱MT - A140E - 132K型变频器保护动作停机,此时变频器机身面板上LED显示为“E.OC3”,即过流断路故障。经当班操作工切换,将故障风机退出运行,启用另一台备用风机,焦炉生产恢复正常。

2. 监查分析

经现场调查分析,当时的生产工艺参数压力、流量等均在正常范围内,未有异常变化;风机所配用的130kW电机长期工作负荷一直很稳定,且负载率只有70%左右。根据变频器过流保护动作分析,故障发生在风机设备上的可能性很大。但此台风机体积大、质量重,很难立即准确查找出故障点究竟在何部位。按以往的常规检查方法,需要3 ~ 4名维修工对风机作解体检查,处理后再重新组装,这样至少要一整天时间,费时费力。
我们根据现有条件,设想用变频器低速拖动风机旋转,通过风机内可能产生的异常声响来判别故障的种类要方便得多。
我们在现场用所配用的三菱变频器从0Hz开始逐步加至10Hz,然后缓慢加志20Hz,最后至30Hz止;再从30Hz缓慢减至20Hz,然后10Hz以下,反复多次。其间,我们细心观察电机、风机的运转状况,电机无异常,但发现风机齿轮箱内部在低频率10 ~ 20Hz运转时,内部发出沉闷的周期性异常声响。这样反复多次试验,很快判别并确定风机齿轮箱内有机械故障。

3. 故障修复

经维修工打开齿轮箱盖后发现,在箱内有一小铁块,两只齿轮中的一只齿轮的齿角被碾坏,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缺口毛边平面。据此分析,齿轮箱内两咬合的齿轮在较高速运转过程中,被小铁块卡住,在较大的转动惯性力作用下被碾过造成齿轮损坏,并使变频器发生过流保护动作停机。维修工将损坏的齿轮缺口毛边锉平整理修复后,风机很快恢复了生产运行。该故障风机从检查到修复,前后仅用了2个多小时。用这种方法检查判别风机等大型设备故障,既方便又省时省力。

网友A:
长见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修理

网友B:
很不错的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C:
谢 谢 楼 主 的 分 享 !